电调油门行程设置不对是为什么?

楼主(2015-01-25):
我用的是好盈的30A的电调。
我查阅资料,电调是20ms周期的周期的脉冲波,占空比在10%到20%(1MS和2MS)是油门的最小和最大。
首先按照说明书上先把油门打到最大,也就是20%的地方,我一上电,电机发出 嘀 - 嘀 - 一直重复,查阅后知道是电机没有输出信号,而不是发出油门行程最大值的确认音。
如果我打到10%,电机 嘀 - 嘀 -两声后,过了一小会,就直接进入了编程模式。
就这样搞了半天,电机一直没转。
凑巧的,我发现占空比打到百分之11到百分之12之间,上电,嘀- 嘀-两声后 再打到油门最低10%,这时之后发出电池节数的声音,和自检OK的声音,然后能正常起飞。
电机转动以后,我发现油门占空比到了40% - 50% 之间就已经是电机的最大值了,再往上加油门,电机就停了。

求解释是哪里设置错误么?

网友A:
不知道。。。我的好盈四合一电调还在吃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我的好盈四合一电调还在吃灰呢。。。

- -!做四轴么  都想给好盈的技术打电话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 -!做四轴么  都想给好盈的技术打电话了

恩,是四轴
不过我用的是我自己做的电调, 因此一直没有通用的RC设备驱动那个四合一电调。

网友B:
你那样做相当油门行程只有一部分了。。。,油门需要校准哦,
将油门打到最大后,再上电,电机叫后,再将油门推导到最低,几秒后电机发出确认音,校准油门成功。
如果默认的情况,在油门最大时,上电,等5s左右会进入编程模式的额;编程模式的参数就需要对照说明书操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样做相当油门行程只有一部分了。。。,油门需要校准哦,
将油门打到最大后,再上电,电机叫后,再将油 ...

恩,我是按照说明书的来,就如我上面说的,如果控制信号PPM没有错的话(用示波器观察过),我打最高油门,一上电,它就会发出没有油门信号的声音,就和占空比不在1MS和2MS之间发出的声音一样,感觉电调检测不到控制信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我是按照说明书的来,就如我上面说的,如果控制信号PPM没有错的话(用示波器观察过),我打最高油门 ...

你前面说你都能正常工作过,应该不是没检测到控制信号;很有可能还是你设置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前面说你都能正常工作过,应该不是没检测到控制信号;很有可能还是你设置的问题; ...

你的意思是进入编程模式的设置?
无论如何电调应该都认为是2ms的时候是油门行程是最大吧,除非是带反转的,1.5ms是最低 两头是两个方向的最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进入编程模式的设置?
无论如何电调应该都认为是2ms的时候是油门行程是最大吧,除非是带反转的 ...

你要是修改了油门行程可能就不一定是2ms最大哦

网友:
还是去问下下官方的技术支持,清楚些

网友C:
首先确认你的输出波形的范围都OK,最好用示波器看。

新电调回来,第一次接 遥控器  都要校准油门,。打开遥控器  油门打到最大,  给电调上电 电调 会 滴滴 两声, 然后 把遥控器油门拉到最低   电机会 滴滴滴 三声 然后滴一声。。说明油门行程校准OK 。 确定遥控器的最大油门值 和最小油门值。

以上步骤只要执行一次。    下次开机就油门最低 然后电调上电就行。

如果换遥控器了,那么还要执行以下 上面所说的。

网友B:
我验证了下就应该是你设置错误了,改了油门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验证了下就应该是你设置错误了,改了油门行程

   那怎么改回来,我现在打到2MS占空比上电就是没有油门信号的那种状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确认你的输出波形的范围都OK,最好用示波器看。

新电调回来,第一次接 遥控器  都要校准油门,。打开 ...

发现问题了 PWM的信号周期10MS  就可以,和说明书上的一样了。我在网上看到有人也因为这个周期一直没弄出来,但看到有文章说10-20MS周期都可以。 坑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验证了下就应该是你设置错误了,改了油门行程

恩 , PWM周期改成10MS 一切问题解决,和说明书上说的一样,网上一文章说PPM信号是20MS周期的,1-2MS高电平。被误导了这么久

网友(2015-08-16):
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原来是这个原因,多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