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for RX2.6 破解包

楼主(2015-01-25):
请问群里的兄弟姐妹,谁有IAR for RX2.6的破解包的,最近要开发这个RX63N,cubesuite不怎么会用,谁能提供下,谢谢。

网友A:
试试,这个是以前做的2.6的,只要LicenseServer版本不变就能用,不需要补丁了,复制压缩包里的RX目录到指定的目录内:
XP: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ll Users\Application Data\IARSystems\LicenseManagement\LicensePackages\
WIN7:C:\ProgramData\IARSystems\LicenseManagement\LicensePackages\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这个是以前做的2.6的,只要LicenseServer版本不变就能用,不需要补丁了,复制压缩包里的RX目录到指定 ...

谢谢,我试试

网友B(2015-10-21):
引用 网友A:
试试,这个是以前做的2.6的,只要LicenseServer版本不变就能用,不需要补丁了,复制压缩包里的RX目录到指定 ...

这个iar for rx IDE哪里能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iar for rx IDE哪里能下载?

官网啊  ia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