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嵌入式闪存库 EasyFlash for STM32,支持Env和IAP

楼主(2015-01-25):
1、介绍
EasyFlash是一款开源的轻量级嵌入式Flash存储器库,主要为MCU(Micro Control Unit)提供便捷、通用的上层应用接口,使得开发者更加高效实现基于的Flash存储器常见应用开发。该库目前提供 两大实用功能
  • Env 让变量轻轻松松实现掉电保存,无需担心变量长度、对其等问题
    使用 键值对(key-value) 方式将变量存储到Flash中,类似U-Boot的 环境变量 ,使用方式与U-Boot一致。
  • IAP 在线升级再也不是难事儿
    该库封装了IAP(In-Application Programming)功能常用的接口,支持CRC32校验,同时支持Bootloader及Application的升级

1.1、文件结构
源文件 描述
\flash\src\flash_env.c Env(环境变量)相关操作接口及实现源码
\flash\src\flash_iap.c IAP(在线升级)相关操作接口及实现源码
\flash\src\flash_utils.c EasyFlash常用小工具,例如:CRC32
\flash\src\flash.c 目前只包含EasyFlash初始化方法
\flash\port\flash_port.c 不同平台下的EasyFlash移植接口及配置参数
\demo\stm32f10x stm32f10x平台下的demo

1.2、资源占用

最低要求: ROM: 6K bytes     RAM: 0.5K bytes + (Env大小)

Demo平台:STM32F103RET6 + RT-Thread 1.2.2 + Env(2K bytes)

实际占用: ROM: 6K bytes     RAM: 2.6K bytes

1.3、支持平台

目前已移植平台只有 STM32F10X 系列的片内Flash,这个也是笔者产品使用的平台。其余平台的移植难度不大,在项目的设计之初就有考虑针对所有平台的适配性问题(64位除外),所以对所有移植接口都有做预留。移植只需修改 \flash\port\flash_port.c 一个文件,实现里面的擦、写、读及打印功能即可。

欢迎大家 fork and pull request 。开源软件的成功离不开所有人的努力,也希望该项目能够帮助大家降低开发周期,让产品更早的获得成功

2、流程
2.1、环境变量
下图为人工通过控制台来调用环境变量的常用接口,演示了环境变量 "temp"从创建到保存,再修改,最后删除的过程。这些接口都支持被应用层直接调用。

2.2、在线升级

下图演示了通过控制台来进行IAP升级软件的过程,使用的是库中自带的IAP功能接口,演示采用的是串口+Ymodem协议的方式。你还也可以实现通过CAN、485、以太网等总线,来实现远程网络更新。

3、下载

Github : https://github.com/armink/EasyFlash

开源中国 : http://git.oschina.net/armink/EasyFlash
本坛下载:

来自 115楼

楼主:
好消息,看到这么多网友需要“写平衡”,现在“写平衡”已经增加上去了,是一种比较简洁的实现思路。
目前环境变量支持两种模式,默认是常规模式,欢迎大家下载试用并反馈哦。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获取最新源码。
github : https://github.com/armink/EasyFlash
oschina: http://git.oschina.net/armink/EasyFlash
coding : https://coding.net/u/armink/p/EasyFlash/git

来自 186楼

楼主(2015-07-03):
最近写了一篇《如何在嵌入式产品中应用键值存储数据库》:http://geek.csdn.net/news/detail/35184,里面有一些EasyFlash的使用场景。欢迎大家拍砖。

网友A(2015-01-25):
有没有写平衡之类的功能?

网友B:
可以用于spi flash 不?

网友C:
不错的想法,请问是开发团队是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于spi flash 不?

支持的哦~实现\flash\port\flash_port.c中的几个移植接口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的想法,请问是开发团队是谁?

我自己设计开源的~

网友D:
请问下 用于  spi flash  的时候, 有没有写平衡的功能呢?  最近比较纠结, 有个项目,要保存大量数据, 而这个数据不需要考虑存储格式,也就是说不一定需要标准的文件系统,自定义就可以,自己能写进去能读出来就可以了。   但是 写平衡方面却不知道该如何处理。

网友:
很好,楼主无私!

网友:
升级不再是问题

网友:
mark,看起来很不错

网友:
好像很腻害的样子哦~~

网友:
支持,多些这样的小固件就舒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写平衡之类的功能?

写平衡目前还没有,因为我的项目擦写次数非常少,如果大家都对这个需求很高,后期我可以加入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下 用于  spi flash  的时候, 有没有写平衡的功能呢?  最近比较纠结, 有个项目,要保存大量数据,  ...

写平衡目前还没有,因为我的项目擦写次数非常少,如果大家都对这个需求很高,后期我可以加入这个功能。

网友:
留个标记,也许用得着

网友:
不错,正在写IAP这块,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
不错,这个flash有意思,持续关注

网友:
mark  嵌入式闪存库 EasyFlash for STM32

网友:
好东西,很有使用价值

楼主:
需要写平衡功能的坛友们,可以再后面跟帖+1,我会根据大家的需求程度来考虑是否增加这个功能。

网友:
好像是不错的东东

网友E:
谢谢楼主 学习学习 顺便弱弱的请教一下啥叫写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楼主 学习学习 顺便弱弱的请教一下啥叫写平衡

由于flash在写操作之前需要擦除整块且使用寿命有限,所以需要设计合理的“写平衡”机制,来保证数据被安全的保存在未到擦写寿命的Flash区中。常用的JFFS, YAFFS文件系统都有这样的机制。

网友:
好厉害,日后能用到

网友:
这个  一定要顶一下的了

网友F:
这个一定得试试 比自己做的应该更规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一定得试试 比自己做的应该更规范吧

欢迎试用及反馈哦~可以在github上watch这个项目,这样就能知道随时知道项目新进展。

网友:
平衡功能+1

网友:
借鉴一下,最近也弄这个。

网友:
有没有ucos下的?

楼主:
不分系统的,我只不过用了rt-thread的printf打印功能

网友:
已经fork,持续关注

网友:
cool,  watch star at github

网友:
这贴一定要用力顶!!

网友G:
这个很棒!对NAND有优化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很棒!对NAND有优化吗?

目前主要功能还是以Env及IAP为主,是个非常轻量级的库。对NAND优化还没有考虑,优化的事情文件系统都做好啦~

网友:
嵌入式闪存库 EasyFlash for STM32

网友:
引用 楼主:
由于flash在写操作之前需要擦除整块且使用寿命有限,所以需要设计合理的“写平衡”机制,来保证数据被安 ...

感谢 学习了

网友H:
  这个库要是稳定和支持广泛的画,还是很有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库要是稳定和支持广泛的画,还是很有用的。

稳定是我最主要的任务~由于我的产品只有使用STM32平台的,别的平台需要大家一起来努力哈,我会大家提供所有力所能及的帮助~

网友:
这是个好东西啊,谢谢了!

网友:
非常不错,下来学习学习

网友:
这个是个好东东,Mark

网友:
平衡功能+1
最近下下来测试测试

网友I:
软件分层结构不好弄...

网友:
平衡+1,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I:
软件分层结构不好弄...

具体哪个地方不好处理?

网友:
大哥真心厉害

网友:
谢谢,刚刚有所了解。

网友:
留个记号,以后应该会有用!

楼主:
今天刚刚更新了API说明文档,欢迎大家去Github或开源中国上去查看。

网友J:
不错,非常感谢楼主开源分享,  给你点+1024个赞, 之前看过你改写的Freemodbus主/从机协议栈, 都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错,非常感谢楼主开源分享,  给你点+1024个赞, 之前看过你改写的Freemodbus主/从机协议栈, 都很不错。 ...

过奖哈~欢迎watch并使用github上的项目,分享你的使用感受及建议哈

网友:
正好用到,顶

网友:
这个必须支持一下了   谢谢分享

楼主:
好用的话记得在Github上给星星哦~

网友K:
CAN、485、以太网一样的操作?!

网友:
载下来学习一下,支持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K:
CAN、485、以太网一样的操作?!

大同小异,Demo演示的串口使用Ymodem协议发送,485、CAN等总线需要自定义协议。我的产品上都是用的这个哈~

网友:
厉害啊,得顶一下

网友:
哇塞,太需要这样的东西了,帮顶~

网友L:
感谢分享,有空移植适用于一下。

网友:
写平衡+1

网友M:
这个真不错,不知道稳定性如何

网友:
嗯 楼主英文水平不错

网友N:
恩,不错,有模有样的!

网友:
加入读写平衡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个真不错,不知道稳定性如何

已经用在我的很多产品上了,你试试哈~

楼主:
引用 网友N:
恩,不错,有模有样的!

欢迎试用哈~不只是支持STM32。

网友O:
很好,我现在stm32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O:
很好,我现在stm32上试试

多谢支持。直接使用Demo中的工程就行的,同时支持IAR及Keil两个IDE

网友:
学习一下,以后应该用的着,多谢!

网友:
这个很方便啊

楼主:
最新的API文档在这里 http://armink.github.io/EasyFlash/ ,大家在使用的时候可以看下

网友:
测试一下先

网友P:
楼主的例程应该出个最精简的,去掉RTT

楼主:
引用 网友P:
楼主的例程应该出个最精简的,去掉RTT

亲,用RTT最主要是用它的控制台功能,模拟类似Uboot命令行环境,这样用户好上手体验并测试。
库本身和RTT是没有关系的。

网友P:
引用 楼主:
亲,用RTT最主要是用它的控制台功能,模拟类似Uboot命令行环境,这样用户好上手体验并测试。
库本身和RTT ...

搞在一起的话读代码有点困难,知道是好东西,就是没法上手,不想去研究RTT。多谢楼主的贡献,我会继续学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P:
搞在一起的话读代码有点困难,知道是好东西,就是没法上手,不想去研究RTT。多谢楼主的贡献,我会继续学 ...

恩~说的也是。最近在设计让库支持写平衡模式。等忙完了可以考虑在Demo中再增加个裸机版本。
你有没有兴趣搞搞裸机版本呢?我可以协助你做出来。再推送到github上去,方便大家。

网友:
狂顶楼主啊,收藏下,研读代码,看看能帮上什么忙,

楼主:
多谢支持,大家的支持是我坚持维护的动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说的也是。最近在设计让库支持写平衡模式。等忙完了可以考虑在Demo中再增加个裸机版本。
你有没有兴趣 ...

好啊,不胜荣幸

楼主:
OK。签名里有我的联系方式,你方便的时候可以跟我联系下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下 用于  spi flash  的时候, 有没有写平衡的功能呢?  最近比较纠结, 有个项目,要保存大量数据,  ...

好消息,“写平衡”已经增加上去了,目前环境变量支持两种模式,默认是常规模式,欢迎下载试用并反馈哦。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获取最新源码。
Github: https://github.com/armink/EasyFlash
OsChina: http://git.oschina.net/armink/EasyFlash
Coding: https://coding.net/u/armink/p/EasyFlash/git

楼主:
好消息,看到这么多网友需要“写平衡”,现在“写平衡”已经增加上去了,是一种比较简洁的实现思路。
目前环境变量支持两种模式,默认是常规模式,欢迎大家下载试用并反馈哦。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获取最新源码。
github : https://github.com/armink/EasyFlash
oschina: http://git.oschina.net/armink/EasyFlash
coding : https://coding.net/u/armink/p/EasyFlash/git

网友Q:
引用 楼主:
好消息,看到这么多网友需要“写平衡”,现在“写平衡”已经增加上去了,是一种比较简洁的实现思路。
目前 ...

非常感谢你的奉献。我在做一个产品,用STM32F103R8T6,裸机前后台系统。可以用吗?

网友:
支持一下,做的好。

网友R:
建议把文档放在doc目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Q:
非常感谢你的奉献。我在做一个产品,用STM32F103R8T6,裸机前后台系统。可以用吗? ...

可以的,不需要依赖任何操作系统和mcu

楼主:
引用 网友R:
建议把文档放在doc目录下

好的,后期逐步完善的,包括文档国际化。

网友:
先MARK,年后上班再慢慢看,谢谢楼主。

网友(2015-02-27):
引用 楼主:
好消息,看到这么多网友需要“写平衡”,现在“写平衡”已经增加上去了,是一种比较简洁的实现思路。
目前 ...

这个必须支持!
楼主牛

网友S:
酷!建议去掉tr-t。弄个裸机的demo,方便不玩os的电工。

网友S:
如果stm32开启了读保护(会强制把flash前4k写保护)。bl还能升级吗。实际产品中基本都会开启读保护的,bl升级是个问题

网友:
裸机的,写好了吗,可否共享下,谢谢

网友:
非常不错的想法.

网友:
不错,支持这类的开源

网友T:
MARK 备用!

谢谢分享,辛苦了LZ.

强烈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S:
如果stm32开启了读保护(会强制把flash前4k写保护)。bl还能升级吗。实际产品中基本都会开启读保护的,bl升 ...

不明白你说的“Bootloader升级”指的是是升级APP还是自己

网友S:
引用 楼主:
不明白你说的“Bootloader升级”指的是是升级APP还是自己

bl自己升级。不知是否有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S:
bl自己升级。不知是否有好办法

对于STM32没有测试过,但升级Bootloader对于其余MCU应该可以实现的。
如果正如你所说“会强制把flash前4k写保护”,那么可以把负责业务处理的Bootloader放到4K位置之后,Flash前4K只存放跳转到Bootloader的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T:
MARK 备用!

谢谢分享,辛苦了LZ.

最近又做了些优化,欢迎试用并分享感受哈。

网友:
哈哈,这个是要支持一下

网友:
好东西,标记一下,多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S:
酷!建议去掉tr-t。弄个裸机的demo,方便不玩os的电工。

是的,很多不带os的,能出的话最好

网友:
谢谢!时刻关注你。去年也搞了1个月的平衡操作串行Flash,能力不行,搞的有问题就放下了,现在可以有借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分系统的,我只不过用了rt-thread的printf打印功能

能不能提供个裸机的呢,对Rtthread 不熟悉 程序从哪里运行的没弄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亲,用RTT最主要是用它的控制台功能,模拟类似Uboot命令行环境,这样用户好上手体验并测试。
库本身和RTT ...

那个update 是在哪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U:
好东西,收藏,FLASH IAP

这个的 flash IAP 你有找到例子吗?

网友V:
引用 楼主:
OK。签名里有我的联系方式,你方便的时候可以跟我联系下哈~

IAP的 演示程序有吗?好像这有evn的呢?

网友W:
你好!我看了半天你写的程序,在平衡写里只是通过键值改写单个的变量。而批量写的函数“FlashErrCode flash_write(uint32_t addr, const uint32_t *buf, size_t size)”,好像没有平衡处理。能力有限请前辈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V:
IAP的 演示程序有吗?好像这有evn的呢?

IAP的那个演示Demo截图是我即将开源的另外一个Bootloader项目EasyBoot,这个项目是基于EasyFlash,所以我先开源了EasyFlash。
近期会发布EasyBoot的,请及时关注我的Github或论坛动态。

楼主:
引用 网友W:
你好!我看了半天你写的程序,在平衡写里只是通过键值改写单个的变量。而批量写的函数“FlashErrCode flash ...

有做写平衡处理的,你看的是Github上的最新源码吗?

楼主:
写平衡功能已经加上去了,欢迎试用~

网友:
写平衡处理这个好好看看先,谢谢楼主分享哦

网友X:
楼主,请问在写flash的过程中掉电,下次开机怎么处理坏块?

网友:
真心有用,之前还在想怎么通过485来升级,研究下。

网友W:
引用 楼主:
有做写平衡处理的,你看的是Github上的最新源码吗?

是的,我的目的是:需要多次循环储存一个个数组,每个数组2000个字节的数据。在前辈的平衡写文件里,我只是看到了这个通过键值操作单个变量的的API(FlashErrCode flash_set_env(const char *key, const char *value))。在接口文件里有FlashErrCode flash_write(uint32_t addr, const uint32_t *buf, size_t size),这个可以批量写,但好像不是平衡写。

楼主:
引用 网友X:
楼主,请问在写flash的过程中掉电,下次开机怎么处理坏块?

如果是在断电的过程中产生的坏块,那重新上电的时候只会把默认的坏境变量写入的正常的扇区。目前软件上还没有掉电保护机制。

楼主:
引用 网友W:
是的,我的目的是:需要多次循环储存一个个数组,每个数组2000个字节的数据。在前辈的平衡写文件里,我只 ...

在 FlashErrCode flash_save_env(void)方法中,平时环境变量是存在RAM中的

网友:
很不错,有时间测试。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支持樓主,感謝樓主的無私開源精神,純頂!

网友W:
引用 楼主:
在 FlashErrCode flash_save_env(void)方法中,平时环境变量是存在RAM中的

谢谢!研究中........

网友X:
引用 楼主:
如果是在断电的过程中产生的坏块,那重新上电的时候只会把默认的坏境变量写入的正常的扇区。目前软件上还 ...

最好弄 掉电保护,例如有一份 最新的副本什么的

网友Y:
顶楼主,希望能支持更多的器件,如K64F。谢谢了。

网友Z:
掉电机制也很重要,期待加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W:
谢谢!研究中........

记得你之前用过我开源的FreeModbus主机软件。EasyFlash就是为了配合Modbus来保存远程保存设备的运行参数而设计开发的。多多反馈建议哈~

楼主:
引用 网友X:
最好弄 掉电保护,例如有一份 最新的副本什么的

好的~我评估下,必要时,后期可以加入这个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Y:
顶楼主,希望能支持更多的器件,如K64F。谢谢了。

我的重心会集中关注软件的核心框架稳定性上,毕竟精力有限,其余平台的支持也需要大家来一起努力,移植非常简单,我会随时来协助大家解决出现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Z:
掉电机制也很重要,期待加上去

好的啊,已经有两个网友对这个功能有需求了,后面还有需要的网友可以跟帖+1,大家的支持是我坚持开源的动力。

网友W:
引用 楼主:
记得你之前用过我开源的FreeModbus主机软件。EasyFlash就是为了配合Modbus来保存远程保存设备的运行参数 ...

是的,感觉那个写的很好很规范!自从上次修过那个BUG后很稳定。谢谢前辈,从你这学到很多。内力还不够,对EasyFlash的学习还是有点吃力。请问前辈如果我要保存一个数组我要那几步操作呢?

网友:
iap实现,easyflash

楼主(2015-03-31):
引用 网友W:
是的,感觉那个写的很好很规范!自从上次修过那个BUG后很稳定。谢谢前辈,从你这学到很多。内力还不够, ...

首先要定义下数组中元素的名称例如"name",再使用flash_set_env方法给这个元素赋值,这个值是字符串类型,如果整形数组则需要用整形转字符串,最后使用flash_save_env将修改后的环境变量保存到Flash中。
更多细节参考说明文档,那个Gif动画也描述的很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要定义下数组中元素的名称例如"name",再使用flash_set_env方法给这个元素赋值,这个值是字符串类型 ...

谢谢!我再了解中。

网友AA:
这个确实不错,楼主,其读写效率和文件系统比起来差异有多大?

网友:
楼主很强大,下载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A:
这个确实不错,楼主,其读写效率和文件系统比起来差异有多大?

这个是直接操作Flash,不知道你说的读写效率是从哪个方面进行对比。

网友AB:
请教一个不是那么主要的事情,楼主您的动态gif图片是使用什么软件制作的,感觉十分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B:
请教一个不是那么主要的事情,楼主您的动态gif图片是使用什么软件制作的,感觉十分厉害? ...

用FSCapture截的图,用Ulead GIF Animator 5做的Gif

楼主(2015-05-13):
引用 网友L:
感谢分享,有空移植适用于一下。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20936-1-1.html 这个是较新的版本,建议用最新版本移植

网友:
谢谢楼主的热情答复,楼主太棒了。

网友AC:
相当于简化版的u-boot吧

网友:
强悍,明天下载学习,先顶为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C:
相当于简化版的u-boot吧

ENV功能是相当于简化版的Uboot

网友:
开源传万世

网友(2015-06-12):
掉电机制+1

网友:
好像很牛逼的样子

楼主:
这个功能现在正在测试。建议及时关注Github上的动态。

网友(2015-07-18):
膜拜大神,资料收下了

网友(2015-09-13):
引用 楼主:
欢迎试用及反馈哦~可以在github上watch这个项目,这样就能知道随时知道项目新进展。 ...

我现在是裸机跑  配合一个shell  环境变量的使用非常棒, 由于iap 给的rt 的代码,得消化下 用,这个软件库用起来非常棒

网友AD:
楼主,在https://github.com/armink/FreeModbus_Slave-Master-RTT-STM32看到一个modbus主站,这个可以用吗?还有看介绍好像支持ucos系统,怎么代码内好像没有,先谢谢楼主的共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D:
楼主,在https://github.com/armink/FreeModbus_Slave-Master-RTT-STM32看到一个modbus主站,这个可以用吗 ...

这个项目已经开源很久了,挺成熟的,你放心用吧。ucos的移植之前是别的热心网友做的,你留下邮箱,我邮件发给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项目已经开源很久了,挺成熟的,你放心用吧。ucos的移植之前是别的热心网友做的,你留下邮箱,我邮件 ...

邮箱changxiaoqing-113@163.com,再次感谢。

网友AE(2015-10-29):
引用 楼主:
这个项目已经开源很久了,挺成熟的,你放心用吧。ucos的移植之前是别的热心网友做的,你留下邮箱,我邮件 ...

求教一个使用方法:

我要保存一个工艺参数,参数有很多个数值,我想搞成下面那样的,我想问一下这个数值字符串能有多长
ef_set_env("temp","123,456,789,123,456");

楼主:
引用 网友AE:
求教一个使用方法:

我要保存一个工艺参数,参数有很多个数值,我想搞成下面那样的,我想问一下这个数值 ...

放心用吧,这个长度是没有限制的,只要你的环境变量分区有足够的容量

网友AE:
引用 楼主:
放心用吧,这个长度是没有限制的,只要你的环境变量分区有足够的容量

好的,谢谢了,刚才我已经测试没问题

    line = ef_get_env("pf1");            /*  */
    ctemp = strtok( line, delims );
    pf[0] = atoi(ctemp);
    ctemp = strtok( NULL , delims );
    pf[1] = atoi(ctemp);
    ctemp = strtok( NULL, delims );
    pf[2] = atoi(ctemp);
    ctemp = strtok( NULL, delims );
    pf[3] = atoi(ctemp);

楼主:
引用 网友AE:
好的,谢谢了,刚才我已经测试没问题

    line = ef_get_env("pf1");            /*  */

客气~没有问题就好。

另外,strtok会改变源字符串,这里不建议使用,因为这里返回的是环境变量缓冲区中数据地址,所以如果此时再调用保存环境变量方法,会导致环境变量被意外修改。

网友AF(2016-06-01):
昨天用demo试了一下Env,感觉这不是一种高效的存储变量的方式。首先我理解的key和value,key是索引以字符的形式存在(例:key=“times”,那么这个索引至少需要5个字节,事实上这个地方是4字节对齐的,我猜是8个字节),value是值以字符形式存在(例:value=65535,那么这个值需要至少5个字节,事实上这个貌似也是4字节对齐吧,那实际就是8个字节。如果用unsigned short int类型存储,只需要2个字节)。这样下来就是10~16个字节才能存一个2字节的数据,这对我的项目来说就受不了了,flash顶多也就4~8M,跟预期的使用大小差5倍多一些。那么问题来了,先不考虑key的存在形式,value如果能指定类型进行存储的话,我觉得存储效率也会提不少。不太懂数据的原理,只算提一下需求。

网友:
从现在版本来看,EasyFlash面向的应用方向应该是参数存储和日志存储吧(拙见),不知道有没有意向朝连续记录数据存储(最好是多属性,千、万级的数据量)方向发展。

楼主:
引用 网友AF:
昨天用demo试了一下Env,感觉这不是一种高效的存储变量的方式。首先我理解的key和value,key是索引以字符的 ...

1、对齐方式跟你理解的很像,不过是 "key=value" 合在一起进行4字节对齐存储。

2、你说的这个资源占用过高的问题确实存在,EasyFlash 的 Env 功能设计之初的场景是在面向参数存储,产品的参数不像记录,往往比较少,所以使用 字符串 存储的方式,会大大提高 value 各类型的存储时兼容性,所以目前大数据量的可修改记录或参数是不建议使用 EasyFlash 来做。

3、跟你说的一样,降低资源占用,支持大数据确实是 EasyFlash 未来的发展方向。不过最近业余的精力一直在做一款通用的 串行 Flash 驱动的库,做好后,再用到 EasyFlash 上能大大降低其使用门槛。对于 EasyFlash 发展也希望大家都能共同参与,如果有兴趣可以联系我,Q:383016632

网友:
引用 楼主:
1、对齐方式跟你理解的很像,不过是 "key=value" 合在一起进行4字节对齐存储。

2、你说的这个资源占用过 ...

写数据库还没那个能力,不过出几个demo还是问题不大,主要是我发现和楼主的写作方式(跟我这样跟着开发板学过来的人)差异挺大的,例:变量命名那么长、硬件初始化不会把所有IO写在一起等等,导致demo并不是很易读(很想知道楼主以前是写什么的)。
现在想到一个以文件为单位的处理方案(基于文件系统),解决当前的多分类的数据记录问题(例如:4个通道,通道的输入类型每修改一次,重新创建一个文件,每个文件开始是一个信息段,记录后面的数据的属性)。

网友:
很好  很强大

网友(2016-07-27):
楼主又出大作,真是令人敬仰

我现在打算把铁电保存参数的功能改用片上flash模拟eeprom的方式来做,基本思路是有的,不过如果你的东西已经解决问题了我不打算再闭门造车了

正如前面有坛友提出一样,我的参数也组合成一个大结构体,里面套好多结构体数组,总共有5k大,每次用户修改后立刻修改对应参数在铁电中备份值,如果改用flash模拟的话也只能用这样的增量做法,如果全局修改flash估计撑不了多久,改用掉电时全局修改也不现实,按照数据手册,5k保存时最大耗时有50ms,何况还有其他掉电保存的工作参数

请问你的大作支持类似于铁电或e2的增量操作吗,是指模拟的flash增量操作

网友AG:
还有楼主的大作有没有支持大数组压缩的功能,我有个90k大的数组,70%以上都是0,而且还基本都是连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G:
还有楼主的大作有没有支持大数组压缩的功能,我有个90k大的数组,70%以上都是0,而且还基本都是连续的 ...

目前不支持增量更新功能,不对对于 EasyFlash 接下来的开发方向,我是有打算再重新开发一种轻量级的模式来降低环境变量过多时,占用 RAM 过大的问题。该模式就支持你要的增量更新功能及数据压缩功能,对于增量更新还支持动态增量更新(软件运行过程中动态更新)及静态增量更新(开机初始化时,与默认环境变量对比,需要更新时进行更新)两种方式,压缩的 C 库我都选好了,就用 QuickLZ 。之前也做过一些设计工作,就是开发工作,我估计年底前能完成就很不错了,下半年还有一些更实用的、大家需求量更大的开源软件要做的,所以如果你能等,建议先等等吧,到时候有兴趣咱们也可以一起来开发。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不支持增量更新功能,不对对于 EasyFlash 接下来的开发方向,我是有打算再重新开发一种轻量级的模式 ...

增量更新我也是这么想的,普通修改操作就是动态增量更新,换扇区的时候,或者开机初始化的时候,或者到某个临界点的时候进行一次静态更新,即删除全部增量更新,将全局更新一次写入,相当于一次整理,因为太多的增量很可能出差错,还是需要重新开始的

网友:
mark  嵌入式闪存库 EasyFlash for STM32,支持Env和IAP

网友AH(2017-02-18):
请问EasyBoot开源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H:
请问EasyBoot开源了吗?

暂时没有~

网友:
正需要,谢谢大神,

网友AI(2017-05-29):
引用 楼主:
暂时没有~

请问楼主,用easy flash 代替eeprom 做参数存储的话,Stm32 ,擦写次数多少呢?有优化吗
编辑原因:写错字

网友:
期待Easy boot 出来啊,最好支持USB 虚拟U 盘更新程序,期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I:
请问楼主,用easy flash 代替eeprom 做参数存储的话,Stm32 ,擦写次数多少呢?有优化吗
编辑原因:写错 ...

每个 Flash 扇区的擦写取决于各个 Flash 本身的特性。如果开启磨损平衡模式,总擦写次数是 Flash 参数全部扇区的总计擦写数量总和。

网友(2017-07-06):
看楼主IAP 都是先接收数据到备份区 在从备份区拷贝数据到app的指定地址,这样的话岂不是效率很低,且要求flash大小至少大于2倍的app

网友(2017-09-23):
改为STM32X8系列,IAR7.2编译
下面这警告很奇怪。。

网友(2018-01-15):
正式我想要的,谢谢分享。

网友AJ(2019-01-11):
你好!

在使用log的过程中发现:ef_log_get_used_size()函数获取到2032之后,再写入log,这个数不变,最后出错了。

工程:easyflash     no_os     stm32f10x env的例子
log配置为20k大小

测试代码:
          sprintf(log,"%ld", times);
          ef_log_write((const uint32_t*)test,4);

          log_size = ef_log_get_used_size();
          ef_print("log used_size is :%d ",log_size);

          ef_log_read(times,(uint32_t *)log,4);
                        ef_print("read log times :%d , log text is %s",times,log);

          times += 4;

网友:
mark EEPROM flash 写平衡

网友:
引用 楼主:
每个 Flash 扇区的擦写取决于各个 Flash 本身的特性。如果开启磨损平衡模式,总擦写次数是 Flash 参数全 ...

在吗?EasyFlash使用LOG出现了几个问题。
在222楼。

楼主:
引用 网友AJ:
你好!

在使用log的过程中发现:ef_log_get_used_size()函数获取到2032之后,再写入log,这个数不变,最 ...

时间有些长了,我也太清楚原因,建议自行深入分析。我记得 EasyLogger 项目里有 EasyFlash log 功能的示例

网友:
引用 楼主:
时间有些长了,我也太清楚原因,建议自行深入分析。我记得 EasyLogger 项目里有 EasyFlash log 功能的示 ...

好的。我再测试一下easyloger

网友:
引用 楼主:
时间有些长了,我也太清楚原因,建议自行深入分析。我记得 EasyLogger 项目里有 EasyFlash log 功能的示 ...

我也许找到原因了。log只写了一页就停止了。

ef_log.c 有一处小BUG

613-617行
            /* change the current sector status to FULL */
            result = write_sector_status(write_addr, SECTOR_STATUS_FULL);
            if (result != EF_NO_ERR) {
                goto exit;
            }
            write_size += writable_size;

这一页写满之后,应该寻找下一页。因此,把源代码的第625-667替换掉上面的if语句即可
    /* erase and write remain log */
    while (true) {
        /* calculate next available sector address */
        erase_addr = write_addr = get_next_flash_sec_addr(write_addr - 4);
        /* move the flash log start address to next available sector address */
        if (log_start_addr == erase_addr) {
            log_start_addr = get_next_flash_sec_addr(log_start_addr);
        }
        /* erase sector */
        result = ef_port_erase(erase_addr, EF_ERASE_MIN_SIZE);
        if (result != EF_NO_ERR) {
            goto exit;
        }
        /* change the sector status to USING when write begin sector start address */
        result = write_sector_status(write_addr, SECTOR_STATUS_USING);
        if (result == EF_NO_ERR) {
            write_addr += LOG_SECTOR_HEADER_SIZE;
        } else {
            goto exit;
        }
        /* calculate current sector writable data size */
        writable_size = EF_ERASE_MIN_SIZE - LOG_SECTOR_HEADER_SIZE;
        if (size - write_size >= writable_size) {
            result = ef_port_write(write_addr, log + write_size / 4, writable_size);
            if (result != EF_NO_ERR) {
                goto exit;
            }
            /* change the current sector status to FULL */
            result = write_sector_status(write_addr, SECTOR_STATUS_FULL);
            if (result != EF_NO_ERR) {
                goto exit;
            }
            log_end_addr = write_addr + writable_size;
            write_size += writable_size;
            write_addr += writable_size;
        } else {
            result = ef_port_write(write_addr, log + write_size / 4, size - write_size);
            if (result != EF_NO_ERR) {
                goto exit;
            }
            log_end_addr = write_addr + (size - write_size);
            break;
        }
    }

经过测试可见,log可以写满20k预定大小,而且读出也是正确的。请sunnydragon看一下是否是这样?

网友:
这个真是不错!!

网友(2019-02-11):
最近写了一篇《如何在嵌入式产品中应用键值存储数据库》:http://geek.csdn.net/news/detail/35184,里面有一些EasyFlash的使用场景。欢迎大家拍砖。
這個聯結失效了~~~~~~~~~~~~~`

网友:
mark一下:嵌入式闪存库 EasyFlash for STM32,支持Env和I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