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被机箱噪音搞疯了,于是大折腾了一把。

楼主(2015-01-25):
机箱是四年多的老机箱了,风扇有点老化,尤其现在冬天,温度低,电脑开机前半小时总会轰轰响,像拖拉机一样。

楼主综合了市面上各种静音方案,觉得苹果的垃圾桶做的最好了。垃圾桶买不起,买个小鱼缸总可以吧。呵呵。

想用水冷静音的,最不靠谱了,水冷还要风扇,脱裤子放屁。

楼主要慢慢发帖,为了保证连贯性,请各位坛友在接下来的15分钟不要插楼。
谢啦。
谁插嘴谁是锤子

先上个完成图:
整机只需要一个风扇,电源拆开,风扇丢掉。
显卡cpu风扇也不要了。
一个大号,低速风扇解决所有散热问题。

风扇声音极小,要夜深人静才能听到风吹过的声音。
现在最大的噪音源反而成了硬盘。

楼主:
看看我原来的机箱,实际上楼主已经改造一回了。
为了降低机箱噪音,给CPU和显卡风扇加了PWM调速。

用了三个ds18b20检测温度,编号为A、B、C,目前看到的C为室温。

楼主:
除了老电脑的那堆配件,还需要采购一些别的。

这个是需要买的亚克力尺寸。能让老板加工的,就加工好再发。
板材3mm足够,5mm的亚克力太厚了。

楼主:
这个是物料清单,有详细的花费。

这里需要表扬一下卖亚克力的老板,态度好,耐心不说,他们家的材料是最便宜的。
我找了十几家买亚克力的,同样一堆材料,有人竟然报价300+,太过分了。

对了,直径200mm以上的亚克力管,壁厚3mm的非常不好找,都是5mm的。

楼主买的亚克力管外径是210mm,用的主板是ATX大板(华硕P5QL-PRO)。
感觉210mm太紧吧了,当初买250mm的好了。

楼主:
东西到了,来张全家福。
那三个接线柱好评,3块多一个,本来以为是学校实验室见过的那种小东西,送到了之后发现体积巨大,很好,正合我意。
电流走100A都没问题。额,实际上跟电流没关系,接线柱不是用来走电的,具体干什么的,请各位看官往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豪,能做朋友吗
没看到风怎流的

插嘴了,差评!!

楼主:
给主板来个特写。

风扇老化了,用手拨,明显感到摩擦。
拆掉。

楼主:
开工了,看我的小电磨。
先给机箱背板开个孔。记号笔画的小框框看到没?
护目镜也有哦。安全最重要。

台钳,马上就要用到啦,当初好像是15块包邮还是多少来着。

楼主:
开孔不太顺利,亚克力本质上是塑料,高温就融化了。
先开小点吧,剩下的慢慢磨。

网友:
跪地膜拜

楼主:
改造电源。
空间太小,电源壳子就不要了,拆出来搞。

这个是大电感,想办法固定在电源主板上。

固定好了。

正面特写。

反面特写

大家看看我的电源怎么样?有没有PFC啊?PFC长什么样?

楼主:
背板插好,电源接口插好。

网友B:
丑到没朋友啊……
全透明机箱真的不好弄,需要全模组电源+全定制线材才能搞漂亮。

楼主:
背板搞好了,接下来搞显卡。
空间小,显卡只能竖着来了。
给显卡开槽的时候悲剧了。看到裂纹没?
奇怪吧?背板开口没有裂纹,到显卡开口这里就有裂纹了。
原因是这样的,我用记号笔花了线,想洗掉,于是就擦了酒精。然后亚克力就裂了。
分析原因如下:
酒精会渗透进亚克力,导致亚克力变脆,圆形亚克力管是有应力的,于是就裂了。

楼主:
搞底板,还挺漂亮的哈~
大家知道接线柱要干嘛了吗?

网友C:
真能折腾啊! 比我能折腾。硬盘果断换SSD,即便2.5寸的笔记本硬盘,也要比3.5的台式机静音。
我现在机箱20cm*20cm*6cm左右。很静音啊,用的ITX的小板,只有CPU风扇,平时1300rpm左右。缺点是用了SSD+2.5HHD双硬盘,HHD启停有噪音,而且带来响应速度的问题,不过可以把节能设置关闭了就好了。
配置:华硕 H81T, i5 4570,4G*2 1600,128G mSATA SSD, 1T 2.5' HDD, hp笔记本电源, 内置扬声器、内置无线网卡、罗技nano适配器,三星23寸显示器,非常简洁。

看看电工的桌面吧。

楼主:
这个是15mm*15mm的立柱,先锯出8块下来,一会你们就知道干什么的了。

网友C:
没有屏蔽,电工表示关心辐射会不会超标啊!会不会造成不孕不育啊

楼主:
搞硬盘,先上烙铁。
海门牌硬盘,320G。

硬盘插上了四个小翅膀,看到没?

楼主:
喜闻乐见,楼主把手割了。
楼主又做了BBQ。

楼主:
洞开的差不多了,下面上胶水。

这个是我买的40mm螺丝,买了4包16颗,以为买多了,实际上刚刚好。

楼主:
开大孔,楼主要上重型工具啦~

楼主:
防尘网,和风扇的特写。

楼主:
看!楼主发现了什么?
肥皂…… 呸!!
是美纹纸。

装固定块的时候用用看。
结果证明尝试失败。
亚克力胶水跟水一样稀,至少要15分钟固化。
稍微倾斜一点就流出来了。
只好依靠地球重力,一颗一颗粘了。
15分钟一个,八颗刚好两小时。

顺便提一下,锤子时钟的计时器真好用。

楼主:
装好了。
给个六面特写。
线很乱,将就着看吧。
如果有下次的话,楼主要搞250mm的机箱,肯定比这个漂亮。

正面:

背面:

右侧:

左侧:

上面:

下面:

楼主:
开机。一次成功。
风扇只有570来转,主板觉得这个转速太低。
搞的我只好在BIOS上把风扇报警关了。

看看当前室温。系统温度。
原来多少度忘了看了。不过感觉应该跟原来差不多。
CPU温度很低,感觉比原来好多了。因为老式机箱热量排不出去,闷在箱子里只能越来越热。
显卡50来度,好像有点偏高?毕竟它不是侧面走风。
显卡多少温度正常?坛友可否给个参考?

电脑从昨天晚上开始开机,没关过,至今一切正常。
改造成功。

网友:
佩服啊

不过还是果断的换个HTPC来的省事

楼主:
这是剩下的材料。

接线柱的铜片 ,用不上啦。
80A的没有了,只有60A的,老板很不好意思。

显卡侧板的一半,锯下来的。

空空的电源壳子,话说这个风扇还是不错的,跟CPU风扇同时买的,现在状态还很好,声音很小。
这个是山寨电源。不过很皮实。前不久换过两个爆浆电容,又很好用了。

机箱剩下的一堆垃圾。
包括CPU风扇。显卡风扇。
光驱也不要了。没用过几次就坏了,老是不出仓。上油也没用。以后就告别光驱了。

楼主:
好了,楼主发完了。欢迎大家回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豪,能做朋友吗
没看到风怎流的

风就直上直下留就好啦。
直肠子,直接从底部吸到上面。

网友D:
你闲着没事干了

X宝上买几个双滚珠风扇(不识货就算了,很多风扇都是没滚珠的或单滚珠的),换了拉倒。国产风扇本来就是损耗品。买风扇买台达,NMB,之类都可以。我机箱里用的全部台达,大的小的台达,自从那个5K转的换下来之后(CPU风扇换成了塔式的),又加了两个风扇给电源模块和北桥吹着,声音也比以前小多了。就是半塔机箱太小,里面已经塞得严严实实了,全塔机箱太长,没处放。后面排气的风扇用不到太大的,也装了2个接5V上面。现在主机噪音最大的是电源风扇——双路磐石500,这货双风扇,转速不低于4KRPM。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丑到没朋友啊……
全透明机箱真的不好弄,需要全模组电源+全定制线材才能搞漂亮。 ...

嫌丑就贴贴纸啊。碳纤维的怎么样。
话说楼主就喜欢这种全透明的,内脏都能看到。
贴纸以后再搞吧。
比楼主的机箱还静音的,请问还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屏蔽,电工表示关心辐射会不会超标啊!会不会造成不孕不育啊 ...

非电工表示你连电磁辐射和电离辐射都没搞清楚,略丢脸。

网友:
引用 楼主:
嫌丑就贴贴纸啊。碳纤维的怎么样。
话说楼主就喜欢这种全透明的,内脏都能看到。
贴纸以后再搞吧。

我的htpc无风扇,全ssd,无机械硬盘。不知谁的更安静一些

其实普通机箱一样静音,关键在风扇。

网友E:
我的机箱,硬盘的噪音是主要来源,一直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

网友:
历害,有想法!

网友C:
引用 楼主:
非电工表示你连电磁辐射和电离辐射都没搞清楚,略丢脸。

电离很少见吧,那应该是射线那种?
一般EMI测试吧。不过EMI以前公司也没有条件搞,去外面做的,一般是EMS。

网友F:
LZ觉得电源没外壳罩安全吗?还有EMI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觉得电源没外壳罩安全吗?还有EMI

自己瞎搞,为了达到一个目的,就只好牺牲另一方面了。
电源固定好,留好距离,一般没事。
EMI是电磁干扰吧?玩过上G的东西,主板几百M的频率感觉还是挺抗干扰的。
实际跑起来没问题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机箱,硬盘的噪音是主要来源,一直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

用个128g的ssd。
机械硬盘放到nas里,用iscsi变成本地硬盘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离很少见吧,那应该是射线那种?
一般EMI测试吧。不过EMI以前公司也没有条件搞,去外面做的,一般是EMS ...

手机专门发射信号的都不怕,主板功能不是发射电磁波的,工作时泄露一点电磁辐射,当然没关系了。
毕竟你天天打电话,也没见谁怕过。

网友G:
不错,嘿嘿,谢谢给了我一个不错的灵感,年前事太多,过完年也把家里那台也改了,目测楼主的主板我的跟你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错,嘿嘿,谢谢给了我一个不错的灵感,年前事太多,过完年也把家里那台也改了,目测楼主的主板我的跟你的 ...

P5QL-PRO  主控P系列的主板是不能集成显卡的。
如果是集成显卡的主板,就更好搞了。

网友H:
楼主就是想折腾而已,本来买个新的成品机箱或者换个风扇就能解决的事情非要自己动手做机箱……

网友:
换硬盘,笔记本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就是想折腾而已,本来买个新的成品机箱或者换个风扇就能解决的事情非要自己动手做机箱…… ...

主要是看苹果那个垃圾桶心里痒痒。
屌丝又买不起。
只有DIY这种乐趣了。

网友I:
这种东西,适合年轻人去弄,吃力不讨好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种东西,适合年轻人去弄,吃力不讨好

说的好像你年纪很大似的。
要有一颗年轻的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瞎搞,为了达到一个目的,就只好牺牲另一方面了。
电源固定好,留好距离,一般没事。
EMI是电磁干扰 ...

EMI用一层带胶的铜箔纸贴上。

楼主:
楼主就喜欢苹果那种直肠子一根风道。
话说现在仿苹果的垃圾桶机箱已经有卖的了。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9#detail

注意,200只是定金,全价要600块。

说白了,楼主这么折腾,就是没钱。
有钱谁还在这里瞎BB。

最烦上面那些嫌丑的人了。你行你上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闲着没事干了

X宝上买几个双滚珠风扇(不识货就算了,很多风扇都是没滚珠的或单滚珠的),换 ...

滚珠的噪音大,但是寿命长,可靠性高。
其实还是液压轴承静音,物美价廉。

网友J:
用了三个ds18b20检测温度,编号为A、B、C,目前看到的C为室温。

这个模块是自制还是成品?

网友:
楼主你太可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用了三个ds18b20检测温度,编号为A、B、C,目前看到的C为室温。

这个模块是自制还是成品? ...

自制的,mege8做的,话说楼主真是闲的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滚珠的噪音大,但是寿命长,可靠性高。
其实还是液压轴承静音,物美价廉。 ...

事实证明,只要风扇转的慢,就没什么声音。
570转你怕不怕?

网友K:
我家电脑8个风扇,呵呵

网友:
所以没有特殊情况一直用笔记本+外接显示器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K:
我家电脑8个风扇,呵呵

主板上有那么多接口?

网友L:
楼主在订亚克力之前,可以提前设计好。让工厂帮着做好打孔开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在订亚克力之前,可以提前设计好。让工厂帮着做好打孔开缝啊。

如果有下次的话,主板背板和显卡的开孔都可以找卖家做。

主要是楼主不懂机械设计,看不到实物之前不好定位置。

网友M:
楼主太强悍了!我之前也发过贴,搞定风扇之后硬盘狗日的咕咕做响,现在硬盘被我拆卸来,平躺在机箱底部了,垫了一块10mm厚的珍珠棉,这下终于清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太强悍了!我之前也发过贴,搞定风扇之后硬盘狗日的咕咕做响,现在硬盘被我拆卸来,平躺在机箱底部了, ...

楼主是有两块硬盘的,SSD太小了,才30G,只装系统用。
两块硬盘用双面胶粘起来的。
只用螺丝固定机械硬盘。

机械盘抽风似的,偶尔才响那么两下。
还好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N:
LZ,你搞了这种结构的好拆里面配件么。

表示我的台式机内存条每1/2个月就要拆了一次,要不就报警开不了机 ...

我的配件比较稳定。一年都不用管它。
以前也就是偶尔开箱吹吹灰。

网友:
看样子用个奶粉罐或者茶叶罐也可以搞成垃圾桶机箱哦

楼主:
引用 网友N:
LZ,有没有考虑过用 AB胶来粘东西,这货相当好用。。

玻璃 金属通杀。。 ...

AB胶是有颜色的吧?

我还是觉得亚克力专用胶水比较好用。

以前用过氯仿粘亚克力,氯仿太猛了,流到哪里,哪里就白花花一片。

这个专用胶水不知道什么成分,不过原理跟氯仿一样,但是温和的多。
它吧亚克力腐蚀软了,然后在慢慢固化,两块东西就变成一体的了。
融合应该比胶水贴合要牢靠得多。

网友:
不如把机箱丢进一个大箱子内 一边装风扇抽风,一边装车用的空调滤网挡灰。

网友O:
楼主毕业后怎么处理这台电脑,都整成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毕业后怎么处理这台电脑,都整成这样。

为什么处理?
这是传家宝。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板上有那么多接口?

呵呵,主板上很多风扇接口,好像现在还没插满呢~!我是服务器,双U,每U可以插2个,所有风扇都可以PWM调速的。

网友:
这结构不耐操啊,有点磕磕碰碰可是会伤到你的传家宝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能折腾啊! 比我能折腾。硬盘果断换SSD,即便2.5寸的笔记本硬盘,也要比3.5的台式机静音。
我现在机箱20cm ...

求机箱出处?

网友:
楼主应该做成双筒,分内外筒,底部密封,中间夹层放几条小鱼,立马高大上

网友:
ITX的机箱价格相差很大,好的好几k,我这个只要50(买的二手),又DIY了一下,不过新的也只要65.
不过需要提示,如果使用intel原装的风扇,又要装2.5寸硬盘的话,需要自己调整一下,不然有冲突。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2&_u=pambm474f0

网友P:
LZ在里边加个风车吧,彩色的好看

网友Q:
引用 楼主:
改造电源。
空间太小,电源壳子就不要了,拆出来搞。

你这个大电感就是PFC啊,拆开看看里面是不是有铜线,有报道山寨电源里面也放入这么个电感的东西,不过里面什么都没有,就是一根导线从里面过一下

网友:
mark  机箱改造

楼主:
引用 网友P:
LZ在里边加个风车吧,彩色的好看

上面的大风扇自带光污染,只不过楼主没开而已。

刚才楼主去淘宝看贴纸去了,贴纸也不满意,看了好几款,想想一下贴后的样子,还是挺山寨的。

算了,不贴了。就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Q:
你这个大电感就是PFC啊,拆开看看里面是不是有铜线,有报道山寨电源里面也放入这么个电感的东西,不过里 ...

看过了,是铜线。

论坛里有人发过里面包水泥的,我拆电源的时候长了个心眼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滚珠的噪音大,但是寿命长,可靠性高。
其实还是液压轴承静音,物美价廉。 ...

天艹的空气质量,普通轴承用不到1K小时就得换了。

网友:
动手能力不是盖的。

网友:
NB,土豪你好,土豪再见

网友:
电脑没噪音我就没法专心工作

网友:
现在是冬天,到夏天估计会过热。

网友:
楼主是个细心的人,而且爱折腾

网友R:
这样风道可能不太好吧,另外这走线 会不会干扰?还有不需要铁皮箱防辐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R:
这样风道可能不太好吧,另外这走线 会不会干扰?还有不需要铁皮箱防辐射么 ...

你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S:
没看明白,楼主的显卡怎么做到和主板平行的?有转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S:
没看明白,楼主的显卡怎么做到和主板平行的?有转接口?

转接线,看六楼全家福。

网友T:
噪声避免不了的,除非散热全用热管,机械硬盘用弹簧悬挂

楼主:
引用 网友T:
噪声避免不了的,除非散热全用热管,机械硬盘用弹簧悬挂

差不多就行啦。

就好比说楼主玩车,加了氮气加速系统,你说,不上火箭能看?

网友U:
楼主,将你的淘宝采购链接也放上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U:
楼主,将你的淘宝采购链接也放上来吧。

发链接真的没问题吗?

除了那个物美价廉的亚克力不好找之外,其他的都是平常件。

你感兴趣的话,按图索骥就好啦。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9991404298

这个是我买亚克力管的卖家,我找了十多家,他家的最便宜。
所有亚克力+胶水,一共100.
其他的只要一段管子,其他配件还没算呢,就敢报价260.

网友V:
引用 楼主:
嫌丑就贴贴纸啊。碳纤维的怎么样。
话说楼主就喜欢这种全透明的,内脏都能看到。
贴纸以后再搞吧。

圆管再长些,抵到房顶,利用烟囱效应,风扇就省了,而且温度越高,空气上升越快。如何?声音能不比楼主的小?

网友:
加橡胶脚垫会不会更静音?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的大风扇自带光污染,只不过楼主没开而已。

刚才楼主去淘宝看贴纸去了,贴纸也不满意,看了好几款, ...

锡箔纸贴一圈,接地,这样绝对没辐射,还闪亮。

网友:
真能折腾呀

网友:
楼主的动手能力非常强悍,赞!但为什么现在电脑机箱是金属而不是塑料,是有道理的。电脑主机机箱内部辐射最大了,你应该再做一个屏蔽罩。

网友W:
引用 网友K:
我家电脑8个风扇,呵呵

你主板怎么那么多风扇接口呀

网友X:
显卡没看清是怎么装的呀,转接板?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LZ喜欢折腾,佩服佩服

网友Y:
LZ, 动手能力和心境是让人佩服的, 赞一个.

电源是放在里面的吗? 没看明白。
若放在外面,是不是再加个桶。

网友K:
引用 网友W:
你主板怎么那么多风扇接口呀

服务器主板,特殊点嘛,呵呵

网友:
:-),不错要是在喷涂下就完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服务器主板,特殊点嘛,呵呵

双路X5650吗?

网友K:
对~!华硕Z8NA D6,现在我只上了一个X5650,感觉很够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V:
圆管再长些,抵到房顶,利用烟囱效应,风扇就省了,而且温度越高,空气上升越快。如何?声音能不比楼主的 ...

这个可以有。

网友W:
引用 网友K:
对~!华硕Z8NA D6,现在我只上了一个X5650,感觉很够用了~!

x5650性能的确不错.而且很便宜.但好用的板子难找.我暂时在用一块山寨的X58板子.不能超频,CPU风扇也不能调速.
正想着什么时候搞一块双路主板

网友Z:
引用 楼主:
发链接真的没问题吗?

除了那个物美价廉的亚克力不好找之外,其他的都是平常件。

从下往上抽风的话,下面没有防尘网,会不会时间久了里面全是灰么?

网友:
LZ, 真心是能折腾的,不过我倒是很愿意这种类型的DIY, 下次我也把俺家的大机箱也来如此这般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造电源。
空间太小,电源壳子就不要了,拆出来搞。

PFC不就是你说的这个电感么。跟后面的那个大电解电容组成无源PFC。 不过很多垃圾电源,这个电感就是一根线,里面是水泥,哈哈。

网友K:
引用 网友W:
x5650性能的确不错.而且很便宜.但好用的板子难找.我暂时在用一块山寨的X58板子.不能超频,CPU风扇也不能调 ...

这U我买时300出头,主板收的二手的,Z8NA D6+散热器+pike2008矩阵卡,600块包顺丰~!、
这洋垃圾确实给力呀,我开很多游戏+AD+pdf+网页+视频,一点压力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家电脑8个风扇,呵呵

风扇多果然牛逼,温度已经零下了。

网友AA:
看见LZ抽粉,打针,自残,其他没看见

网友AB:
EMI肯定不过,可能会干扰收音机。买几个好风扇换到原来的机箱就行了。
生命在于折腾,楼主多上chiphell论坛吧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U我买时300出头,主板收的二手的,Z8NA D6+散热器+pike2008矩阵卡,600块包顺丰~!、
这洋垃圾确实给力 ...

600就有双路主板的确给力,现在的价都被JS炒高了.
估计你图吧都有12级了吧.

网友:
楼主这改造完敢不敢直接拿着去机场过个安检什么的,我觉得特勤会把你摁在地上——这一瞅还以为是炸弹!

网友:
拿硅油给泡上, 风扇全部可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V:
圆管再长些,抵到房顶,利用烟囱效应,风扇就省了,而且温度越高,空气上升越快。如何?声音能不比楼主的 ...

你这是在逗我?

楼主:
引用 网友X:
显卡没看清是怎么装的呀,转接板?

转接排线,有20cm长,随便折。

楼主:
引用 网友Y:
LZ, 动手能力和心境是让人佩服的, 赞一个.

电源是放在里面的吗? 没看明白。

电源把壳子拆了,固定在了主板的背面空间那里。要留好余地,电源不要跟主板碰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Z:
从下往上抽风的话,下面没有防尘网,会不会时间久了里面全是灰么?

有灰没办法,定期清理吧。
担心加了防尘网气流就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A:
看见LZ抽粉,打针,自残,其他没看见

你太有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B:
EMI肯定不过,可能会干扰收音机。买几个好风扇换到原来的机箱就行了。
生命在于折腾,楼主多上chiphell论坛 ...

这种狗啃的水平,被chiphell的土豪们看到会被喷死。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狗啃的水平,被chiphell的土豪们看到会被喷死。

Chiphell去多了,格调提高了,就不会再搞这水平的东西了

网友:
好样的,敢想敢干。

网友AC:
太牛了,另外问下楼主是不是经常熬夜?

楼主:
引用 网友AC:
太牛了,另外问下楼主是不是经常熬夜?

12点准时睡。为啥说我熬夜?

网友:
闲的蛋疼的人呀

网友:
圆形 有创意 还没有这样的机箱  不过可以用静音的风扇吧

网友:
在外面裹上一层密的铁丝网做屏蔽吧,,不然。。。

网友:
把机箱放隔壁房间,

网友:
丑的没法直视

网友:
楼主不是一般的能折腾

网友:
1)楼主的手工不赖,不过拍照功夫还得跟冠希老师好好学学,最基本菜鸟都在知道的对焦都没对好;
2)楼主的身体要注意了,看照片上中指食指一个小太阳的影子都么有,体寒之人,还是早点睡吧

《黄帝内经:素問•四氣調神大論》說:「冬三月,此謂閉藏,水冰地坼,無擾乎陽,早臥晚起,必待日光,使志若伏匿,若有私意,若已有得,去寒就溫,無泄皮膚,使氣亟奇,此冬季之應養藏之道也。逆之則傷腎,春為痿厥,奉生者少。」

网友:
撸主把原来的电源干掉了?还把CPU上的风扇也干掉了?那不会太热?

网友AD:
楼主想过灰尘的问题么,这么大的孔会落很多灰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D:
楼主想过灰尘的问题么,这么大的孔会落很多灰的吧

楼主想了想,这样灰尘会更少呢。

你想,原来的机箱,电源封闭式,带风扇,久了里面积一堆灰。
CPU风扇大风直吹散热鳍片,久了积一堆灰。
显卡风扇大风直吹散热鳍片,久了积一堆灰。
机箱封闭式,复杂风道,总有空气经过不了的地方。久了,就在机箱的角落里积一堆灰。

现在好了,一个低转速大风量风扇,不会对散热鳍片造成直吹,一根直上直下的简单风道,反而杜绝了以上所有的积灰的可能。

网友:
楼主好有创意!

网友(2015-02-28):
看楼主这透明的,还以为要做油冷。。。

网友:
楼主有心,真能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