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胶,濅焊,发生这样的情况,请教前辈,怎么回事儿?

楼主(2015-01-25):
发生率很高20%以上

网友:
莫不是红胶点得太多了?

网友:
焊盘氧化

网友:
没有这种实践,难道是锡炉温度太高了?

网友A:
一看就是你的这个温度高,透气不好导致,如果是浸焊,在元器件那里开透气孔吧,不然这种情况是非常高的不良率的。

网友:
我们好几年前就发现这种情况了,这种在画PCB板时是需要非常注意元器件库的重建,还有一个就是加上透气孔,这样不能上锡不良率可以降低到5%以下。

网友A:
这种也属于你说的焊盘氧化,因为它这种板是松香绿油工艺,一高温松香挥发,铜皮氧化就上不了锡,这种情况的解决有两种,一、情况允许,板材采用FR4,喷锡工艺;二、在元器件那里加透气孔也可以减少你所说的不良率。

网友:
助焊剂没有喷到吧!

网友:
同问,如何打透气孔?

网友B:
1、助焊剂不行,2、焊盘氧化,或者点胶的时候弄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种也属于你说的焊盘氧化,因为它这种板是松香绿油工艺,一高温松香挥发,铜皮氧化就上不了锡,这种情况 ...

开关电源用那个材料,难道就是这个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关电源用那个材料,难道就是这个原因?

对,这种情况,我们以前经常碰到,后来就是用这种两种办法中的其中一种来解决。如果条件允许还是用FR4板材,然后采用喷锡工艺,那么不管是否是浸焊,出来的焊点都会很漂亮的。如果为了节省成本,在没有波峰焊的情况下,就得开透气孔,才能降低这种不良率。

网友A:
LZ这种情况,我刚毕业出来工作那会,碰到多了,后续和同事们的解决办法就是用开透气孔解决,毕竟成本是最大因素,没有办法。看你图片上的折板材很想是FR4的板材,其实可以一平方加多30块左右,去焊盘喷锡,效果就会完全不一样了。

网友A:
看你这种图,估计也就是什么电源板之类吧。说句不大好听的,这图画的真不咋样,有待提高。还有,你们采用浸锡的,焊盘需要多加研究,才能更好的去适应生产。有些东西,我说了,不一定你就能明白,还需要自己去研究才能明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1、助焊剂不行,2、焊盘氧化,或者点胶的时候弄脏了

LZ的图片上的这种情况,一看就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这种板在潮州生产电源板经常性出现的,它们采用波峰焊而不是浸锡,那么这种情况会降低很多很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开关电源用那个材料,难道就是这个原因?

开透气孔,板子看起来会很难看,非常不雅观,而且透气孔开的大小最好是0.6MM,太小距离太远,都会影响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助焊剂不行,2、焊盘氧化,或者点胶的时候弄脏了

助焊剂很好
板子刚从板厂加急出来的
胶水是钢网印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透气孔,板子看起来会很难看,非常不雅观,而且透气孔开的大小最好是0.6MM,太小距离太远,都会影响效 ...

感觉还是气泡问题
在什么位置开孔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这种图,估计也就是什么电源板之类吧。说句不大好听的,这图画的真不咋样,有待提高。还有,你们采用浸 ...

板子怎么改?还请多多指教啊
以前都是插件的,没有这样的问题
板子不是电影板,但是单片机的话,7805还是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看就是你的这个温度高,透气不好导致,如果是浸焊,在元器件那里开透气孔吧,不然这种情况是非常高的不良 ...

透气孔开的啥地方?原件的边上吗?
焊锡是无铅的,焊接温度280度。以前插件的时候都很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这种情况,我刚毕业出来工作那会,碰到多了,后续和同事们的解决办法就是用开透气孔解决,毕竟成本是最大 ...

板子是GR-4的,本来定的阻燃的,板厂下错料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导,准备把焊盘加长几个毫米,然后加透气孔试试,再出个几百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还是气泡问题
在什么位置开孔呢?

开孔位置选择在焊盘附近,最好靠近些,但需要不能对焊盘损坏太大,以免后续上锡后缺锡补焊是很蛋疼的一件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导,准备把焊盘加长几个毫米,然后加透气孔试试,再出个几百块。 ...

焊盘加长几毫米是没用的,需要加的是在焊盘的附近加透气孔,让它过炉浸锡时产生的高温气体可以挥发,那样就不会出现铜皮氧化难上锡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板子是GR-4的,本来定的阻燃的,板厂下错料了。

这种GR-4的阻燃材料,记得是可以加喷锡工艺的,印象中是加30块钱一平方的喷锡费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导,准备把焊盘加长几个毫米,然后加透气孔试试,再出个几百块。 ...

适当加长焊盘会有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子怎么改?还请多多指教啊
以前都是插件的,没有这样的问题
板子不是电影板,但是单片机的话,7805还是 ...

你想想,插件的板,它不是有孔?
有孔气体可以挥发就不会出现难上锡嘛。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适当加长焊盘会有用的

没用的,生产测试过多次了,焊盘加大后,会出现另一种情况,锡变薄,看着是上到锡,测试过了,过一小段时间问题就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用的,生产测试过多次了,焊盘加大后,会出现另一种情况,锡变薄,看着是上到锡,测试过了,过一小段时 ...

“适当”

网友A:
那你这个适当是加多大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那你这个适当是加多大呢???

做一排不同大小的,选出效果最好的一个,这是需要实验的,不存在固定数,不能说这个件加大nn,所有的就都加大nn就可以了,因为各个零件的形状不一样。
(其实说加长更对,因为不宜加宽)
有些时候/位置不允许或要避免钻孔,就要用别的方法解决,不能找到一个方法就认为没有别的方法了。
楼主这个IC2的高度比较大,引脚在IC形成的台阶下面,这里会窝住一部分气体,焊锡进不去这个区域。
开透气孔可以使焊锡得以充满这个空间,这是有效的,而且可能不需要修改焊盘。
但请看IC2中间那个脚,那个焊盘是不是比两边的长一些?它上上锡了(虽然只有一半,但这是喷锡和助焊剂的问题)。
在焊盘不氧化和助焊剂正确的情况下,只要能将焊锡引导至引脚,它就能流过去并焊上。
像楼主的这个板子,我建议是微微减小焊盘的宽度,加大焊盘的长度(加长的方向尽量与浸焊时提起的倾斜角度的方向一致),PCB喷锡,在有较高台阶的地方加透气孔。
另外,贴片电阻这样焊时,焊盘宽度最好比电阻宽度小一点为好,像0805电阻回流焊用1.3*1.5的焊盘,焊盘中心距1.9,浸焊或波峰就要改成1.5*1,焊盘中心距2.1。
至于你说的锡变薄以至于薄到出现问题的程度,我并没有见过,你是做很强烈的震动测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做一排不同大小的,选出效果最好的一个,这是需要实验的,不存在固定数,不能说这个件加大nn,所有的就都 ...

我不知道你是否有过这种生产的实际经验,但是作为我自己,这些年都是看着这些情况的出现而一点点的去改善而做出一个解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吧,我不敢说我一定是对的,但是如果在实际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还是采用喷锡是最好的,那种效果是打透气孔无法比拟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做一排不同大小的,选出效果最好的一个,这是需要实验的,不存在固定数,不能说这个件加大nn,所有的就都 ...

还有一个就是考虑一个实际效益问题,你的焊盘加大或者加长后,如果全部上了锡,那么一块板会增加多重的锡上去,这个在生产都是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GR-4的阻燃材料,记得是可以加喷锡工艺的,印象中是加30块钱一平方的喷锡费吧。 ...

本来是阻燃的,厂家下错了料,这样其实可以喷锡了,但是我急用,就没让他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个就是考虑一个实际效益问题,你的焊盘加大或者加长后,如果全部上了锡,那么一块板会增加多重的锡 ...

是啊,我也考虑了,可是文件已经发出了,先试下效果吧,下次再改进。这次指明要阻燃的,也试试效果。毕竟便宜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啊,我也考虑了,可是文件已经发出了,先试下效果吧,下次再改进。这次指明要阻燃的,也试试效果。毕竟 ...

给你个建议吧, 用0603材料刷红胶的话,两个焊盘的中间漏空间距1MM的话,贴出来,浸焊效果比较不错。
因为我们自己工厂有贴片机,有浸焊等这种一整条设备,所以这些工艺都非常清楚。

网友:
事前没喷助焊液,还是温度不对?

网友E:
助焊剂不够,波峰没有调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助焊剂不够,波峰没有调好?

按楼主的描述,应该是手浸锡炉。

解决方法楼上的同志们都说了,把焊盘稍微加长,增加透气孔。

换FR4板+喷锡效果更佳。

网友F:
成本允许的情况下,直接双面板,贴片的原件放上面,锡膏工艺,一劳永逸。

网友G:
焊盘氧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个建议吧, 用0603材料刷红胶的话,两个焊盘的中间漏空间距1MM的话,贴出来,浸焊效果比较不错。
因 ...

我用0805的,租容的问题较少,就是这7805最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F:
按楼主的描述,应该是手浸锡炉。

解决方法楼上的同志们都说了,把焊盘稍微加长,增加透气孔。

就是FR-4,只是没有喷锡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成本允许的情况下,直接双面板,贴片的原件放上面,锡膏工艺,一劳永逸。 ...

价格不能变了,所以,省下来的都是利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焊盘氧化.......

上面说了,板子加急刚出来的,绝对没有问题的。

楼主:
应该是多多大师说的,起泡问题,已经修改了文件,去做板子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0805的,租容的问题较少,就是这7805最厉害

如果是这个7805的话,你就在旁边加透气孔嘛,这样就可以解决了。如果是0805的话,中间这部分空的间隙最好是1.4MM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按楼主的描述,应该是手浸锡炉。

解决方法楼上的同志们都说了,把焊盘稍微加长,增加透气孔。

手工浸锡在潮州或者汕头一些手工作坊或者小批量无法形成特大批量生产时都是用手工浸锡划算。这种手工浸锡,为了在成本上节省,很多时候都是用22F板材,或者LZ说的GR-4阻燃板,这种板也是可以喷锡的,比起用FR4板材喷锡便宜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这个7805的话,你就在旁边加透气孔嘛,这样就可以解决了。如果是0805的话,中间这部分空的间隙最好 ...

1.4? 您是说两个焊盘的中间的空隙?
我看了下,现在是0.7左右的,这样大了一倍啊。
板子估计都钻孔了,下次再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工浸锡在潮州或者汕头一些手工作坊或者小批量无法形成特大批量生产时都是用手工浸锡划算。这种手工浸锡 ...

阻燃板在我们这里不能喷锡的。22F的没有。
阻燃的,喷锡完了后变形非常严重。即便不喷锡,变形也很严重。我那100-2的机器,主档杆有点矮,只比PCB位置高大概2毫米多点,有几块板子直接从上面过去了。
昨天又搞了下,把气缸的位置挪到那个安装板的上面的几个孔上了,又有点高了。哎,二手机器,就是不靠谱啊,什么都得自己搞。

网友H:
引用 网友A:
一看就是你的这个温度高,透气不好导致,如果是浸焊,在元器件那里开透气孔吧,不然这种情况是非常高的不良 ...

请教一下。

     是不是PCB的焊盘采用喷锡工艺 , 就不用开透气孔?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请教一下。

     是不是PCB的焊盘采用喷锡工艺 , 就不用开透气孔?

如果采用喷锡工艺,那么焊盘上有锡而不是松香,那么高温后它就不会挥发导致铜皮氧化无法上锡。这个采用喷锡工艺需要PCB板材可以经受喷锡才行。
采用喷锡工艺就可以解决了LZ拍出来的图片这种类似情况。

网友A:
引用 网友H:
请教一下。

     是不是PCB的焊盘采用喷锡工艺 , 就不用开透气孔?

喷锡工艺了,透气孔就不需开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1.4? 您是说两个焊盘的中间的空隙?
我看了下,现在是0.7左右的,这样大了一倍啊。
板子估计都钻孔了,下 ...

不好意思啊,记错了,0603的封装间距为0.8,0805封装为1.2.

网友A:
引用 楼主:
阻燃板在我们这里不能喷锡的。22F的没有。
阻燃的,喷锡完了后变形非常严重。即便不喷锡,变形也很严重。 ...

其实你可以去改FR4单面板,价格估计比22F之类那种家电板或者阻燃板贵几块钱一平方吧,那种可以喷锡。要不就得采用最早我说的,加透气孔,加透气孔,你最好板上的贴片材料都加,不然后续你就会发现7805好了,阻容等材料出现了缺锡等现象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阻燃板在我们这里不能喷锡的。22F的没有。
阻燃的,喷锡完了后变形非常严重。即便不喷锡,变形也很严重。 ...

看来就是LZ就是在潮州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喷锡工艺了,透气孔就不需开啦

好  谢谢。

网友A:
开透气孔有一个问题就是做出来的板子孔多太多,很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你可以去改FR4单面板,价格估计比22F之类那种家电板或者阻燃板贵几块钱一平方吧,那种可以喷锡。要不 ...

我这里阻燃是2分,FR-4是4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就是LZ就是在潮州的啊。

我山东的,哈哈,离很远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里阻燃是2分,FR-4是4分的

那用成FR4板材单面的,加喷锡,一切都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透气孔有一个问题就是做出来的板子孔多太多,很难看。

等做出来看看吧,感觉也不会太难看吧。
还有,喷锡板子,焊接时不是也要喷助焊剂的吗?这样还是会有气泡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用成FR4板材单面的,加喷锡,一切都解决了。

一平方差2分,一块板子差一元钱,1000块就是1000块钱,能下好几顿馆子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平方差2分,一块板子差一元钱,1000块就是1000块钱,能下好几顿馆子了

你是一平方米差2分还是怎么个说法,我们这边算都是一平方米差多少钱的哦,而且量很难达到1000平方以上的,我们做的板子没那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一平方米差2分还是怎么个说法,我们这边算都是一平方米差多少钱的哦,而且量很难达到1000平方以上的 ...

抱歉,我们这里说一平方,是说的一平方厘米的,安平方米算,就是差200元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抱歉,我们这里说一平方,是说的一平方厘米的,安平方米算,就是差200元了 ...

不会啊,单面的FR4板材的板一平方大概也就150吧,没那么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啊,单面的FR4板材的板一平方大概也就150吧,没那么贵啊,。

你说的是大批量吧,我们这里不行,FR-4是400元的,含税的,阻燃200元。FR-4双面是600。
准备先把双面的移到嘉立创,做了几片样板了,质量还比我这里好。
嘉立创没有阻燃的,单面只有FR-4的。
哪儿有150的FR-4单面的?比阻燃的都便宜呢。

网友I:
这个板子画的很有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大批量吧,我们这里不行,FR-4是400元的,含税的,阻燃200元。FR-4双面是600。
准备先把双面的移 ...

我们是不含税的,不开票,开票要加多6个点吧,好像是。
FR4的,要看板厚,我们1MM才140左右吧,松香绿油的,如果是喷锡要加多一点钱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板子画的很有型

您说的是哪个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是不含税的,不开票,开票要加多6个点吧,好像是。
FR4的,要看板厚,我们1MM才140左右吧,松香绿油 ...

你们多少量?

网友J:
看焊盘好像PCB是没有喷漆工艺的

网友A:
我们之前每次开始走小量基本都是10平方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之前每次开始走小量基本都是10平方以上。

那就是了,我们基本上每次1-2平方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看焊盘好像PCB是没有喷漆工艺的

是没有喷锡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是了,我们基本上每次1-2平方米的

其实你们可以同熟的同行和一起啊。那么一个月凑起来多的话,也可以谈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