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画的流水灯板子

楼主(2015-01-25):
最近接个私活 大概控制几组流水灯,板子终于画完了 上图秀秀哈。

网友:
板子画的飘逸啊。

网友A:
画得不错。为什么不把所有的元件放同一面?背面的放零件很少,可以安排到同一面的。

网友B:
楼主M1是无线模块吗?多大频率?貌似天线下方有根粗线,建议不要在天线下方走线。

网友:
楼主这是哪个软件

网友B:
看你的线走的好乱,不能调整一下IO口吗?

网友:
LZ很有艺术天赋!
不过好像本可以做到单面元件的。

网友:
画的好漂亮,向楼主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M1是无线模块吗?多大频率?貌似天线下方有根粗线,建议不要在天线下方走线。 ...

是个wifi模块 下面是个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的线走的好乱,不能调整一下IO口吗?

IO要是调整了编程就不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得不错。为什么不把所有的元件放同一面?背面的放零件很少,可以安排到同一面的。 ...

不量产的,估计也就打个样 手工焊接。

网友:
封装做的这么仔细!! 赞一个!!

网友C:
布的 很漂亮。 不知道布了多长时间。  怎么做到对整体布线的规划呢

网友D:
哈哈,画的不错,楼主有强迫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画的不错,楼主有强迫症吗?

哪里强迫了?

网友:
圆弧走线挺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布的 很漂亮。 不知道布了多长时间。  怎么做到对整体布线的规划呢

偷着拉了2天 周末又光明正大的弄了一天
就摆就拉 一样的部分按照模具摆好 然后线可以粘的!

网友:
画的很漂亮啊

网友D:
对的好整齐!楼主是处女座吗?(哈哈,开玩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的好整齐!楼主是处女座吗?(哈哈,开玩笑)

对的整齐是用模具量的  这样的好处是将来可以粘线啊。包括处理丝印也好弄。

网友:
该不会是飞控板吧

画得很漂亮@@

网友:
画得灰常不错,有艺术感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看你的线走的好乱,不能调整一下IO口吗?

同意你的观点。

LZ 的板子的确很美观,     但是IO口部分的处理的确不够好, 造成布线太乱,

还有 左下角, 可以把IO调整下,IO口都不用打过孔换层,  然后地线打过孔,走底层,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意你的观点。

LZ 的板子的确很美观,     但是IO口部分的处理的确不够好, 造成布线太乱,

调了IO编程就麻烦了。不想让编程的骂所以就~~~~~~~~~~
你下面画的2个圈圈里面的线在背面还扭了一下 不方便直接连上。

网友F:
这个板子缺气质。

网友:
非常好看,赞一个!

网友:
走线美观,但是地被割的太历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板子缺气质。

你的点评很霸气

网友:
连看两块板,学习了,画板子也是一门易学难精,永无止尽的功夫啊!
二维码的丝印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板子缺气质。

真是!!!

网友G:
板子画得不错,用什么软件画?

楼主:
引用 网友G:
板子画得不错,用什么软件画?

就ad09啊

网友:
楼主应该是舍本逐末了

网友:
外观好看,赞!
有些线就为了好看,都绕来绕去。舍本逐末了,Layout做到looks not so weill,but works well就不错了!

网友:
画这个板多少酬劳

网友:
重度强迫症

网友:
勿见怪,不是说你的板子画的不好。
我只是看着你的板子又红又蓝的,想到了杀马特。

网友:
用的飘柔?

网友H:
从图上看楼主确实花功夫了,但是不知楼主的每路LED电流多大。如果电流小,完全可以用sot-23的mos管,然后元件都放在top层,生产方便;如果电流大,楼主15路LED的地只有一个过孔连接到下面是不是欠考虑啊……
还有调下端口在软件方面那根本不算事,只能说那个做软件的太霸道了,真是难为楼主了……
还有楼主是用的stm32吗,的内部RTC么?不担心吗

网友:
这班子画的很漂亮啊,有美感

网友I:
LZ的DCDC买的那家的?有可靠的吗?我现在买了一个能达的DCDC1205-6W,不知道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从图上看楼主确实花功夫了,但是不知楼主的每路LED电流多大。如果电流小,完全可以用sot-23的mos管,然后元 ...

电流我也不清楚,外面带那种灯条 4个线的那种 3个灯一组 共阳的 我不知道他要多长。灯也他买 给了我一盘 大概有5m 量了一量。
地线过孔我也注意到了 已经改了 多连了几个线过去 电流也不至于很大吧 总共2A了不得了。
程序他说他们有个人能写 估计不用我了 说人家没时间画板子 。
流水灯嘛 所以IO还是顺着点好 他编程方便 1》n就行了
stm32 内部rtc很好用啊。没遇到问题。实际上估计用不着 姑且画上了。
谢谢提示。严重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LZ的DCDC买的那家的?有可靠的吗?我现在买了一个能达的DCDC1205-6W,不知道怎么样 ...

忘记型号了 貌似是小厂做的 蓝色壳子的 也是12V-5V的 貌似也是1A的 方的 去年夏天用过 还不错 挺好的

楼主:
大佬 哪里强迫拉? 以前我开过孔的时候都是对齐的 ,被人说了 然后就不注意了

网友:
板子真的很漂亮,一对比哎呀!~~~~~
像楼主学习

网友:
以后也用圆角画线看看,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板子缺气质。

一针见血

网友:
很浪的走线啊!!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H:
从图上看楼主确实花功夫了,但是不知楼主的每路LED电流多大。如果电流小,完全可以用sot-23的mos管,然后元 ...

完全同意,这个设计肯定是不合理了,这种板子我肯定会再每个MOS管处打很多过孔,然后覆铜到地,一个过孔怎么看都显得单薄,LZ如果还没发板就感觉改了吧。

网友:
这样走线 估计画的很蛋疼把

网友:
这里走线过孔换层厚,又往回倒着走了一段。,才开始圆弧走线。

这样是为了美观吗?

圆弧走线,没有必要吧?

网友:
居然能画得这么风骚??我只要把线扯上能工作就行了,功能实现,管他好不好看

网友:
画得很好看,楼主很有耐心啊

网友:
楼主,画的不错,编程是另一个人吗?我做的时候一般是先画好IO口,根据布线的时候再调整一下,然后最终确定用的IO口,再编程。再说编程只是换个IO口而已啊,不会太麻烦吧?

网友:
画的很不错啊。。。

网友:
挺好看的………………

网友:
楼主布局比我考虑的周全,很漂亮!

网友:
好大的三极管啊

网友J:
处女座的画板是很有天赋的。

网友:
布局和走线很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J:
处女座的画板是很有天赋的。

哥水瓶座————————————————

网友(2015-03-17):
飘柔洗板水。
画了多长时间?

网友K:
楼主,请问你用什么软件画的,我现在还在用99SE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请问你用什么软件画的,我现在还在用99SE

就是AD09

网友:
走线这么靓丽,值得学习

网友:
走线还是45°的看着舒服

网友:
画的很漂亮,听说PCB画的好的都是处女座。。。。。。

网友:
画的真是不错~~~~赞一个

网友:
我个人认为也应该调一下IO口,这样走线好此,同时过孔也少!

网友:
3D模型和层的颜色看起来很舒服~

网友:
刚准备赞一下楼主  看到这么多大虾提意见  呵呵  我只能边惭愧边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