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大学生研发太阳能飞行器 可连续飞行

楼主(2015-01-25):
http://news.163.com/15/0115/06/AFVU0ASF00014JB5.html#163interesting

javascript:;

好像满是槽点的样子,茶余饭后乐呵乐呵

网友:
怎么次次都是江西?

楼主:
还有别的也是江西的?

网友A:
找工作的资本,不要给他们拍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工作的资本,不要给他们拍砖

好赖要有个实事求是的态度吧

网友:
实事求是的态度:   是不是需要他们给所有,最好了     我希望

网友B:
这四轴飞起来电流少说20A,那个小的太阳能板撑死10W吧

网友:
小的肯定不行!要是那个大的(就上面那个螺旋桨)真能飞起来,还就真能一直飞!

网友:
期待能够昼夜续航飞行的出现

网友:
小的靠吹,大的靠晒。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四轴飞起来电流少说20A,那个小的太阳能板撑死10W吧

错。那个板,按面积算,如果是单晶的,最大输出功率不低于250W。

网友:
我感觉飞不起来,太重了。

网友:
太阳能效率够吗?

网友D:
其实也做得不错

为什么不找一个漂亮的学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其实也做得不错

为什么不找一个漂亮的学妹

漂亮学妹用的着这J8玩意加分吗?

网友E:
靠两个人抬?这太阳能板少说也要40斤吧。
就靠四个little tiny tiny的螺旋桨飞起来?

网友:
摆个POSE就行了?没看到大的那个的飞行照。

网友:
呵呵~没真实数据就是耍流氓。

网友:
晚上也能飞吗?还是速度大于等于地球自转速度

网友:
四轴这么大功率的玩意,太阳能电池带得起?

网友:
靠太阳能只能用固定翼

四轴没有机翼产生升力

网友F:
引用 网友C:
错。那个板,按面积算,如果是单晶的,最大输出功率不低于250W。

这个撑死了估计都没有200W。

网友:
确定没骗我么,4轴而非固定翼???

网友G:
引用 网友B:
这四轴飞起来电流少说20A,那个小的太阳能板撑死10W吧

正是我想说的。
用这种方法搞实物发明如果只是混个名声就算了。但如果真的坚持就可能会跟许多老人家那样耗费毕生精力却只有失败。
发明也是需要理论指导方向的,不然试错法的代价很大,甚至根本不会成功。
当然,如果是互联网方面的发明就另当别论。

网友H:
想看看视频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H:
想看看视频效果。

不可能有视频效果,打死我都不信用市面上普通电池板+四周能飞起来。
那些什么实验室的薄膜太阳能电池再加塑料啊什么的降低支架和电机重量大太阳天应该能飞起来。

网友:
江西大学生造垂直起降太阳能“飞机” 全机仅重300克(组图)
2014年5月28日 - 江西大学生制造垂直起降太阳能飞机,1.5平方米的平台上搭载了44块太阳能电池板。(本文图片均由江西网记者邓小勇摄) 大学生将研制的飞机搬到空地上...

看来电池还真是薄膜的。。。

网友:
果然是 江山代有人才出 各骗科研经费数百万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正是我想说的。
用这种方法搞实物发明如果只是混个名声就算了。但如果真的坚持就可能会跟许多老人家那样 ...

大的上面有45片柔性太阳能电池板,假设每片2W左右。总的100W左右。
太阳能板我看着是柔性的贴在KT板上。因此大的四轴在估计总重量1公斤以内。

你们看真的飞不起来吗?我不是很懂只是感觉能飞起来。

网友:
满是槽点,槽点在哪里?你们先入为主了吧?两个人抬就要40斤?神逻辑啊

网友:
大家可能看到不屑一顾,但我觉得还是应该鼓励。能找到商业模式才能走得长远。

网友:
嗯,上面一定还挂了个氢气球,照片上没拍出来。

网友:
,乐呵乐呵就行了,估计人家也没想到能上新闻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撑死了估计都没有200W。

1米*半米=100W,你可以算算。那个面差不多一人长,至少有1.2米宽,最少最少也得有200W最大功率输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大的上面有45片柔性太阳能电池板,假设每片2W左右。总的100W左右。
太阳能板我看着是柔性的贴在KT板上。 ...

不好意思告诉你,如果不是固定翼,200W的电池也未必能飞得起来。这种无刷电机的电流是以10A为数量级,30A的算是小的啦,再看看电机电压是三节锂电串联约11V,这样你就大概知道4个电机功率大约多大了。文中附图那个4轴估计晒8小时充电后飞几分钟我倒比较相信。

网友:
一般四轴用的锂电池是12V的,一个无刷电机的效率大概是7克/W的样子
假设他这个飞机有2kg,那就是285W
我淘宝搜了下单晶硅太阳能电池,参数如下,这个只是30W的

【功率】18V30w单晶,可对12V蓄电池充电
【电压】工作17.5v  开路21.5v
【电流】工作1.71a  短路1.94a
【重量】3.6kg
【尺寸】520*420mm(长*宽)
这四轴挂上电池飞起来是没问题的,加上太阳能板说不定能多飞个10分钟吧

网友:
好大的电池板啊 !

网友J:
因为我见很多骗经费的新闻都是江西那边(非地域性),要么他们真的很牛,例如上次有几个sb发明个所谓监考机器人
http://edu.qq.com/a/20140930/011492.htm#p=1
当然不止这个,只是我现在不知道连接在哪里了,不然我会贴出来

网友:
也算锻炼动手能力

网友K:
旁边的妹纸不错啊。

网友:
放太阳底下 晒 几天  能连续飞行 几分钟  估计是这样的!

网友:
直接靠太阳能,这是不可能的。除非是太阳能给锂电池充电,充满了能飞10分钟,也就这样了。

网友:
看了新闻图片来吐吐口水,那四轴飞行器就普通模型爱好者都能做得出来,用太阳能电池片很难成为特别的创点,连续飞行最好来个现场测试,如果制作者用它实际地留空飞行直到太阳下山,太阳能无法支援为止,才能算得上基本符合。

网友:
做学问还是应该实事求是的

网友:
挂个气球,随便收点太阳光就能一直飞了,还要发明

网友:
利用太阳能电池片来续航,一般是用在固定翼滑翔机上,做得好可以24小时飞行,穿越大洋、大州的那就更有说服力

网友:
感觉电有点“入不敷出”。应该是有锂电池的,冲完电后开飞。
不过没有飞的视频,还不敢说它会飞。
会不会是风筝????

网友:
http://jiangxi.jxnews.com.cn/system/2014/05/28/013129595.shtml

网友L:
订江西手机报:电信、联通用户发短信JX到10626655,移动用户发短信JXB到106580009,3元/月
爆料投诉请进入江西微博 问政江西

江西大学生制造垂直起降太阳能飞机,1.5平方米的平台上搭载了44块太阳能电池板。(本文图片均由江西网记者邓小勇摄)

大学生将研制的飞机搬到空地上试飞。

在遥控器的控制下,飞机腾飞起来。

飞机悬停在离地面2米左右的地方。

    中国江西网记者邓小勇摄影报道:5月28日,一架完全以太阳能供电的“飞机”在南昌航空大学里成功进行了首次试飞,而制作这架“飞机”的团队则全部是来自于南昌航空大学的学生。
    全机无一块金属 整体重量300克

    所谓“飞机”,其实是一个四四方方的飞行平台,名叫全太阳能垂直起降飞行卫星平台,由南昌航空大学的4名大学生们共同研制完成。记者看到,飞行平台高度约50厘米,在1.5平方米的平台上搭载了44块太阳能电池板,为4个旋翼提供动力。制作团队负责人,南昌航空大学飞行器工程学院大三学生戴维告诉记者,这个飞行平台最大的亮点就是轻,全机没有一块金属,整体重量只有300克。

    “飞行器本身就是个非常耗电的家伙,但是太阳能电池的功率又相当有限,还得保证有一定的载重量,所以如何减轻 飞行器自身的重量是一个大挑战。”戴维说,“为此,我们参考工地上的起重机,自行设计了三棱锥悬挑桁架结构,以超轻型碳纤维圆杆复合材料制作机架,在保证稳定性的同时,极大减轻了重量。”

    据戴维介绍,除了电机和旋翼外,飞行平台所有部件都由团队4人手动加工完成,耗时5个多月。“这个飞行平台在国内同类飞行平台中属体积最大、重量最轻,目前已申报了专利。”戴维表示。

    能长时间悬停空中 市场前景广泛

    “由于飞行平台具有垂直起降、空中悬停的功能,所以在实际应用方面非常广泛。”戴维介绍,这款飞行平台的实际应用主要定位在无人星中继平台,“我们的飞行平台以太阳能为主要能源,能长时间悬停在空中,可以在偏远山区实现卫星信号中继。”

    此外,针对南方雨雪冰冻灾害频发的特点,该飞行平台还配有自动融冰除雪的“技能”。“雨雪冰冻天气会导致高压 电线表面结冰,而除冰工作要由人工进行,不仅工作量大、效率低,且十分危险。该飞行平台可以设置一个固定的飞行线 路,沿着高压电线边飞边撒除冰剂。”戴维说,“当某个地方的冰比较厚的时候,我们的飞行平台还可以悬停在那,进行持续除冰,这一点只有直升机能做到。”

网友L:
看着是飞起来了,上面说的,我道歉,我错了!

网友:
太阳能飞行器,很厉害

网友:
太阳能板下面有电池吧

网友:
最怕的是风…………

网友:
风大,估计够呛。

网友M:
引用 网友L:
看着是飞起来了,上面说的,我道歉,我错了!

这个螺旋桨 似乎没怎么转,或者转的很慢,所以拉线摆POS的概率有点大

网友:
估计有个电池,无非就是延长一点点飞行时间,不过自重加了,不知道效果是否明显

网友L:
引用 网友M:
这个螺旋桨 似乎没怎么转,或者转的很慢,所以拉线摆POS的概率有点大

那个太阳能板像泡沫板,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真就是很轻的了
对于太阳能板我也不熟悉,能输出那么大的功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L:
看着是飞起来了,上面说的,我道歉,我错了!

飞起来也不能说明电能是来自于太阳能啊

网友:
很难相信能持续飞行

网友:
太阳能板后面看怎么像KT板啊

网友:
感觉不靠谱的样子

网友:
我该如何才能为你辩解,我的故土!

网友:
我感觉能飞起来 学生再扯 也不能这样无底线啊,如果只是300g总重 使能飞起来的

网友:
这个不用怀疑:

太阳能飞机环球飞行下月开始,不用一滴油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12978-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E:
靠两个人抬?这太阳能板少说也要40斤吧。
就靠四个little tiny tiny的螺旋桨飞起来? ...

其实晶片很轻的,太阳能板重一般是因为滴胶或者玻璃重。楼下就是组装太阳能板的

网友N:
我只想说,不论是不是自己做的,拍照的时候表情能好点嘛

网友M:
引用 网友L:
那个太阳能板像泡沫板,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真就是很轻的了
对于太阳能板我也不熟悉,能输出那么大的功率 ...

实际能不能飞我不知道,单看那张飞行图,应该是假的。几千转的螺旋桨不会拍出这样的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L:
看着是飞起来了,上面说的,我道歉,我错了!

赞!

都是从学生走过来的。
多给学生一点点宽容。

网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你们连实践前的考证工作都没做,就开始搞阶级斗争,这就是走回头路。

网友:
事实是:可连续飞行???秒,后面部分省掉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M:
实际能不能飞我不知道,单看那张飞行图,应该是假的。几千转的螺旋桨不会拍出这样的效果 ...

看你用的是什么相机了。如果是高速的,肯定可以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K:
旁边的妹纸不错啊。

你对比下左边几个男生的腿部。。

网友:
引用 网友L:
看着是飞起来了,上面说的,我道歉,我错了!

为什么图中居然看不到地面有一点太阳,就阴天的天气能飞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J:
因为我见很多骗经费的新闻都是江西那边(非地域性),要么他们真的很牛,例如上次有几个sb发明个所谓监考机 ...

”基本可替代监考老师实现所有考务功能“,作弊呢。

网友:
手里面那个小的不错~不会是模型吧

网友:
那个太阳能电池板是真的吗?这么轻?

网友P:
太阳能电池板不用接线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O:
看你用的是什么相机了。如果是高速的,肯定可以拍出来。

不可能是高速度的吧, 高速必须需要额外的光源来辅助照明(不然曝光不够),且即是一般高速相机 应该也拍不出这么轮廓鲜明的浆

网友:
引用 网友P:
太阳能电池板不用接线的么?

好像确实没有线 ......

网友:
好吧  我今天灌水太厉害了,

网友:
总感觉飞不起来   螺旋桨太小了吧

网友:
动嘴的越来越多,动手的越来越少,坛子里靠臆测,就轻易下结论的回帖很多,我早已见怪不怪了。

再没有充分的调查研究,或者有说服力的证据之前,别急着下结论,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都不是科学的态度,尤其是一群学习过自然科学尖端技术的网友。

网友:
引用 网友N:
我只想说,不论是不是自己做的,拍照的时候表情能好点嘛

他们说你是组装太阳能板的。

网友Q:
升力 7g/w
电池 1.5平米
发电功率算是 100W/平米
就是150W
输出算他50%效率好了(太阳能电池高内阻,不管怎么算输出效率都不会太高吧,薄膜太阳能似乎也没听说有大功率高效率的)
75*7=525g
所以
如果这个庞大的平台能够做到300克
如果飞行时是晴朗天气
如果是正午附近
如果是夏季
那么飞起来完全不是问题

有个奇怪的事情可以研究下
顶楼那张拿奖状照片里的大飞机和下面飞行的那架完全不一样啊
顶楼的太阳能板很像是正常可以买到的
真正飞行时的太阳能板总觉得是存在于传说中的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I:
大的上面有45片柔性太阳能电池板,假设每片2W左右。总的100W左右。
太阳能板我看着是柔性的贴在KT板上。 ...

100W飞不起来的.固定翼都好几百瓦都功率

网友:
亲!光电转换效率行吗?想想算了!

网友:
当个玩具还可以。通信,还不如弄个飞艇,更省电。

网友:
哈吹牛逼好歹弄个飞行视频出来啊(哪怕里面偷偷暗藏锂电池):)

网友R:
引用 网友Q:
升力 7g/w
电池 1.5平米
发电功率算是 100W/平米

单晶硅电池是目前量产效率最高的,效率大约是15%到17%的样子。。。
估计加了蓄能电池。
其实不加电池能飞的,只是对天气要求极端,无云强光照。

网友:
仔细看50楼的图片
1、似乎是阴天...
顶上明显是网格状的
但是地面完全看不到影子
2、太阳能板看不出有连线的存在
而且也和领奖的时候明显不是同一种太阳能电池的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R:
单晶硅电池是目前量产效率最高的,效率大约是15%到17%的样子。。。
估计加了蓄能电池。
其实不加电池能飞 ...

对的。
我就对文中提到的其在雨雪天气的功用表示强烈怀疑。太阳能飞机在雨雪天气更有用?

网友S:
全文都说是“光线充足可实现不间断飞行”好吧,话说国外有人实现了太阳能四轴,我看过视频......

网友:
炒作与夸张

网友:
说的是贴地飞行吗

网友:
如果是真,赞一个。

网友:
不会又是哪个领导的儿子出来骗经费的吧?

网友:
2个人抬,飞得起来?

网友:
太阳能电板真能提供那么大的电流吗?求解

网友:
更可能还是要靠滑翔利用上升气流节约能量,一直使用旋翼飞的话,能量消耗和采集的关系是个大问题

网友:
ccav10有个我爱发明项目,他们太阳能板就象纸一样,可以卷起来。

网友:
一看就是吹牛的~

网友T:
引用 网友L:
订江西手机报:电信、联通用户发短信JX到10626655,移动用户发短信JXB到106580009,3元/月
爆料投诉请进入 ...

我是搞四轴的,这种东西一看就知道是假的,整机300克是无论如何都做不到的,电机和桨都有300克了难不成电池板是纸做的?其次,我这边15*15cm的太阳能电池片是2.2克,他那里用的和我的是一种型号不同尺寸的,撑死都有200克,更何况光伏焊带也有重量,焊锡有重量,硅胶线也有重量,碳纤机架也有重量,这个要是只有300克,或者400克以内,我把JJ剁了。当时看到这则新闻我就觉得这是骗经费的,现在这张试飞图放出来了,果然如此,细心看下就知道,这尼玛照片里有太阳光直射吗?做假敢做得更明显一点吗?一看就知道这是挂了电池的,就算能延长飞行时间这能叫创新吗?我每年参加全国科研类航空航天锦标赛,里面的太阳能飞机才是能完全依靠太阳能飞起来的,那个比这个的实用价值多了去了。做个烂飞机也来宣传,这都算新闻我做的碳纤3D机是不是算国际新闻了?全机无一块金属,那么他的电机可以去申请专利赚几百个亿了。
外行人士当新闻,内行人士当笑话。
讲话有点过激,我只是看不惯国内这种作假的风气,从大学都学会作假了,毕业了还不得靠坑蒙拐骗赚钱啊?

网友:
不懂,当新闻看

网友:
引用 网友S:
全文都说是“光线充足可实现不间断飞行”好吧,话说国外有人实现了太阳能四轴,我看过视频...... ...

不信。目前无间断太阳能飞机✈均是大展弦比固定翼,类似滑翔机,推重比0.2可以很好飞。而这四轴不具备额外升力,推重比过1才能起飞。以目前科技不可能的。有这科技美帝不用捕食者,全球鹰了,平流层扔一个太阳能四轴算了那里无风无云太阳好。

网友:
那些说不能飞的都是神逻辑,他们这只不过是抄袭了国外的方法,去年老美就飞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T:
我是搞四轴的,这种东西一看就知道是假的,整机300克是无论如何都做不到的,电机和桨都有300克了难不成电 ...

现在做科研的有太多的是在骗钱,本身记者不懂这些,他们说什么就是什么,忽悠记者帮他们宣传,大众也不懂,就少数内行人能看穿这些。这批人太浮躁了,社会风气问题,看着这些新闻就无奈……

网友:
风一吹就偏了。。。

网友(2015-03-13):
太阳能发电的膜挺轻的

网友:
如果是飞飞而已,那还可以。
要说价值何在,我看悬。就是个四轴飞行器嘛,无非就是电池换了一下。向上风阻面太大,升力上不去,导致载重小,效率不高。

网友:
好好学习  也来个太阳能飞机

网友:
不要认为太阳能电池板一定很重,有薄膜性的

网友(2015-07-21):
引用 网友I:
大的上面有45片柔性太阳能电池板,假设每片2W左右。总的100W左右。
太阳能板我看着是柔性的贴在KT板上。 ...

1KG 的四轴 每个电机12V电池 平均电流 8A  就1个电机就大概100W的功率,你说能起来不

网友:
如何飞得起?

网友:
碰到阴天下雨怎么办?电池不够维持多长时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T:
我是搞四轴的,这种东西一看就知道是假的,整机300克是无论如何都做不到的,电机和桨都有300克了难不成电 ...

这个的确一点意义都没有。这么大的面积,就算能飞起来,也只有在强光无风的环境下飞行。否则,一阵风来,就玩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错。那个板,按面积算,如果是单晶的,最大输出功率不低于250W。

你们都错了,大的压根不能飞。看那个体积那么大,四边的桨那么小,完全就是摆设。

网友:
不错 不错 一帮有梦想的孩子们

网友:
引用 网友T:
我是搞四轴的,这种东西一看就知道是假的,整机300克是无论如何都做不到的,电机和桨都有300克了难不成电 ...

这个回复超赞!那个大的飞机,按正常飞机的比例,这么小的电机和桨就算用锂电池也的飞不起来,不过我不是搞材料的,万一人家真的用了什么超级轻的材料也不一定,所以不敢妄言,但是那个小的,就是个普通的尼龙机架,新西达电机,为了吸引眼球还挂着gopro,带着图传,架着gps,要是只用太阳能板就能飞我这十几年学真的是白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漂亮学妹用的着这J8玩意加分吗?

其实这个学妹算标志的了,素颜这样不错了,稍稍打扮下就漂亮了

网友:
看起来高大上,不过也就是理想环境测试。

网友:
晚上没太阳怎么办

网友:
做得好 好样的

网友:
真做过四轴的都不会信,一看就是2212的普通电机,这种电机不带浆就超过50g,电调15g,我称过就电机加浆加电调和连接线就超过300g,其它的东西都没算,吹牛是肯定的。

网友:
太阳能电板的发电效率好像不那么高吧

网友:
这么大,四轴能够起飞啊,风速影响大不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