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G卡的作用?

楼主(2015-01-25):
第一次做工控的项目,是打算用利用编码器的反馈信号测速,然后单片机做速度闭环控制,调整变频器的模拟输入点电压实现多电机速度同步的。搜资料的时候搜到PG卡,例如这个http://www.toptek.biz/RCM/rimages/748/ML-PG-01-C-6607.pdf

其输入是编码器A、B相,想请教输出信号是什么?将输出信号分频的作用是什么?
看了网上大部分资料感觉输出就是编码器原来的输入信号或输入信号的分频而已,PG卡做的也许是将输入信号隔离、电压转换、分频、滤波和整形等?
求指导PG卡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在电机的闭环控制中,常用PG来作反馈。PG,Pulse Generator的缩写,中文叫脉冲发生器(通俗叫法是叫“编码器”或“旋转编码器”),它是专门用来检测电机矢量的,一般装在电机的散热风扇侧(电机的另一侧是电机转子的输出轴,用来带动负载旋转),电机每旋转一圈,带动这个编码器也旋转一圈,故而得名“旋转编码器”,编码器旋转产生的的输出信号可用来做反馈。

由于旋转编码器有多种输出方式:
1、NPN集电极开路输出
2、电压输出
3、PNP集电极开路输出
4、线性驱动输出

所以,在旋转编码器与变频器(或伺服驱动器)之间,就必须用一块控制卡来做信号的转换,这块控制卡就叫做PG卡,将不同输出形式的编码器的信号进行转换、隔离,输出可以适应控制器的信号。主要有:电平转换,模数转换,光耦隔离,整形等。

PG卡将旋转编码器的信号采集后转换成变频器(或伺服驱动器)的MCU能识别的数字信号,然后对电机进行控制,常用的控制模式有:
0:无PG V/f控制
1:带PG V/f控制
2:无PG矢量控制
3:带PG矢量控制

网友(2015-03-17):
其实这就是个编码器的接口电路,只是很多变频器不会把这个功能集成在变频器的控制板上,你要用编码器的功能,就必须配这个卡。
至于PG卡的种类,带PG的变频器的功能,2楼说的很详细。

网友(2015-04-28):
PG卡是给变频器用的,插在变频器上。不是给单片机用的,单片机只管输出速度信号,变频器根据编码器返回信号自己调速达到单片机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