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一个 Proteus 的问题,有点莫名其妙

楼主(2015-01-25):
想对二极管作直流扫描
按照书上步骤怎么都要出错
可恶的是书没有配套光盘啥的
也不知道是不是自己啥细节没有注意
发上来让兄弟们帮忙看看
谢谢了

网友A:
没有问题。
我是用 Proteus 8 查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问题。
我是用 Proteus 8 查看的。

谢谢,我是用的 7.8 破解,可能是破解有问题
我找个8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是用的 7.8 破解,可能是破解有问题
我找个8看看

我用 Proteus 7.8 SP2 运行仿真也没有问题。

楼主:
楼上的哥们打开我的工程直接运行就可以么
怎么我下载了一个 8.0 SP1,还是那个问题啊

楼主:
后来发现是自己问题,已经成功,谢谢上面哥们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后来发现是自己问题,已经成功,谢谢上面哥们

楼主把发现的问题说出来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把发现的问题说出来才是。

就是不要点击左下角那个 PLAY 按钮
是点击 GRAPH 菜单下面的 SIMULATE GRAP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