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L04下载程序出问题,求指教!

楼主(2015-01-25):
一直用KL04Z08 的8Kflash单片机写程序,编译下载都没问题,因为flsh空间不够了,换成KL04Z16 的16K 单片机,就开始下载不成功,遇到过类似问题的大侠请指教!

楼主:
用J-link下载的,之前用4.50版本的驱动,有同事说可能是驱动太旧,卸载之后装了4.96b版本驱动 也还是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J-link下载的,之前用4.50版本的驱动,有同事说可能是驱动太旧,卸载之后装了4.96b版本驱动 也还是不行 ...

楼主你好
出现硬件错误HardFault了,可以参考【经验分享】CW10.x编译环境查找HardFault异常原因

请问你的工程是用PE配置生成的,还是用的哪个官方例程呢?

网友:
应该是程序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出现硬件错误HardFault了,可以参考【经验分享】CW10.x编译环境查找HardFault异常原因。

我没有用PE,也没有用官方例程,工程是按照Guide一步一步新建的,程序是查datasheet自己学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没有用PE,也没有用官方例程,工程是按照Guide一步一步新建的,程序是查datasheet自己学的 ...

请问是否已经按照4楼提到的帖子查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是否已经按照4楼提到的帖子查找呢?

好像不是程序进入错误中断,只是下载不了程序,问题已经解决,就是那颗芯片坏了,又换了一个单片机就好了,一切正常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像不是程序进入错误中断,只是下载不了程序,问题已经解决,就是那颗芯片坏了,又换了一个单片机就好了 ...

确定是KL04坏了吗 ?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像不是程序进入错误中断,只是下载不了程序,问题已经解决,就是那颗芯片坏了,又换了一个单片机就好了 ...

遇到假的芯片了? 还是操作上有失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定是KL04坏了吗 ?

也不好说是不是芯片坏了,手焊的,反正换了一片新的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遇到假的芯片了? 还是操作上有失误?

芯片不是假的原厂申请的,可能是焊接时搞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不好说是不是芯片坏了,手焊的,反正换了一片新的就好了

会不会是在烧写的过程序禁读选项勾上之后不能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芯片不是假的原厂申请的,可能是焊接时搞坏了

如果焊接温度按照数据手册上要求操作一般不会焊坏的,楼主能否贴个最小系统电路图看看是不是哪里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