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清理滚珠丝杆上的灰尘

楼主(2015-01-26):
上次我在论坛问了一下用什么方法加工电木板比较好,最后还是下定决心买了一个雕刻机,是在深圳本地买的一个二手的
搬回来看滚珠丝杆上有些灰尘,用什么方法清理比较好呢?
从来没玩过雕刻机的小白问问

网友:
拆下来用财油洗

网友:
WD40喷了包保鲜膜,过一天用棉布擦干净再涂抹润滑脂。

网友A:
能不能加一个自动清理装置

网友:
同求机械大师指点,只会电子不会机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加一个自动清理装置

这个技术有待开发。我倾向于拆散了逐一清洗

网友:
喷WD40,带着喷管喷,灰尘杂物直接喷走

网友:
一般就是用软布把丝杆仔细擦干净,再抹上润滑脂就可。没拆过的话,最好别拆,呵呵。

网友:
没有粗颗粒的灰尘,应该影响不大吧?

网友B:
WD40喷,用棉纱擦干净,再上润滑脂,特别脏的把WD40喷到一个小瓶子里,牙刷醮着来刷。
拆开后要重新校准,没把握的最好还是别拆。

网友C:
给滚珠丝杠换过里面磨损的钢珠,难度不是很大,但是一定要细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滚珠丝杠换过里面磨损的钢珠,难度不是很大,但是一定要细心

先用抹布简单弄一下吧,再喷点油。我用手转了一下 还是挺顺溜的 应该影响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WD40喷,用棉纱擦干净,再上润滑脂,特别脏的把WD40喷到一个小瓶子里,牙刷醮着来刷。
拆开后要重新校准, ...

先用抹布简单弄一下吧,再喷点油。我用手转了一下 还是挺顺溜的 应该影响不大

网友D:
先用压缩空气吹下---------然后再用WD40喷下----------再让丝杆来回旋转---------再用牙刷加WD40刷丝杆--------再压缩空气吹----------再喷WD40---------最后上润滑油OK了。

网友:
WD40建议到京东或者亚马逊买正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WD40喷,用棉纱擦干净,再上润滑脂,特别脏的把WD40喷到一个小瓶子里,牙刷醮着来刷。
拆开后要重新校准, ...

如图所示,昨天晚上仔细看了一下,感觉上面的更多的是油呢,灰尘不是特别多 这个需要清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用压缩空气吹下---------然后再用WD40喷下----------再让丝杆来回旋转---------再用牙刷加WD40刷丝杆---- ...

如图所示,昨天晚上仔细看了一下,感觉上面的更多的是油呢,灰尘不是特别多 这个需要清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图所示,昨天晚上仔细看了一下,感觉上面的更多的是油呢,灰尘不是特别多 这个需要清理吗? ...

清理下,上新油。这油好像都变质了,上面还有杂物。

网友(2015-03-05):
用WD40 从头喷到尾

网友E:
引用 网友B:
WD40喷,用棉纱擦干净,再上润滑脂,特别脏的把WD40喷到一个小瓶子里,牙刷醮着来刷。
拆开后要重新校准, ...

请教大师,WD40的效果这么神奇吗?
我前两天看HXN3内燃机车的主发电机转子污垢的清洁时,使用Stoddard清洁剂,查了一下这个好像是“特种无味煤油”,然后又看到WD40里面含这种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教大师,WD40的效果这么神奇吗?
我前两天看HXN3内燃机车的主发电机转子污垢的清洁时,使用Stoddard清 ...

WD40溶解油脂和渗透缝隙的能力非常强,清洗除锈效果刚刚的,但是润滑和防锈能力不行,不能代替润滑油,所以先用WD40清洗掉旧的油污再上新的润滑油效果最好。

网友:
以前用雕刻机的时候,闲的蛋疼的时候会清理一下他。清洗效果没见别人超过过。呵呵。

网友:
直接用化油器清洗剂喷,喷完等几分钟就蒸发干了。外观上看,就跟全新差不多了,然后用防锈松解剂喷下(WD40太贵,我一般用国产货,信不信由你,效果差不太多的,一大瓶也就七八块,一次用完也不心疼),然后上轴承润滑脂。

成本很低的,所有材料基本一个店铺就买齐(卖汽车用的油品的),价格,化清剂大屏大约5-6元(最低端的更便宜),国产防锈松解剂7-8元。润滑脂,这个要买点稍微好点的,不过一次用量绝对超不了1元。
基本一次10元内解决问题。

网友F:
另外要彻底清洗那些轴承,齿轮灯小件边边角角多的东西,直接拆下,丢柴油里煮一下就好(煮之前别忘了取下橡胶件),然后防锈松解剂喷一下,算是冲洗。蒸发一下,然后上润滑脂就成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另外要彻底清洗那些轴承,齿轮灯小件边边角角多的东西,直接拆下,丢柴油里煮一下就好(煮之前别忘了取下橡 ...

我一直奇怪,像你们这种对机械熟悉的,究竟是做什么行业的呢,还在电子论坛混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一直奇怪,像你们这种对机械熟悉的,究竟是做什么行业的呢,还在电子论坛混  ...

这跟行业有关系但不大。
在做机电行业的几个人的小公司呆过而已。你懂的。。。呵呵。。。

网友:
化油器清洗剂要注意橡胶配件,会腐蚀

网友:
看到楼主发丝杆的情况,用布擦干净上面的黄油杂质,重新上好黄油就行了,拆下来再装上的话精度通常都会变差的

网友(2015-07-12):
用汽油洗呀

网友:
汽油不如wd40

网友:
WD40大量喷->高压气枪吹->WD40+布条擦干->上润滑脂OK

网友:
效果杠杠的!一直这么弄~

网友:
我一般就地取材,用家里的厨房抽油烟机去重油污的喷剂,效果不比WD40差,那个牌子好像叫“亮净”

网友:
wd40喷绒布上捏紧转几圈
打扫干净后涂润滑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