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在JLC下了5个样板,就其中碰到的一个问题给JLC提个建议

楼主(2015-01-26):
板子现在已经付款,开始走生产流程了。

其实PCB是昨天中午提交了,到了晚上看到5个PCB都已经审核完,其中4个正常,唯独其中一个:是10个很小的细长板拼成一个板,拼板之后的板子也没有超过10×10cm,核算后的价格是快递代收价:154,网络支付价格也是:154,这个俺就郁闷了,在QQ留言,没有人应,礼拜天就等着了。
今天一早,去QQ留言,也是没回复,就先取消了昨天的那个板子订单,改名重新下单,不到半小时,审核通过,价格照旧 ,这回我彻底没方向了,第一次主动拨通了陌生MM的电话...................原来小板子拼板,又很小的话,就是木有网络支付优惠的,我问她,这类的说明文档,哪里可以查阅到,又说这个比较难找,主页上可以查查。然后告诉我,可以把板子拼大点,超过10*10,或者总数量超过10PCS就可以,搁下电话,先撤单,再下单,把数量增加为15PCS,很快审核通过,快递代收价:176,快递代收价:101。

------------------------这里更正下,上面两个价格,第一个是快递代收价,后面一个写错了,是网络支付价。

我不是吐槽,只是这个亲身经历的事情,希望嘉立创能把和价格计算相关的资料,在网站明显的地方或者专栏里集中公示,这样可以大大减少沟通的成本,嘉立创客服的时间是成本,客户的时间一样也是成本。

不多说了,我还要去立创商城给这5个板子把缺少的样片给配齐,又可以省下点快递费了,而且时间也省了。

网友A:
我也有个建议,就是丝印如果设计的比较小的话,印刷的不清晰,对比其它PCB厂家,JLC印刷工艺需要提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个建议,就是丝印如果设计的比较小的话,印刷的不清晰,对比其它PCB厂家,JLC印刷工艺需要提高。 ...

不仅丝印的线条不均匀,并且丝印是偏移的。

网友:
打样的话,好像是5个板子和10个板子的价钱是一样的啊

网友:
JLC的丝印偏离问题移植存在

网友B:
JLC的丝印偏移较大,且有次帮客户打板,直接给的是pcb源文件,JLC会擅自修改或删除部分丝印。

网友:
丝印偏移和生产能力没关系吧,我觉得是加工丝印的时候放偏了,没对准,有时候甚至阻焊都放得很马虎,线路上都有裸铜,我一个0402的焊盘面积都快大一倍了。不仅嘉立创,其他打样的厂子有时也有这样的问题,丝印更普遍些。

网友:
你如果单纯拼版,不需要辅助切割的V切什么的,应该还是原价的。

网友:
网页下单最烦的是有很多选项,你点它 网页会向上或向下跳动

网友:
我也碰到过,我干脆不拼板了,V-CUT需要时间呀,所以。。。

网友:
拼版是要额外收费的,我一般都坐在一起,几个板子弄好,丝印分开,回来自己拿钻自己分割,只为了省钱。V-CUT、槽孔之类的都是不行

网友:
猜测,到嘉立创大家的板子一起拼大板,丝印容易偏

网友:
引用 网友B:
JLC的丝印偏移较大,且有次帮客户打板,直接给的是pcb源文件,JLC会擅自修改或删除部分丝印。 ...

我也遇到过一次修改我的丝印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但是没有打电话问,只有默认付款了。

网友C:
很抱歉,给您添麻烦了。
您遇到的这个情况是特价尺寸内的特殊情况,虽然尺寸还在10CM内,但因为是拼板出货的,小片数量超过10PCS了,常见情况小片数几十片或100多片了,能做很多个产品了(会有工程费与板费了);特价板的需求是,长宽均在10CM内,且数量在10PCS内。那款板因尺寸在10CM内,数量是10大片内,系统分不出是拼板的情况,板费需人工加上去,人工改总价后,这种特价尺寸内的,系统没有折扣。 拼板的,为了避免出现类似情况,麻烦尽量帮多放一片,让边长超过10CM,或让数量超过10大片。
样板板费也只有3分5一平方厘米,都很惠的,菲林费全免了,小板稍拼大一一点,影响也不大。

样板系统==》特价内的特殊情况:
边长在2CM以下(需要多投料)样板订单最多做30个单板,此类单、双面小板若下单尺寸与数量在特价范围内,网银支付折后可能多5元。
特价内的单/双面/多层样板,做厚铜,系统不打折!
特价内的单/双面/多层样板,做半孔工艺,系统不打折!
拼板后是特价内的尺寸,且数量也在10SET内,但PCS数却超过了10PCS的这类订单,将正常收取板费,网络支付系统不打折!
特价内的单/双面/多层样板,免费加急或加上了书费等情况改过总价后,系统可能折扣不了!

楼主:
先感谢嘉立创官方的回复。

做这个板,也是迫不得已,太小不拼板,就必须手工焊接,做太多又浪费,所以就做了10PCS。其实下单时,我并没有指望会按照10×10cm以内50¥优惠价格。但是我无法理解的是快递代收价格和网络支付价格居然是一个价格?
而当我把数量增加到15PCS,一样的板子,居然价格比之前10PCS,还要便宜53¥,附带白送了5PCS。

我尊重厂家的定价规则,这是你们的权利,我无权过问,但是这样的定价规则我仍然费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JLC的丝印偏移较大,且有次帮客户打板,直接给的是pcb源文件,JLC会擅自修改或删除部分丝印。 ...

你以为给gerber不会被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抱歉,给您添麻烦了。
您遇到的这个情况是特价尺寸内的特殊情况,虽然尺寸还在10CM内,但因为是拼板出货 ...

我也是醉了。还是建议写在比较醒目的地方。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先感谢嘉立创官方的回复。

做这个板,也是迫不得已,太小不拼板,就必须手工焊接,做太多又浪费,所以就做 ...

这是一个软件上的bug, 后面以经让改正过来了!后面就不会存在这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一个软件上的bug, 后面以经让改正过来了!后面就不会存在这问题

把袁生也惊动了,谢谢支持,赞一个。
这批板子和配件今天下班前顺丰快递已经送到,明天测试。年前还有几个要打样的,过几天再发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