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下,二合一的手机听筒喇叭工作时是如何切换

楼主(2015-01-26):
弱弱的问一下,二合一的手机听筒喇叭工作时的切换原理
我想要问的是,默认是听筒,当我们开免提时立马就变成了喇叭在响,那是如何控制这个二合一的器件的切换的?

补充:还是说这样的器件都是有4根线的,跟分开的方法是一样的?

网友A:
模块一般都有两个通道,一个耳机通道,一个喇叭通道,两个独立的,程序切换就是。

网友:
这个ADI有这样的IC,通过程序可切换为头戴式式耳机、扬声器的,支持多种输入信号,模拟、数字都可以,输出支持也好多种的,而且内部带功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块一般都有两个通道,一个耳机通道,一个喇叭通道,两个独立的,程序切换就是。 ...

那这样就都是4根线的了

楼主:
哪位能顺便推荐一个二合一的,尺寸越小越好。

网友:
两路信号线共用一个功放
或者
一路信号线同时给两个 带使能端的功放

网友:
还有这东东?

网友:
有些收音机是机械切的。手机应该是软件切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