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泰克示波器的朋友过来给我验证一下。

楼主(2015-01-26):
    新入手TBS1104 ,发现屏幕响应速度慢了半拍,调整波形后,旋钮转动的时候不同步,慢半拍,转停了后。波形才开始变化,这是怎么回事?是我买的产品不好,还是泰克的就是这样的,用过的朋友请说一下你们的泰克是怎么样的。怀疑买到了不好的商品。

楼主:
还有个现象就是:波形暂停了后,移动波形,里面是空的,原来的DS1052E  还可以左移右移里面都有一屏的波形能移出来的。

网友:
还真没注意到这些

网友:
低端的就是这样

网友A:
天猫特价的那款吧?我也入了一个,响应速度确实慢,还好我要求不高,凑合能看看波形就好

网友:
果断丢到垃圾箱,我是说我碰到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猫特价的那款吧?我也入了一个,响应速度确实慢,还好我要求不高,凑合能看看波形就好 ...

你也买了个??你多少钱买的,我感觉这么慢,不正常啊。。。你觉得能接受吗。

你是什么时间买的,多少的价格?我是刚前几天买的,就是天猫官方。

网友:
这货就是这德行

网友:
低端的不好用

楼主:
这个还叫低端啊。。。国产这个价,配置都好很多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还叫低端啊。。。国产这个价,配置都好很多了。

兄弟你花很多钱在品牌上

要买高端价格要低就得去买二手品

很多实验室淘汰下来的仪器状况都是一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你花很多钱在品牌上

要买高端价格要低就得去买二手品

我的本意是想买个好点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本意是想买个好点的。。。

TBS 就是学生机   我也搞了一个 用得生不如死
我应该 多花点钱 买 周立功的 十全十美 的。

网友:
没有特别要求,tbs1102正在用,凑合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还有个现象就是:波形暂停了后,移动波形,里面是空的,原来的DS1052E  还可以左移右移里面都有一屏的波形 ...

泰克低端的存储深度都只有4K点,   这个就这样。

网友:
估计你买到不好的泰克示波器了吧。

网友E:
你要是Rigol的示波器,调整为10秒,你在试试是不是要等3分钟以上才能显示波形的。。。。TBS已经不错了!

网友:
这种玩具都会有人买?

网友:
学校实验室的泰克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要是Rigol的示波器,调整为10秒,你在试试是不是要等3分钟以上才能显示波形的。。。。TBS已经不错了! ...

我也是Rigol,用的欲死欲仙,有时候时域调节都不灵,申请点资金明年买个好的

网友:
设置采样深度什么的小一点,可能会好一点,一份价钱一份货

网友F:
4K的存储深度就别想暂停看波形细节了

网友:
泰克低端示波器确实相应慢,存储深度也不够

网友:
貌似实验室的那台泰克也这样

网友:
有没有图片看一下,,我用的是TBS5034给公司作报告的,

网友:
没用过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还叫低端啊。。。国产这个价,配置都好很多了。

这个真是低端机,我公司用的MSO5014 19W 没有这种问题

网友H:
只能说它的精度可靠性很不错,不做开发,用用还是不错的,我也是用TBS系列的。国产细节方面做的做的的确没洋品牌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TBS 就是学生机   我也搞了一个 用得生不如死
我应该 多花点钱 买 周立功的 十全十美 的。 ...

周立功也有示波器?能给科普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要是Rigol的示波器,调整为10秒,你在试试是不是要等3分钟以上才能显示波形的。。。。TBS已经不错了! ...

我试了下。同时感觉了下规律,我的1052e 是x方向有12个格子,如果调整为1秒,一个屏显示出来的是12秒,即1秒显示1格,要是调整10秒,12格 就是要120秒才出来,实测也是120秒,不会有10分钟出来这一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只能说它的精度可靠性很不错,不做开发,用用还是不错的,我也是用TBS系列的。国产细节方面做的做的的确没 ...

你指的国产细节方面是指哪些?我这个泰克退货了,现在正准备买国产,感觉泰克让我失望了。。。预算是9K资金,入手哪款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真是低端机,我公司用的MSO5014 19W 没有这种问题

这完全没法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4K的存储深度就别想暂停看波形细节了

想暂停住 再把右边的波形移出来,这个参数是存储深度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暂停住 再把右边的波形移出来,这个参数是存储深度是吗?

这样想,假设你当前时基1ms,一屏10格=10ms,10000/4000=2.5us,这就是分辨能力,勉强能分辨100字节,115200波特率数据的细节,假设你主从机系统,主机115200发送10字节,从机20ms后回应10字节,用个个示波器,你没法看展开细节了,因为时基要2ms,分辨5us不足够正确识别115200波特率的码元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网友:
差一点买了 ,当时直觉不对,就没入手。

网友:
zlg的过来演示,发现显示的确延时很多,问了他们工程师,国产的示波器用的是fpga+ddr3这类的缓存(所以国产的号称缓存多多,呵呵),速度一般,进口的tek,安捷伦的用的是速度更加快的,类似静态ram的缓存(价格非常贵,所以容量少),故延时比国产的少,给人的感觉更加好一些!
总的来说,zlg的示波器还算不错吧!
道听途说而已,没仔细验证。

网友:
这个用着太不爽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泰克低端的存储深度都只有4K点,   这个就这样。

貌似才2.5K

网友(2015-09-06):
一分钱一分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