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传一个完整版PN532的DataSheet

楼主(2015-01-26):
网上常见的DS一般都是196kb的短版介绍,

要了解寄存器细节↓↓↓↓

要了解内置固件通讯细节↓↓↓↓

网友(2015-03-24):
支持!支持!我也在做

网友A(2015-05-28):
PN532都玩烂了, 高级的地方pn532还是不行的, 速度太慢了

网友:
主要的要看 usr menu

楼主:
引用 网友A:
PN532都玩烂了, 高级的地方pn532还是不行的, 速度太慢了

都玩烂了,
自己写个优化的固件,速度什么的应该没问题吧。

一般应用工程师太容易走到烂这种“高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玩烂了,
自己写个优化的固件,速度什么的应该没问题吧。

pn532 是 Uart 或者 spi 或者 i2c、

主控速度再快,对于通信的提高也是有限的,

pn532 做读卡器,用于金融卡交易的话,达不到标准。甚至完成一次交易都超过500ms(很多信息都在150ms左右)

pn532自己内部封了14443协议,开发者看不到具体的,特别遇到 链接数据时,看不到此时的数据的标志是0 还是 1 。所以保持通信 的命令就不好搞!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玩烂了,
自己写个优化的固件,速度什么的应该没问题吧。

这个应用工程师什么关系??

pn532做读卡器,可以串口和PC电脑通信

也可以挂个主控mcu,再USB和PC通信

pn532内部是80C51的内核,速度慢慢啊~

要做对比,示波器抓个波形就能分析。

好的读卡器有 omnikey,SDI

网友:
好资料,还没用这个

网友(2016-06-06):
谢谢分享,最近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