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计算欧拉角的这个式子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5-01-26):
我看得是一个开源的项目,在研究他的代码的时候有一些疑问!
他在读6050的时候用的是mpu6050_get_data(&gx, &gy, &gz, &ax, &ay , &az, &temperature);我猜他读的是DMP,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
接着他又用
          gx_sum += gx;
          gy_sum += gy;
          gz_sum += gz;
计算了补偿值,
         gx_offset = gx_sum / 1500;    //计算补偿值
         gy_offset        = gy_sum / 1500;
         gz_offset        = gz_sum / 1500;
为什么要计算补偿值,这个值是怎么来的。
最让我无解的是这个,
          f_gx = gx * GYRO_SCALE;
          f_gy = gy * GYRO_SCALE;
          f_gz = gz * GYRO_SCALE;

GYRO_SCALE=0.06097609
这个又是干什么的?
搞不懂!

楼主:
好象是刚开始的初始化!

网友A:
这应该是求平均偏移。统计1500个样本求xyz的平均值作为陀螺仪的偏移(为了将陀螺仪的初始输出归零)。f_gx = gx * GYRO_SCALE;  这个是把陀螺仪的输出转化为°/s,GYRO_SCALE=2000/32768.这个和使用的板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是求平均偏移。统计1500个样本求xyz的平均值作为陀螺仪的偏移(为了将陀螺仪的初始输出归零)。f_gx  ...

这个昨天没人回,我自己看明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昨天没人回,我自己看明白了

不知道你用这个效果怎么样,我做出来很差,远不如互补和卡尔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用这个效果怎么样,我做出来很差,远不如互补和卡尔曼

必有这方面比较好的资料吗?能不能给我发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必有这方面比较好的资料吗?能不能给我发份

你搜索帖子“9DOF”,他写的很多也比较全。其他的资料都不咋的,国外有篇不错的blog,链接这个论坛也有,不过我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搜索帖子“9DOF”,他写的很多也比较全。其他的资料都不咋的,国外有篇不错的blog,链接这个论坛也有, ...

好的,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