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嘉立创过孔沉铜厚度是多少?

楼主(2015-01-26):
如题,我板子要走大电流

网友:
多打几个呗,要不就开窗灌锡。

网友:
不要指望过孔,尽量让大电流的线在一个面上,裸铜以后上锡

网友:
开大点孔,过波峰焊灌锡

网友:
孔铜平均厚度 大于18um。
铜厚、油墨厚度等,我们出货有一个质量保证书。下面帖子中有介绍,可参考4F回复: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66391&highlight=%E5%8E%9A%E5%BA%A6

网友:
大电流就是铜皮加厚(默认一盎司,可以做到2盎司)、线加宽、开窗(为了抹锡)、大孔多打孔(孔灌锡),能用的就这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