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T上位机用Visual Studio还是用Qt Creator环境好呢?

楼主(2015-01-26):
最近学习qT,直接下载QT5的最新版本,找了本《Qt Creator快速入门》的书,照着上面的说明一步一步实验。我还发现有使用VS环境的,VS是微软推出的,且我看他们编程C++,和C#都用这个环境,就想是不是这个环境的通用性更强,学了以后可以变通很多语言的学些呢?一时犯了糊涂,想请教各位大神,你们都是怎么学的用的什么环境?

网友:
肯定是QT呀~

网友A:
可以先学Qt Creator,用熟练了,VS也学习下,两个都会后找资料使用的时候很方面,你找的代码可能是VS编写的也可能是Qt Creator。

网友B:
vs + visual assist x  这个组合是目前世界上最nb的IDE,没有之一

网友:
引用 网友B:
vs + visual assist x  这个组合是目前世界上最nb的IDE,没有之一

呵呵, 一直是这么用的, 谁用谁知道...

网友:
毕竟是夸平台的,建议先从 Qt Creator 开始。

网友C:
自学,用Qt creator,感觉还不错。vs建立的Qt工程很容易就改到Qt creator的

网友:
平时用creator,调试的时候qmake -tp vc

网友D:
引用 网友B:
vs + visual assist x  这个组合是目前世界上最nb的IDE,没有之一

哪个版本的x?有链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学,用Qt creator,感觉还不错。vs建立的Qt工程很容易就改到Qt creator的

努力自学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学Qt Creator,用熟练了,VS也学习下,两个都会后找资料使用的时候很方面,你找的代码可能是VS编写的 ...

想问一下qt5资料很少,学例子的时候有区别编译不过去查找问题半天说qt5不用qt4那么做。有直接qt5的资料吗?直接来的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问一下qt5资料很少,学例子的时候有区别编译不过去查找问题半天说qt5不用qt4那么做。有直接qt5的资料吗 ...

Qt5上的help文档是最直接的,实例也很多,还有视频教程,不过都是英文的。

网友E:
qt creator易用,vs太耗资源

网友:
后端的编译器用 vc2010,不要用gcc,gcc在编译速度和质量上差 vc 很多。
至于前端的IDE,用什么都可以,vs也不像上面人说的那样耗资源。

网友F:
最近弄HID类设备的通信,做个上位机,本来想用QT做的,找了一圈,愣是没找到一点相关的东西,在VS下,资料多多,基本上遇到什么问题都能比较容易找到解决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近弄HID类设备的通信,做个上位机,本来想用QT做的,找了一圈,愣是没找到一点相关的东西,在VS下,资料 ...

qt就是个编程环境?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哪个版本的x?有链接么

google上搜一个,一般都是csdn或者cr173上有下的
http://www.cr173.com/soft/32656.html

网友G:
引用 网友E:
qt creator易用,vs太耗资源

我感觉是Qt耗资源,我指的是编译后的应用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感觉是Qt耗资源,我指的是编译后的应用程序

Qt一般用VS的编译器。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感觉是Qt耗资源,我指的是编译后的应用程序

没错,比起vb或者mfc要耗资源,而且生成独立运行文件也麻烦,一般都是动态库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没错,比起vb或者mfc要耗资源,而且生成独立运行文件也麻烦,一般都是动态库 ...

说的迷茫了

网友:
Qt creator使用中

网友:
引用 网友H:
没错,比起vb或者mfc要耗资源,而且生成独立运行文件也麻烦,一般都是动态库 ...

商业版是静态链接库的。

网友:
Visual Studio用QT感觉不伦不类的。。。。

网友I(2015-03-27):
楼主弄的咋样了?我买了那个QT快速入门书,下了是那个书上说的QT4在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弄的咋样了?我买了那个QT快速入门书,下了是那个书上说的QT4在弄。

学了一阵,最近比较忙,没有学。呵呵。你要坚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学了一阵,最近比较忙,没有学。呵呵。你要坚持

我C++也是小白,慢慢倒腾了~

网友:
QT可以方便的移植到LINUX下

网友:
用Qt Creator,直接下离线安装包,可能会少折腾一点。

网友J:
引用 网友B:
vs + visual assist x  这个组合是目前世界上最nb的IDE,没有之一

不要轻言“世界最”。

网友:
c++现在用的不多了吧,相对java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不要轻言“世界最”。

不要为了反对而反对,你要有自己的想法,比如:你觉得什么好或者你认为vs+va不如其他同类产品的地方

网友:
QT和VS只是工具而已,初学的话,不太建议考虑过多。先用一个东西用熟悉了,知道他的局限性了,可以在考虑别的。

网友K:
问个问题,如果用开源版本开发的软件是不是在对外发布软件的时候需要公布源代码???

网友(2015-05-15):
QT学得怎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问个问题,如果用开源版本开发的软件是不是在对外发布软件的时候需要公布源代码??? ...

使用lgpl协议可以不要公开,但是必须在"关于"对话框等处写明使用了Qt

网友:
建议还是使用VS2013及以上。舒服多了

网友(2015-07-14):
VS习惯了会顺手一些,如果新手,选哪个都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