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电源可以自己画吧

楼主(2015-01-26):
请问你们有这个东东的原理图吗?

网友:
从图上目测最右边是电芯保护,防反二极管、充电电路,充电usb,放点usb

网友:
这么几个东东

自己画画不就得了

网友A:
啥东西?没几个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啥东西?没几个元件。

移动电源电路板

网友:
落后的板子

网友:
很老的板子了。还用mini usb充电,以及明显是dw01+和8205做保护。放电电流太小了。升压却用了SS54。。。用得着5A么。然后输入一个SS14。。。除非他的QFN的芯片带充电。。。否则呵呵。。。

网友:
有點舊的版本了 建議找新的

网友:
实物都有了,还没有原理图么?再者,2011年的了,老了,建议换新的方案。

网友:
2011-04-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