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PWM控制直流电机转速电路?

楼主(2015-01-26):
    各位坛友请问谁有阿莫老大雕刻机中的PWM控制直流电机转速电路?我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麻烦见过的贡献下。

网友:
自己搭一个,不难吧!NE555或者用单片机,产生脉宽信号,驱动MOS管就行!

网友:
雕刻机用的是移动用的是步进电机!
主轴采用有刷或者无刷直流电机
步进电机的图百度下thb6128
有刷电机百度H桥电路
无刷电机查无刷伺服驱动器

楼主:
对不起前面两位,可能我没说得清楚,我应该寻找的是PWM控制直流风机转速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