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 nfs启动问题,请教?

楼主(2015-01-26):
这两天移植linux内核到mini2440,使用nfs启动rootfs时出现错误,搞了两天了无果,大家帮忙看看为啥?
相关的logs如下所示:
Advanced Linux Sound Architecture Driver Version 1.0.21.
No device for DAI UDA134X
No device for DAI s3c24xx-i2s
S3C24XX_UDA134X SoC Audio driver
UDA134X SoC Audio Codec
asoc: UDA134X <-> s3c24xx-i2s mapping ok
ALSA device list:
  #0: S3C24XX_UDA134X (UDA134X)
TCP cubic registered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7
s3c2410-rtc s3c2410-rtc: setting system clock to 2130-09-30 02:27:17 UTC (777671941)
eth0: link up, 100Mbps, full-duplex, lpa 0xCDE1
IP-Config: Guessing netmask 255.255.255.0
IP-Config: Complete:
     device=eth0, addr=192.168.0.20, mask=255.255.255.0, gw=255.255.255.255,
     host=192.168.0.20, domain=, nis-domain=(none),
     bootserver=255.255.255.255, rootserver=192.168.0.10, rootpath=
Looking up port of RPC 100003/2 on 192.168.0.10
rpcbind: server 192.168.0.10 not responding, timed out
Root-NFS: Unable to get nfsd port number from server, using default

Looking up port of RPC 100005/1 on 192.168.0.10
rpcbind: server 192.168.0.10 not responding, timed out
Root-NFS: Unable to get mountd port number from server, using default
Root-NFS: Server returned error -5 while mounting /home/chong/tftpboot/rootfs
VFS: Unable to mount root fs via NFS, trying floppy.
VFS: Cannot open root device "nfs" or unknown-block(2,0)
Please append a correct "root=" boot option; here are the available partitions:
1f00             256 mtdblock0 (driver?)
1f01             128 mtdblock1 (driver?)
1f02            5120 mtdblock2 (driver?)
1f03          256640 mtdblock3 (driver?)
Kernel panic - not syncing: VFS: Unable to mount root fs on unknown-block(2,0)
[<c002e598>] (unwind_backtrace+0x0/0xcc) from [<c02c61e8>] (panic+0x3c/0x110)
[<c02c61e8>] (panic+0x3c/0x110) from [<c0008d64>] (mount_block_root+0x1bc/0x1fc)
[<c0008d64>] (mount_block_root+0x1bc/0x1fc) from [<c0009100>] (prepare_namespace+0x158/0x1ac)
[<c0009100>] (prepare_namespace+0x158/0x1ac) from [<c00089ec>] (kernel_init+0xe0/0x110)
[<c00089ec>] (kernel_init+0xe0/0x110) from [<c002a6f4>] (kernel_thread_exit+0x0/0x8)

网友A:
看起来像是nfs server的问题
查看一下nfs server启动没有:
   ps -ef | grep nfs
如果没有:
  sudo service nfs-XXX restart
在Ubuntu PC中mout一下nfs测试一下:
  mount 192.168.0.10:/Path/To/nfs-root
如果不好用,那么应该是nfs server配置问题,下面以nfs-kernel-serve为例:
  sudo vim /etc/export
  在配置文件中添加好nfs路径
重启service:
   sudo service nfs-XXX restart
再在Ubuntu PC中mout一下nfs测试一下:
  mount 192.168.0.10:/Path/To/nfs-root
如果好用,那么继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像是nfs server的问题
查看一下nfs server启动没有:
   ps -ef | grep nfs

我试过了,nsf服务器正常,现在怀疑是MINI2440的网络驱动是不是有问题。
因为我直接使用2.6.32.65编译的,没有改过代码,不知官方的MINI2440 defconfig
及驱动是不是完全正确。

楼主:
问题解决,是net驱动的问题,改用mini2440 的DM9000驱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