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U6050官方DMP库读取欧拉角上电不稳定问题求教

楼主(2015-01-26):
如图,是用匿名的上位机测试MPU,当上电开始运行时,就可以采出三个欧拉角,但是这三个角度会有大约20秒的时间才能趋于平衡,这正常吗?平衡后的数据是符合MPU当前位置的。

网友:
正常的,传感器默认是从0,0,0开始的,然后根据数据的迭代更新,以加速度计为观测值对准。

网友A:
会不会一开始有误差,20之后传感器自校准了,后面就准了。我用的dmp时,yaw一直漂的很厉害。

网友B:
官方不是说8秒稳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官方不是说8秒稳定吗

我实测的时间,就是20s,我也看到官方说是8s校准一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一开始有误差,20之后传感器自校准了,后面就准了。我用的dmp时,yaw一直漂的很厉害。 ...

20s校准没有出处啊,这么长时间校准也太慢了吧

网友(2015-04-10):
引用 楼主:
20s校准没有出处啊,这么长时间校准也太慢了吧

10多秒,不是所谓的8秒,而且匀速转动(绕轴),mpu6050会误认为是静止,10多秒后角速度为0,停止后就显示偏移量。实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