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ARDUINO FTDI不能用了!!!决定使用CP2102,远离FTDI。

楼主(2015-01-26):
今天到华强北的赛格电子大厦2楼有个ARDUINO专柜买了一个ARDUION PRO MINI和一个FTDI 的转接头,回来后在FTDI官网上下载了最新的驱动后,接上FTDI转接头后刚开始提示成功安装,串口显示端口号为COM 9,非常顺利!但是,过了一会再次连接电脑时打开ARDUINO IDE下载时,却提示串口错误!
打开设备管理器,怎么都找不到驱动,反复卸载重装,仍然搞不定,见了鬼了!
没办法,上网一查,终于发现原因,原帖如下:
http://www.arduino.cn/thread-7561-1-1.html

我的状况和帖子描述一模一样,原因就是:
国产商家使用假冒FTDI芯片,被FTDI新的驱动识别出来,并且加以摧毁。

我的感觉:
华强北商家就是些JS!!!操它的假货制造者,生儿没菊花!浪费我的时间。
操它FTDI一万遍,什么JB稳定不稳定,我用CP2102从来不出问题,还有问候它的代理老木,帮着FTDI说什么JB损失要怪奸商,你们本身就有义务消灭假货!

我的使用经验让我相信还是CP2102靠得住!!!

难怪商家给我首先推荐的是CP2102的板子,但是为了方便和保持一致,还是问他有没有FTDI转接头,妈的,也不做声就给我拿了,原来是这么回事!!!防不胜防,让人又爱又恨的华强北!!!

网友:
一直在用CP2102

网友:
是啊,去年底EEVBLOG上大神就在痛骂FTDI了,倒是想买真的FTDI芯片啊,可是中国全都是假货,倒是跟代理商一起来打假啊,可是你却让最终用户来承担,太不地道了

网友:
淘宝上 是有 FTDI的真货的,我就买过 貌似18.88 写的还挺吉利 如果你想 12.XX 就买真的 那不是痴人说梦么?

网友:
不贪便宜可以拿到真货,目前我拿到的芯片没有客户反映有问题

网友:
手上3个用ftdi的板子2个是假的1个真的,PID被改也可以在xp下改回来.大概是该inf文件装驱动(旧版) 然后在用ft那个编程软件改回来

网友A:
不要贪便宜就能买到真的FTDI片子,真的FT232RL  1K的报价大概是12.30,山寨的9元左右(这个山寨好像是台湾产的)。开始供应商会报这两种价格给我,后来我一直拿价格高的,就只报一种价格给我了。

网友:
我有个FT232转串口的模块,和你一样的情况。最后把驱动程序的PID改为0x0000凑合用一下。

网友B:
一直在用cp2102 从未出过问题  唯一的缺点是 一台电脑只能在同一时刻插入一个cp2012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贪便宜就能买到真的FTDI片子,真的FT232RL  1K的报价大概是12.30,山寨的9元左右(这个山寨好像是台湾 ...

+10086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直在用cp2102 从未出过问题  唯一的缺点是 一台电脑只能在同一时刻插入一个cp2012 ...

没有这个限制,我的电脑上插三四个都可以

网友D:
嘉立创商城的FT232RL是不是真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一直在用cp2102 从未出过问题  唯一的缺点是 一台电脑只能在同一时刻插入一个cp2012 ...

CP2102是可以同时接入多个的,要用官方的一个工具修改下,官方有提供下载,我很多年前自己做AVRISP的时候用过,修改区分不同之后,有多少USB口,可以插多少CP2102

网友:
对比J-Link,没啥不妥的,不过总的提示一下,不能就这样静悄悄的搞

网友:
我还有好多板子,估計够呛。

网友:
买了力创商城的FT2232D,没有问题

觉得不贪便宜就能买到真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有这个限制,我的电脑上插三四个都可以

我插入2个 就只有一个串口号会出现 用的是官网的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E:
CP2102是可以同时接入多个的,要用官方的一个工具修改下,官方有提供下载,我很多年前自己做AVRISP的时候 ...

原来是这样啊  能否发个连接

网友F:
vid pid的问题?官网有工具可以烧写ftdi232,把ic的vid pid烧得跟驱动里面一样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插入2个 就只有一个串口号会出现 用的是官网的驱动

我也是用的官网驱动,多插一个端口号会自动增加的,没有记得改过什么,你下个最新版本试试

楼主:
我在华强北买东西时从来不讲价,花了25块,图个一站式采购,结果这帮孙子还是作假。
上面有人说是台湾仿的,我完全相信,台湾这帮孙子没几天好日子了,以前学学日本还可以装装逼,现在技术和劳力都不可能同国内人相比了,顺便鄙视一下HK人。

刚刚准备玩四轴,想了解一下MWC,还要搞什么JB ARDUINO,纯属脱裤子打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用的官网驱动,多插一个端口号会自动增加的,没有记得改过什么,你下个最新版本试试 ...

就是下的最新的,没用,谢谢你的帮助!我准备还是用CP2102.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嘉立创商城的FT232RL是不是真的?

本人亲测,是真的.买了很多了. WIN7下,联网,居然会自动装上最新的FT的驱动.嘿嘿

网友H:
呵呵,我用FTDI官方cable,就没这种烦恼

楼主:
引用 网友F:
vid pid的问题?官网有工具可以烧写ftdi232,把ic的vid pid烧得跟驱动里面一样就可以了 ...

就是PID的问题,请问如何修改,可否烦劳写个简单指导或者链接,不想又跑华强北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用的官网驱动,多插一个端口号会自动增加的,没有记得改过什么,你下个最新版本试试 ...

一直是老的驱动  下个新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H:
呵呵,我用FTDI官方cable,就没这种烦恼

第一次用FTDI的东西,印象很不好。我只是想研究四轴开源程序,没想到这里会出幺蛾子。

网友I:
感觉还是CH340/CH341最好

楼主:
如果国人把时间用在本专业上而不是英语上,
如果国人把时间用在编程上而不是区分真假CPU上,
如果国人把时间用在研究而不是山寨上,
如果老师把时间用在教学上而不是搞培训班
如果老师把时间用在科研上而不是去企业骗钱
如果学生把时间用在专业精通上而不是考研考博那种应试技能上
。。。。。。
中国那个稍微靠谱的梦会更早成真。

网友:
引用 网友E:
CP2102是可以同时接入多个的,要用官方的一个工具修改下,官方有提供下载,我很多年前自己做AVRISP的时候 ...

下载最新驱动支持多个cp2102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感觉还是CH340/CH341最好

Arduino的官方驱动没有CH340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次用FTDI的东西,印象很不好。我只是想研究四轴开源程序,没想到这里会出幺蛾子。 ...

我找他们深圳的代理买了几次都没有出问题

网友J:
价格在那里呢,只想吃鱼不想喝汤呀

网友:
采购不可控,也被FTDI假货坑过,还是原理纷争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PID的问题,请问如何修改,可否烦劳写个简单指导或者链接,不想又跑华强北了。谢谢! ...

1.查看驱动inf文件找到vid,pid
2.在http://www.ftdichip.com/Support/Utilities.htm,找到FT_PROG 3.0.56.245 - EEPROM Programming Utility,用它来修改你ic的vid pid。

问题原因应该是这种ftdi可能是某些厂商定制的,预烧了vid,pid。所以你电脑识别成别的产品,你的驱动不匹配所以无法安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PID的问题,请问如何修改,可否烦劳写个简单指导或者链接,不想又跑华强北了。谢谢! ...

噢对了,还有个问题

就是如果你电脑没有这个异类ftdi的驱动,是无法烧写它的。
所以第一步应该是,根据异类ftdi的vid,pid,改一个inf,安装他,这样你电脑才能识别这个设备,才可以烧写它。

我之前做产品,出现了有三种不同的异类,所以我改了三个驱动就够了。

btw,vid,pid在inf里面好像就是“VID=。。。”“PID=。。。”这种形式

网友:
便宜没好货

网友:
FTDI躺枪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本人亲测,是真的.买了很多了. WIN7下,联网,居然会自动装上最新的FT的驱动.嘿嘿 ...

但是为什么每次每次拔了设备,再插上去就不能识别了,必须关电脑重启,还关不掉

楼主:
引用 网友J:
价格在那里呢,只想吃鱼不想喝汤呀

FUCK! 我也是花了25块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FUCK! 我也是花了25块买的!

买东西不讲价, 更何况是在华强北, 怪谁?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但是为什么每次每次拔了设备,再插上去就不能识别了,必须关电脑重启,还关不掉

我都不会这样呀. 如果换了1个USB口,就要重新识别1下驱动,会自动安装.不换USB口就不会
我是买这种的
http://www.szlcsc.com/product/details_9194.html

网友:
怎么判断国产还是原装的?

网友:
假货太多...

网友K(2015-12-31):
FDTI躺枪了,反盗版还被喷,,,,

去华强北不讲价,不坑你坑谁,,,

楼主:
引用 网友K:
FDTI躺枪了,反盗版还被喷,,,,

去华强北不讲价,不坑你坑谁,,,

你要买多少?你还砍价?

我现在只用SILABS的CP2102,妥妥的。

网友:
楼主,不要吹NB,你上JLC看看单片FT232BM多少钱?18RMB!!!
你几多钱买的,你自己说吧。贪便宜了说别怪别人。
FTDI的串口稳定性无人能敌。

网友:
便秘怪引力小

网友L:
为啥国人做不出来原装那么稳定的芯片来,奇了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为啥国人做不出来原装那么稳定的芯片来,奇了怪了。

因为都只会说,没有人去实行。

网友:
自从用了 CH340G,也就放弃 2012 系列了;一台 PC 上识别多片没啥问题。

话说 USB 转的 232 本来就不太稳定,USB 热拔插的特性就决定了不适合做长期传输

网友:
前两天用2102,我的xp系统蓝屏了,你信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