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场效应管电路的数据传输原理是什么呢?

楼主(2015-01-27):
买了一个颜色传感器模块,里面的数据传输电路是这样的,用两个场效应管,单片机端是5V,颜色传感器用的是3.3V,通过这两个场效应管进行电平转换,这个电路是什么原理呢?

网友:
这个是典型的3.3V,5V的iic接口匹配电路.主设备端拉高时候mos管内体二极管截止,从设备端被上拉电阻R5A,R5B拉高到3.3v,主设备拉低的时候体二极管导通拉低从设备;从设备拉高时候mos截止主设备被上拉电阻R5C,R5D拉高。从设备拉低时候mos导通拉低主设备

网友A:
共发射极放大器
或者说 共源极放大器

网友:
电平转换电路,

网友:
电平转换电路, 可以考虑用IC,很多路的

网友:
电平转换电路,LZ可以参考这两个帖子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3%E8%BD%AC%E6%8D%A2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12036-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共发射极放大器
或者说 共源极放大器

这个叫共栅放大器,对应三极管的叫共基放大器。

网友:
这图画的

网友:
图画的太不清楚了,很实用的电平转换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