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画k60的最小系统应注意的问题

楼主(2015-01-27):
第一次画最小系统,不知道应该注意什么?怎么样确保它工作?学长画的最小系统有的能工作,有的不能,但他不知道原因。

网友A:
建议参考此帖里的讨论内容:最近手痒,做了2块M0和M4的核心板,请帮忙看看有无明显(已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参考此帖里的讨论内容:最近手痒,做了2块M0和M4的核心板,请帮忙看看有无明显(已解决 ...

谢谢,刚看了,蛮有用的

网友B:
所有的MCU/ARM系统的设计方法都是一样的。
1、保证电源
2、时钟
3、复位电路
高级点的ARM要多一个配置电路,然后电源要复杂点,你可以参照参考设计进行细致的检查。

网友C:
一般检查一下电源工作是否正常就可以了

网友D:
通常时钟布线不好,对稳定性影响较大

网友:
按照技术手册里搞就行了

网友:
可能等楼主多花几次就能感觉出来吧,正常环境下要求还是没那么高的,楼上的几位都说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有的MCU/ARM系统的设计方法都是一样的。
1、保证电源
2、时钟

谢谢啦,我在对照往年的板子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检查一下电源工作是否正常就可以了

嗯嗯,电源是个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通常时钟布线不好,对稳定性影响较大

嗯嗯,那时钟要求离芯片近,周围和下面不走线,还有没有什么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那时钟要求离芯片近,周围和下面不走线,还有没有什么呢

嗯,没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