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欧拉角的万向锁

楼主(2015-01-27):
欧拉角是通过积分求出来的这个过程不会产生万向锁吧?有必要一定使用四元数计算么?我觉得万向锁产生的地方应该是对一个欧拉角进行旋转的时候会丢失一个维度,所以用求出的欧拉角转化成四元数旋转是否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个人觉得卡尔曼和互补滤波还是用欧拉角表示比较直观。

楼主:
我也是刚入门,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A:
建议你去youtube搜一下到底什么是 Gimble lock , 有详细的视频讲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去youtube搜一下到底什么是 Gimble lock , 有详细的视频讲解.

我有看过。我认为欧拉角的这个数值没问题,是由于这个欧拉角进行ZYX旋转时只能按轴顺序旋转所以会产生万向锁。而四元数是采用矩阵旋转也不存在这个问题。前面是我的理解。如果积分产生欧拉角数值本身就是错误的,那就只能用四元数来表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