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条485总线能挂多少隔离中继来延长距离和增加挂载...

楼主(2015-01-27):
AVR的ATMEGA16控制485与电脑通信

现在在搞一个485通信,之前用485通信最大挂载个数不超过50个,现在想用485通信挂15000个终端,

方法如下:用挂载能力128个的485芯片,为了保证质量,每级最多只挂64个

现在问题来了,485总线最多能挂多少个隔离器,有没有朋友做规模大的485网络。

网友:
建议还是采用分布集中式方式来处理,将网络分成多个网段,分散汇总数据,否则时间响应会很慢

网友A:
那么问题来了,MODBUS的地址范围只有 0~255,能接那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么问题来了,MODBUS的地址范围只有 0~255,能接那么多?

楼主有说跑modbus么?

楼主:
协议自己定的,2字节地址

网友:
现在485芯片假的太多,都不敢用了

楼主:
485芯片的汇道不怕,现在都是用美信正品的MAX1487 ,官方说能挂128个,再不行就用MAX3080~MAX3089系列。

想问有挂多隔离,会不会通信不,有没有延时之类的发生

网友B:
引用 楼主:
485芯片的汇道不怕,现在都是用美信正品的MAX1487 ,官方说能挂128个,再不行就用MAX3080~MAX3089系列。

楼主是什么终端能透露么?15000个LED灯具?

网友:
主从结构?15000个从机,主机扫一遍的多长时间啊?

网友:
主机扫一遍 过去好长时间,怎么保证同步性?
为什么不选用网络来连接呢?

网友:
建议分级处理,要不然响应速度,调试都很烦的。

网友C:
这个可以有,不过要注意拓扑结构,防止信号反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可以有,不过要注意拓扑结构,防止信号反射。

网上有人说,连续最好不要超过8级,我也不知这是怎定义的,请你试过这么大的组网不,效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什么终端能透露么?15000个LED灯具?

终端是自己的一个小产品,只数码管显示货物的数量,很简单的

网友:
15000个节点,按115200bps的速度,每个点才7.68bps啊

网友:
搞什么的啊,要这么多

网友:
还真没挂载那么多?你们是做什么产品呢?

网友:
做过64的,建议分级做。隔离太多了发送最好做延时要不然干扰出问题整条线全死了,分级的话最多死一级

网友:
用多通道的分配器就好了,
并联32个一分八的可以出来32*8=256路
总共15000个点,每一路平均59个节点
搞定。
PS:一分八本店有售

网友:
不要挂太多信号不稳定因素太多

网友:
有485集线器,八个端口转一个

网友:
建议分级打包发送

网友D:
通讯电缆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不知能否用无线通讯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通讯电缆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不知能否用无线通讯方案

现在是在用无线方案,但发现无线不稳定,并且造价过高,用这无线高出的钱,用来买电线足够了,只是布线麻烦,还没有试过布这么大网络会不会出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上有人说,连续最好不要超过8级,我也不知这是怎定义的,请你试过这么大的组网不,效果怎么样?

每一个段都是独立的挂32个站,级数多了最主要的是延时问题。

网友:
可以 做成 进一出 每台机都是中继  理论 无限级联

楼主:
等样品出来后,要做下实验,看看每级能挂多少个,也要测试下能中继多少级

我这485采用MAX3082芯片,这芯片官方说是1/ 8R 的,能挂256个,并有防短路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