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AN8720a 损坏

楼主(2015-01-27):
最近用Lan8720a 配合stm32f107做项目,网络工作正常。
但是LAN8720老是莫名的损坏,请问各位有这方面的经验没?

网友:
应该是你芯片质量或电路设计问题

网友:
检查一下是不是某个引脚给的电压高了

网友A(2017-11-08):
我也遇见这样的情况,有时候指示灯不对,有时候获取不了IP.

网友B(2019-01-31):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见这样的情况,有时候指示灯不对,有时候获取不了IP.

你好,我最近也用这款芯片,现在是黄色灯(led2)常亮,绿色灯(led1)一直闪烁,ping不通,不知道有没有遇到过

网友:
很难坏,仔细检查原理图,每个引脚都研究研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最近也用这款芯片,现在是黄色灯(led2)常亮,绿色灯(led1)一直闪烁,ping不通,不知道有没有 ...

从芯片到变压器有多远?远了(超过25毫米)会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芯片到变压器有多远?远了(超过25毫米)会出问题。

谢谢回复,问题已经解决了,是我焊接的RJ45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