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叫妇科圣手,逆变电源稳压反馈误差放大器补偿环路设计

楼主(2015-01-27):
SPWM逆变电源,开关频率20K,参考正弦波输入为15-400Hz,SPWM输出滤波器设计为2mH,20uF,请问这个稳压负反馈误差放大器补偿环路怎么设计才会稳定图R1,C1,是否在频率15-400变化不适合做这个交流反馈呢?
麻烦妇科圣手出出主义,谢了!

网友:
关注一下,最近也在玩玩,

楼主:
还有如果去掉这个交流反馈,改为直流稳压反馈的话,针对输出波形失真怎么解决呢,感觉很麻烦!

网友:
这滤波LC参数为什么是这样的值,怎么确定才算科学?

楼主:
LC滤波器只是一个低通滤波器滤除20K载波频率,一般取截止频率3K左右

网友A:
楼主,看看这个文件对你有没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看看这个文件对你有没有帮助。

能否上传下呢?

网友: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p;page=1#pid8382734
10楼有云盘下载
文件名 C15L11  数字电源与补偿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看看这个文件对你有没有帮助。

microchip的收费培训?

网友:
对,我非常喜欢这个3天的培训
已经参加了很多次了。

楼主:
谢谢楼上朋友!
顶楼架构补偿环路还跟负载关系很大,总觉得这个补偿不好搞稳定,呼叫大师!

楼主:
呼叫大师!
为什么我提的问题都没什么朋友来讨论呢?哎!

网友:
顶一下,等大湿

网友B:
最近年底,时间不太够用,楼主可以先按这个文档推一下:http://www.ti.com/lit/an/slva301/slva301.pdf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年底,时间不太够用,楼主可以先按这个文档推一下:http://www.ti.com/lit/an/slva301/slva301.pdf ...

谢谢大师指点,我先研究研究
大师是否认为环路参数算的好的话这个环路一定可以稳定?如负载为感性负载呢?麻烦大师抽空帮忙看看

网友C:
大师给的是buck的补偿技术,楼主这个是逆变器。不知道两种是不是一样的,貌似就没听说过逆变器的小信号模型。大多数都是MCU内部做PID,对于控制模型可以忽略。对于感性负载应该没问题(刚上电没有反电势,磁芯可能会短时间饱和)。不影响补偿计算。环路参数理论计算要联系实际。一般理论算得对,实际需要微调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师给的是buck的补偿技术,楼主这个是逆变器。不知道两种是不是一样的,貌似就没听说过逆变器的小信号模型 ...

每半周期看就是一个同步整流buck。
输出正弦波做闭环确实比较少见,逆变器一般是对DC Bus或输出电压有效值做闭环,很少对输出正弦波做闭环;对输出正弦波做闭环的多数是变频器,但那是做电流闭环不是电压闭环。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师指点,我先研究研究
大师是否认为环路参数算的好的话这个环路一定可以稳定?如负载为感性负载呢 ...

负载是环路的重要组成部分,要连负载考虑的。

网友:
低通滤波,R1C1似乎应该并联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负载是环路的重要组成部分,要连负载考虑的。

这个东西是一个调频调幅电源,负载一般为变压器,但变压器有很多规格,多种压比,多种容量参数不一
我拆过几个国产的变频电源连直流偏移都是直接拿电位器调的固定点,没有直接反馈!由于功率管在死区及负载电流不一时内阻呈非线性状态,会影响输出波形,所以就通过增加反馈来改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东西是一个调频调幅电源,负载一般为变压器,但变压器有很多规格,多种压比,多种容量参数不一
我拆 ...

输出波形不是那么好控制的,特别是带电抗的负载,我感觉20k PWM输出LC谐振点800Hz的条件下很难保证闭环400Hz下的纯正弦波电压波形。

网友D(2019-06-07):
引用 网友B:
最近年底,时间不太够用,楼主可以先按这个文档推一下:http://www.ti.com/lit/an/slva301/slva301.pdf ...

你好  有个问题 我一直不太理解 希望大师指点一下,关于电压型BUCK补偿器的问题,如果BUCK输出电压5V ,电压环路补偿器参考电压为 VFER为1V ,反馈需要进行电阻分压,但是几乎很多资料 对环路分析时 都忽略了 与地相连的 分压电阻 对补偿网络的影响,但是开关电源设计指南  对该增益做了一个考虑 ,EXAR的 手册里也是做了分压环节与补偿环节的串联,如果考虑  R2/(R1+R2)对开环增益影响不小  仿真结果大不相同  求指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好  有个问题 我一直不太理解 希望大师指点一下,关于电压型BUCK补偿器的问题,如果BUCK输出电压5V , ...

分压电阻要考虑进去的,补偿一般也是在分压电阻上做,不考虑怎么算得准。

网友:
关注一下!赞一个!

网友:
跟着大师们一起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分压电阻要考虑进去的,补偿一般也是在分压电阻上做,不考虑怎么算得准。 ...

求教个问题,1. TI   slva301  手册里 P15页 TYPE3 传递函数 1/b(s)  也没有考虑这个下边的分压电阻的影响,后面给的设计demo 也没体现,不知道出于什么考虑 ;
2. 考虑分压电阻的影响 查阅资料有2种方法,有一种直接在推导 补偿网络传递函数时就考虑到影响,还有一种就是 补偿网络 与分压环节 串联 ,感觉第一种更贴合实际  我现在用matlab去算,不知道跟实际工程时如何设计的,  刚接触这一部分 问题有点多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分压电阻要考虑进去的,补偿一般也是在分压电阻上做,不考虑怎么算得准。 ...

你好,我看了下精通开关电源设计相关章节,书里有讲 对运放来说 交流模式下 可忽略 分压电阻的接地电阻 对增益的影响 但 仍不知其所以然,大师所说 分压电阻影响很大 不是基于TYPE3 这种网络吧,还有我发的SP7662的这个传递函数框图 串联分压电阻环节  应该是有错误吧 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