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PLAB XC8,如何在C程序里面定义一个flash绝对地址数组?

楼主(2015-01-27):
如题;
编译器是MPLAB XC8,
想在单片机的FLASH内部定义一个数组,用于存放校准数据。
那么,C的语句是如何写的?这数组的元素的地址相对于 @绝对地址 是如何组织的?即是上升还是下降?

网友:
自己试下就完全就知道了

楼主:
嗯 只能自己试试了 呵呵

网友:
unsigned int DevParam1[1024] __attribute__ ((space(prog),address(0xA000)));
这个是C30里面的定义。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2.5.2 绝对寻址
变量和函数可以通过使用__at()构造放置在绝对地址处。基于堆栈的 (auto和函
数参数)变量无法使用__at()说明符。
2.5.2.1 示例
以下显示了设为绝对寻址的两个变量和一个函数。
int scanMode __at(0x200);
const char keys[] __at(123) = { ’r’, ’s’, ’u’, ’d’};
int modify(int x) __at(0x1000) {
return x * 2 + 3;
}
2.5.2.2 差别
8位编译器使用了@符号来指定绝对地址。
16位和32位编译器使用了address属性来指定对象的地址。
2.5.2.3 移植到CCI
如果可能,避免将对象和函数设为绝对寻址。
MPLAB XC8中,将如下所示的绝对对象定义:
int scanMode @ 0x200;
更改为:
int scanMode __at(0x200);
在MPLAB XC16和XC 32中,将如下所示的代码:
int scanMode __attribute__(address(0x200)));
更改为:
int scanMode __at(0x200);
2.5.2.4 注意事项
在使用MPLAB XC8时,如果对某个对象同时应用了__at()和__section()说明
符,__section()说明符目前会被忽略。

说的是这个吗
参考MPLAB®XC8 C编译器用户指南(DS50002053D_CN)

网友:
这种东西都要看编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