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扫频模式采集美国基康的振弦式应力传感器,来看看...

楼主(2015-01-27):
买了几只基康的振弦式应力传感器,准备做一个有关地下应力检测的实验项目。使用基康配套的采集仪器读取传感器,能够正常读取,通过示波器观察,基本摸清了信号激励与检测的思路。

即低压扫频,从1.2K扫到3.5K,耗费时间大约200ms,如果没有检测到共振响应,则全频段扫描,300hz到5KHZ,耗费时间是339ms。

我使传感器处于空载放置状态,读取上来的模数为6330F,换算出来共振频率是2.5khz。

然后我就奇怪了,为什么我在扫频到2.5khz这个点时,仍然看不到传感器的回振信号呢,即使是一些资料上说的,电压幅度很低,只有300uV至1mV之间,但是无论我如何放大示波器上的波形,看到的只有噪声。

然后我又在3.5khz扫频结束的末端又仔细观察了,正常来讲,这个时候传感器的回振信号还依然会存在,尽管已经处于衰减态势,但只是幅度衰减,频率还是正确的。

此时基康的采集仪应该是将扫频模式切换为检测模式,再进行信号的调理,滤波和放大,检测出频率。

研究了几天,仍旧毫无进展,尝试给基康北京的人员沟通,希望获得技术支持,但是这个可能涉及到基康的一些核心技术,别人又不方便公开,只能自己慢慢抠呀。

我感叹的是,购买和使用这些传感器,如果厂家不给出一些基本的测试和检测方法,那么用户很难较好的使用起来,这里面还涉及到传感器本身的一些参数,比如钢弦的长度、质量、之类的,都是需要在后期数据分析处理的时候考虑进去的。

而从基康的角度而言,他们是希望你不仅购买他的传感器,也购买他的采集设备,配套使用时最佳的。但往往,我们是有其他硬件需求和指标的,所以必须自己开发这样的硬件。

论坛里面有研究过的朋友,希望给点思路。

读数仪会首先输出1.2kHz~3.5kHz的激励信号,幅度大约为5.5V,
整个扫频周期大约为212ms;如果我们故意取出传感器,则超过114ms时间后,采集仪会输出全频段激励信号,频段范围为300Hz~5kHz,整个扫频周期为339ms;然后重复整个过程。如下图:

当接入传感器之后,此时在基康读数仪上测出的模数为6330F,算出频率大约为2.5kHz,也就是说传感器返回的共振频率为2.5kHz。读数仪每隔大约1.5s重复整个过程。如下图:

通过示波器确实看出,B档模式下,读数仪输出的扫频范围从1.2kHz~3.5kHz,如下图:

当采集仪输出的激励信号频率达到2.5kHz左右时,理应通过示波器能够
观察到传感器的回振频率信号,虽然这个信号幅度很微弱,但是通过放大,仍然无法观察到这一返回波形,如下图:

另外,当读数仪的扫频过程结束之后,这个时候理应切换至信号拾取回路的电路,
此时传感器的回振频率信号虽然已经处于衰减期,但仍然应该能够被读数仪正确的检测到,因此我们观察了扫频信号的末端,通过放大,还是未能观察到传感器的回振信号(大多是幅值为负158mV的高频噪声),如下图:

网友:
对这个不了解帮顶吧!

网友:
好几年前想搞这个,但是没成功,信号调理不会整,全是杂波。

网友A:
以前我也是买的基康的 ,按理说 回波需要经过带通滤波器才能检测到,直接检测传感器输出是看不到的,除非把激励电压提升到特别高,才能看到回波,以前我是这样做了一些实验,只能帮到你这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我也是买的基康的 ,按理说 回波需要经过带通滤波器才能检测到,直接检测传感器输出是看不到的,除非把 ...

真是个坑呀,买了传感器,不会使用,问厂家又不能说,这咋整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是个坑呀,买了传感器,不会使用,问厂家又不能说,这咋整啊。

主要是信号过于微弱,不好测量,正常的信号被淹没在噪声里面了。

网友B(2016-11-15):
引用 楼主:
真是个坑呀,买了传感器,不会使用,问厂家又不能说,这咋整啊。

研究的怎么样了? 最近也在搞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研究的怎么样了? 最近也在搞这个

项目完成了,你做什么项目,可以交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项目完成了,你做什么项目,可以交流

和楼主一样,买了他们10多根BGK6150,结果他们愣是不说怎么检测的,就这个检测就搞了四个多月才搞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项目完成了,你做什么项目,可以交流

如何  让单片机知道  钢弦  达到了共振呢?

您是采取的那种激振形式

                            1、高压拨弦
                            2、低压恒流扫频

楼主:
第二个
扫频和采集都要非常快,各控制在100ms内完成,否则钢弦产生的波形就衰减没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第二个
扫频和采集都要非常快,各控制在100ms内完成,否则钢弦产生的波形就衰减没了 ...

我现在  买了传感器试了一下   怎么也看不到  返回的波形呢

你当初是怎么弄得  就有了呢

是我的激励电路有问题么?

我这电路有问题么 ?

方便说一下您的电路是什么结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  买了传感器试了一下   怎么也看不到  返回的波形呢

你当初是怎么弄得  就有了呢

输入的方波是扫频的吗?不需要12V这么高的电压,3.3V或者5V激励就足够了

也不是说单片机知道传感器什么时候起振,反正激励完成之后马上进入拾取信号模式,只要扫频完成进入拾取状态,肯定能抓到信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输入的方波是扫频的吗?不需要12V这么高的电压,3.3V或者5V激励就足够了

也不是说单片机知道传感器什么 ...

  在激励过后 用示波器直接测量传感器的信号线  可以看到返回的波形么?

我试了  看不到

还是需要滤波放大后才能看到是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激励过后 用示波器直接测量传感器的信号线  可以看到返回的波形么?

我试了  看不到

用示波器的mv档试试看

网友:
示波器的mv档一般也看不到的,需要多级放大几千倍

网友:
放大了才能看到

网友:
没明白,不发表意见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示波器的mv档试试看

我试了  看不到

我调到  mV  uV  都试了看不到!!

您当时是这么  看的波形  还是  在经过  运放电路后 看到的波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试了  看不到

我调到  mV  uV  都试了看不到!!

当时是直接激励之后,就能看到震荡的波形,

一定要扫频,使用基本的PWM都能激励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时是直接激励之后,就能看到震荡的波形,

一定要扫频,使用基本的PWM都能激励出来 ...

我是按  振弦传感器  出厂的检验合格证上的  常态频率激发的  能听到里边弦振音  换其他频率没有 或者声音小

网友(2019-02-25):
最近在了解这方面的知识,学习观摩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