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松翰单片机 2714 用仿真器可以, 但是烧到单片机不行.

楼主(2015-01-27):
求助..
  用仿真器 效果好好的.但是用单片机就是不行...

  大神有没有遇到这么蛋疼的问题没? 调试2天了..很纠结.很苦逼..

  顺便问下,,有没有替代的 .SOP14 这个单片机的.

网友A:
是不工作吗? 还是其他问题?方便把代码发布一下,松翰芯片用了十多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工作吗? 还是其他问题?方便把代码发布一下,松翰芯片用了十多年,

好的.马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工作吗? 还是其他问题?方便把代码发布一下,松翰芯片用了十多年,
#include <SN8P2711B.h>

//5024端口定义
#define MBI5024_OE   FP54
#define MBI5024_LE   FP01
#define MBI5024_CLK  FP00
#define MBI5024_SDI  FP40

//宏定义
#define key_light  0x10
#define key_mode   0x08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long
#define   u32 unsigned long long

//变量声明
u8  tmp8;
u8  mode1Timer;
u16 AutoTime;
u8 autoMode ;

u8  modeSelect;
u8  lightMode;   //亮度.3级
u8 Trg;          //按键定义的两个变量
u8 Cont;
u8 ReadData;

//函数声明
void IO_Setting(void);
void Timer_Setting(void);
void lighAjd(void);
void init_screen(void);

#define   bit_test(var,bit)     ((var)&(1<<(bit)))
#define   bit_set(var,bit)      ((var)|=(1<<(bit)))
#define   bit_clear(var,bit)      ((var)&=~(1<<(bit)))

u8 mode1times;
u8 mode2flag;
u8 mode3flag;
u8 mode3value;
u8 keyflag;

__asm
{
.data
        acc_buf                ds        1
        pflag_buf        ds        1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IO_Setting();
  Timer_Setting();
  FGIE = 1;

        //开机模式为1. 亮度最大.
  modeSelect = 1;
  MBI5024_OE = 0;
  lightMode = 0;

  lighAjd(); //调节亮度

        init_screen();
        mode1times =0;

  while(1)
        {
                next:

                WDTR = 0x5A;

                //按键读取
                if(keyflag >=1)
                {
                        keyflag = 0;
                        ReadData = P4^0xff;                      // 1
            Trg = ReadData & (ReadData ^ Cont);      // 2
            Cont = ReadData;                         // 3
    }

                //模式1,流水灯
                if( mode1Timer >= 1 && modeSelect == 1)
                {
                        mode1Timer = 0;

                        MBI5024_CLK = 1; MBI5024_CLK = 0;
                        MBI5024_LE = 1;  MBI5024_LE = 0;

                        mode1times++;
                        if(mode1times >=128)
                        {
                                MBI5024_SDI ^=1;
                                mode1times = 0;
                        }
                }

                //模式按键
                if( key_mode & Trg )
                {
                        bit_clear(Trg,3);
                        autoMode = 0;
                        modeSelect++;

                        init_screen();
                        mode2flag = 20;
                        mode1Timer = 0;

                        lighAjd();
                }

                //亮度按键
                if( key_light & Trg)
          {
                  bit_clear(Trg,4);
                  if( modeSelect ==3 ) goto next;  //模式3的时候,是无效的

                  lightMode++;
                        if( lightMode==3) lightMode = 0;

                        lighAjd();
          }

                //模式2, 暴闪
                if( modeSelect == 2 )
                {

                        MBI5024_CLK = 1; MBI5024_CLK = 0;

                        if( mode1Timer >= mode2flag) //开始是100,
                        {
                                MBI5024_SDI ^=1;
                                mode2flag --;
                                if( mode2flag ==0) mode2flag = 20;
                                mode1Timer = 0;

                                MBI5024_LE = 1;  MBI5024_LE = 0;
                        }
                }

                //模式3,呼吸灯
                if( modeSelect == 3)
                {
                        MBI5024_CLK = 1; MBI5024_CLK = 0;
                        MBI5024_LE = 1;  MBI5024_LE = 0;

                        if( mode1Timer>1)
                        {
                                mode1Timer = 0;
                                if( mode3flag == 0)
                                {
                                        mode3value--;
                                        if( mode3value<=30) mode3flag=1;
                                }
                                else
                                {
                                        mode3value++;
                                        if( mode3value >= 254) mode3flag = 0;
                                }

                                FPWM0OUT = 1;
                                TC0R = mode3value;
                        }

                }

                //模式4,常亮
                if( modeSelect == 4)
                {
                        MBI5024_CLK = 1; MBI5024_CLK = 0;
                        MBI5024_LE = 1;  MBI5024_LE = 0;
                }

                //模式5. 自动模式
                if( modeSelect == 5)
                {
                        autoMode = 1;
                        AutoTime = 0;
                        modeSelect = 1;
                        init_screen();
                }

                //模式6
                if( modeSelect == 6)
                {
                        modeSelect = 1;
                }

                //模式7

                //开启了自动模式
                if( autoMode == 1)
                {
                        if( AutoTime > 1000)
                        {
                                AutoTime = 0;
                                modeSelect++;
                                lighAjd();
                                init_screen();
                        }
                }

        }

}

//初始化第一次显示.
void init_screen(void)
{
        //1. 清除显示
        MBI5024_SDI = 0;
        for(tmp8=0;tmp8<128;tmp8++)
        {
                MBI5024_CLK = 1;
                MBI5024_CLK = 0;
        }

        MBI5024_LE = 1;
        MBI5024_LE = 0;

        //2.发送一个 1.
        MBI5024_SDI = 1;
        for( tmp8 =0;tmp8<modeSelect;tmp8++)
        {
                MBI5024_CLK = 1;
                MBI5024_CLK = 0;
        }
        MBI5024_LE = 1;
        MBI5024_LE = 0;

        //3.延时
        mode1Timer = 0;
  while( mode1Timer<100);
}

//调节亮度
void lighAjd(void)
{
        if( lightMode == 0)
        {
                FPWM0OUT = 0;   //关闭PWM ,直接开启OE
                MBI5024_OE = 0;
        }
        else if( lightMode == 1)
        {
                FPWM0OUT = 1;
                TC0R = 128;
        }
        else if( lightMode == 2)
        {
                FPWM0OUT = 1;
                TC0R = 192;
        }
}

__interrupt ISR(void)
{

        __asm
        {
                mov        acc_buf,a                        // Push ACC to buffer
                mov        a,pflag
                b0mov        pflag_buf,a                        // Push PFLAG to buffer
        }

  //Timer1 10ms
  if(FTC1IRQ)
  {
          FTC1IRQ=0;

          mode1Timer++;
          AutoTime++;
          keyflag++;
  }

  __asm
        {
          mov        a,pflag_buf
                b0mov        pflag,a                                // Pop pflag_buf to pflag
                mov        a,acc_buf                         // Pop acc_buf to acc
  }
}

//端口设置
void IO_Setting(void)
{
  P0M = 0x0F;        //P0 Input-Output value
  P0UR = 0x03;        //P0 pull up value
  P0 = 0X00;        //P0 register value
  P4M = 0x07;        //P4 Input-Output value
  P4UR = 0x19;     //P4 pull up value
  P4CON = 0x00;        //P4 Analog-Digital value
  P4 = 0X00;        //P4 register value
  P5M = 0x18;        //P5 Input-Output value
  P5UR = 0x18;        //P5 pull up value
  P5 = 0X00;        //P5 register value
}

//定时器设置
//Timer0 PWM
//Timer1 10ms
void Timer_Setting(void)
{
  TC0M = 0x71;        //TC0M register value, Fcpu: 1.000000MHZ
  FTC0X8 = 0;        //CLK source: Fcpu
  TC0C = 0x00;        //TC0C register value, time: 200.000000us(5000.000000HZ)
  TC0R = 0x80;        //TC0R register value
  FALOAD0 = 0;
  FTC0OUT = 0;
  FTC0CKS = 0;
  FPWM0OUT = 1; //PWM out enable
  FTC0ENB = 1;        //TC0 enable

  TC1M = 0x04;        //TC1M register value, Fcpu: 1.000000MHZ
  FTC1X8 = 0;        //CLK source: Fcpu
  TC1C = 0xD9;        //TC1C register value, time: 10.000000ms(100.000000HZ)
  TC1R = 0xD9;        //TC1R register value
  FTC1IRQ = 0;
  FTC1IEN = 1;        //TC1 Interrupt enable
  FTC1CKS = 0;
  FTC1ENB = 1;        //TC1 enable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工作吗? 还是其他问题?方便把代码发布一下,松翰芯片用了十多年,

其实代码简单.

通过2个按键. 一个控制亮度,一个控制 闪烁模式

我在仿真的时候,一切都OK

但接了单片机.开机的时候,是运行模式1, 我按了按键,应该是到模式2, 但是,就像是重启了一样. 又回到模式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工作吗? 还是其他问题?方便把代码发布一下,松翰芯片用了十多年,

实在不行.就去搞汇编写了.

在网上找了一下资料.别说.call多了...可我..call的很少..

网友B:
头文件怎么是 #include <SN8P2711B.h> 呢,芯片选错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头文件怎么是 #include  呢,芯片选错了吗?

没有哦.烧录就是烧录这个芯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头文件怎么是 #include  呢,芯片选错了吗?

这个是.单片机也可以运行. 因为我一开机都到模式1.  一直在运行模式1 .我按了按键应该到模式2.但是,一按又回来模式 1 了

网友C:
检查硬件,上拉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硬件,上拉电阻?

没有上拉电阻的.内部的上拉

我刚刚把所有的 函数都写到一起了.现在就主函数和一个中断函数.

可,还是一样.按按键,程序又回到开始了

网友:
用C为什么中断里还要用汇编做ACC及状态字节保护呢?

网友:
我来瞎猜,检查复位电路...

网友D:
我也来瞎猜,是不是烧录选项选错了。我就犯过这样的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来瞎猜,是不是烧录选项选错了。我就犯过这样的错误

烧录 只有2模式呀. 一个BP 一个BPV? 呀,还有什么模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烧录 只有2模式呀. 一个BP 一个BPV? 呀,还有什么模式?

哦,我忘记了,亿隆程序下到烧录器时是要配置选项的,松翰配置是在程序里

楼主:
再次报告.
问题已经解决
  发现是 板子的电容没接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