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能直接接±500mv的ad转换器

楼主(2015-01-27):
有没有能直接接±500mv的ad转换器

就是接电流型PT/CT的ad转换器

网友A:
给你,你会用嘛

网友B:
这可多了,随便说一款,ADS1118,差分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你会用嘛

一般ad都是+-2.5   +-5   +-10v的,如果加调理电路,成本有点高!

网友C:
垫个1.2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可多了,随便说一款,ADS1118,差分输入。

我要14位  16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垫个1.2基准

你们做过类似的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们做过类似的电路?

没做过类似精密的,这样用过,采样麦克风信号

网友:
MSP430AFE2XX

网友:
去microchip网站上找,有一个比较合适,差分输入+/-2.5V,18位AD  MCP3421  关键是便宜,还有一个型号可以外接基准的。

网友:
我拿AFE253 4K采样率,直接512点DFT边采边算效果刚刚的

网友:
AFE253含税10块不到,单独AD也很少有这么便宜的

网友D:
那还是加放大电路比较靠谱。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那还是加放大电路比较靠谱。

电能计量IC都给你考虑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ad都是+-2.5   +-5   +-10v的,如果加调理电路,成本有点高!

古人有句话叫削足适履。
不是根据信号范围去选ADC,而是将信号放大到ADC的输入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能计量IC都给你考虑到了!

之前就是用的ADE7878  但是目前的方案 采集的通道特别多,  ADE7878不合适!

网友F:
给你推荐的特别合适的,怎么就被华丽丽的忽视了呢?给你贴一个参数,你要采集500mV信号,用片内放大器放大4倍刚好接近满量程的2.048V。还是正负双向的。精度也够了。
•  SOT-23-6 封装的 18 位 ADC
• 差分输入
• 每次转换对内部失调和增益自校正
• 片内参考电压:
-  精度:2.048V± 0.05%
-  漂移:15 ppm/°C
•  片内可编程增益放大器 (Programmable Gain
Amplifier, PGA):
-  增益为 1、 2、 4 或 8
• 片内振荡器
•  INL:满量程 FSR 的 10 ppm
(FSR = 4.096V/PGA)
• 可编程数据率选项:
-  3.75 SPS (18 位)
-  15 SPS (16 位)
-  60 SPS (14 位)
-  240 SPS (12 位)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给你推荐的特别合适的,怎么就被华丽丽的忽视了呢?给你贴一个参数,你要采集500mV信号,用片内放大器放大4 ...

我采集的是交流信号, 速率要求有点高,iic接口肯定不合适

一般是要求并口或者 SPI 口

网友:
引用 网友F:
给你推荐的特别合适的,怎么就被华丽丽的忽视了呢?给你贴一个参数,你要采集500mV信号,用片内放大器放大4 ...

楼主是采样AC信号,你这个码率太低了!只能采直流用的!
我推荐还是AFE253,3个通道,各个自己测量然后通过串口或者SPI连接到主MCU,如果所有通道要做相位测量的话有点麻烦,测量MCU之间相位测量要有同步机制,如接一个公共信号到所有测量MCU做相位同步

网友G:
引用 楼主:
之前就是用的ADE7878  但是目前的方案 采集的通道特别多,  ADE7878不合适!

一直用CS5460  24位,精度1000:1 1%,    6.4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直用CS5460  24位,精度1000:1 1%,    6.4一片。

ADE7878可以获取原始采集数据

CS5460  好像不能获取到原始采集数据?

网友:
引用 楼主:
ADE7878可以获取原始采集数据

CS5460  好像不能获取到原始采集数据?

有一个 寄存器是可以的 4000次/S

原来接的4.096M晶振,不过我接了8M晶振也能工作。不知道精度是否有影响。

网友H:
LZ这正负0.5V是差模电压正负0.5V,但共模电压还是正的?
抑或
差模和共模电压都是正负0.5V?
(共模电压指的是这两个输入端各自对地的电压)

95%的ADC以及100%的单片机内置的ADC都不能采集共模电压为负的电压,也就是说ADC输入端电压不能为负(相对于地)

允许为负输入(相对于地)的ADC价格都偏贵。
最便宜的算CS5460吧,单电源供电,可以采集正负0.25V(相对于地)的电压。我测过它也可以测直流电压。
我是用12M晶振,设置最高转换速率,TL431简单稳压加到CS5460输入端,大概有14~16bit稳定数字吧,我的供电直接用PC的USB供电,质量未必算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LZ这正负0.5V是差模电压正负0.5V,但共模电压还是正的?
抑或
差模和共模电压都是正负0.5V?

cpu集成的ad 也有支持差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cpu集成的ad 也有支持差分的

支持差分的大把,但支持输入电压是负的(相对于地)的mcu,找不到。

网友:
msp430afe2xx

网友I:
AD7606,估计差不多了。就是贵点。

楼主(2015-11-06):
引用 网友I:
AD7606,估计差不多了。就是贵点。

AD7606 支持±5V  ±10V输入,如果是±500mv  需要外接基准源吧?

网友I:
引用 楼主:
AD7606 支持±5V  ±10V输入,如果是±500mv  需要外接基准源吧?

不外接基准源也可以啊,只是测量精度没那么高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外接基准源也可以啊,只是测量精度没那么高而已。

用±5V的量程   采集±500mv 的数据,  这样精度损失有10%吧?

网友I:
引用 楼主:
用±5V的量程   采集±500mv 的数据,  这样精度损失有10%吧?

精度损失有90%,就是说只发挥了10%的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I:
精度损失有90%,就是说只发挥了10%的性能。

这个就是AD7606 采集2ma信号 没有外置基准源  没有运放  怎么做到的呢?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这个就是AD7606 采集2ma信号 没有外置基准源  没有运放  怎么做到的呢?

2mA的输出接个电阻直接输入AD7606就行了啊,AD7606有内部基准的,而且AD7606本身就是差分输入,正适合这种采样。
比如2mA输出,接一个470欧姆电阻,得到电压大约±1V,直接AD转换就是了么,就是要牺牲一些精度而已嘛,估计也就牺牲一位或两位精度而已,这样AD7606还有14位精度呢,再来个过采样(AD7606本身就有过采样功能),又把这个精度提上去了。

这个为什么不能做到呢?有什么疑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2mA的输出接个电阻直接输入AD7606就行了啊,AD7606有内部基准的,而且AD7606本身就是差分输入,正适合这 ...

取样电阻最大400欧姆,电压一般做到500mv,这样精度损失有点大

       通过一个轨到轨的运放,将电压提升到±5v,精度更好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取样电阻最大400欧姆,电压一般做到500mv,这样精度损失有点大

       通过一个轨到轨的运放,将电压 ...

看你取舍了,如果需要一个运放把信号放大到正负5V,那么板子上就得有正负电源,电路就会变复杂,机箱内的走线也会变复杂。

网友J:
引用 楼主:
一般ad都是+-2.5   +-5   +-10v的,如果加调理电路,成本有点高!

成本也不高啊,一个吻运放解决

网友I:
引用 网友J:
成本也不高啊,一个吻运放解决

这个要看实际运用环境了,如果板子上本身就有正负12V供电,那么加一个运放倒还可以,如果原来没有正负电源,为了那一个运放再搞一个正负电源,再搞一堆稳压管滤波电容啥的,这下成本不就上去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要看实际运用环境了,如果板子上本身就有正负12V供电,那么加一个运放倒还可以,如果原来没有正负电 ...

轨到轨的运放不需要±电源的,普通运放才需要!

网友I:
引用 楼主:
轨到轨的运放不需要±电源的,普通运放才需要!

不用正负电源,你用轨到轨运放输出正负电压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轨到轨的运放不需要±电源的,普通运放才需要!

其实你那个电路,一旦用运放处理,就成单端信号了。在实际应用中,你想处理就处理,不想处理也行,完全看你的需求(是不是要求那么高的精度)。

用运放处理一下,确实是可以达到7606的满输入范围,精度确实可以提高,但是电路会复杂一些。
如果不用运放处理,电路相对于运放处理来说会简单一些,确实达不到7606的满输入范围,精度会低一些,但是如果这个精度能够满足要求,也是OK的。

轨到轨运放只是输入输出范围比普通运放稍微大一些,但是你如果想要输出正负信号,那无论用什么运放,都必须要用正负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用正负电源,你用轨到轨运放输出正负电压试试???

输出转成单端的

                        AD7606能外接1v的基准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