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60 16bit ADC 有效位能达到多少?

楼主(2015-01-27):
kinetis k60  16bit  ADC  有效位能达到多少?

可以采集交流信号吗?

网友:
DS上是这么说的:

网友A:
以前瞄过,好像是12位多一点吧,速度大概几百KSPS ,采集低频信号当然没问题了,不过SAR 的ADC,又是16BIT的,你需要注意ADC的驱动以及基准,才能保证性能最大化

网友:
有效位能达到多少?

是指实际测量某个固定的电压源,看每次最后多少位在漂?
当然基准是相当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瞄过,好像是12位多一点吧,速度大概几百KSPS ,采集低频信号当然没问题了,不过SAR 的ADC,又是16BIT ...

50hz  32点采样

1.6k的采样速率   有没有问题?

网友B:
楼上的这些要求肯定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这些要求肯定没有问题。

你有做过实验?

网友:
楼上不会认不什么都需要先做实验吧?!

网友:
官方说明文档

网友:
引用 楼主:
50hz  32点采样

1.6k的采样速率   有没有问题?

你可以参考此篇文档:【经验分享】KL25 16位ADC最高转换率代码效率测试及采样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