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 2A的有刷直流电机用什么驱动器或者继电器控制比较好?

楼主(2015-01-27):
1.用5A的继电器 继电器触点直接短路了。
2.用L298驱动 L298烧掉了。
用什么合适呢?

网友:
电压?有刷?

网友:
得看你驱动的电压多高啦。

网友:
考虑软启动吧

网友:
是否需要正反转电压时多少,2A不算太大 ,一般的电路都能驱动,像MOS管,TIP122等这些功率管都能做控制

网友:
L298的BJT结构的H桥压降至少有2V,发热惊人,2A直流电机的冲击电流也是可观的

现在的一般设计都是使用MOS芯片或者MOS管搭建,LZ买个飞思卡尔智能车套件算了

网友:
用33886吧,峰值5A,带过流保护,不怕烧

网友:
用MOS管自己做个H桥呗

网友:
需要调速和控制正反转的话可以考虑买航模的电调: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g&id=3290605068

网友:
24v2a的电机,启动时5到7倍电流呢,选继电器要注意电流及电压。5a的继电器肯定不行

网友:
英飞凌,ST,飞思卡尔的H桥芯片(BTM7750G,L6205,MC33886)

网友:
一、电机启动电流很大,继电器触点至少得选10A以上才贴谱
二、298你得加散热片,2A对它来说是满负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