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检查雕刻机控制箱是否和电脑连上了呢?

楼主(2015-01-27):
上周末买了一个二手雕刻机,想把它用起来哦 现在第一步就卡住了,
1,怎么检查电脑是否和雕刻机控制箱连上呢?除了用万用表之外
2,怎么让MACH3发出最简单的控制指令,让雕刻机动起来?让并口发出控制信号就行了

这个问题太小白了  麻烦大家了哦

网友A:
Don't you have a amcnc-01?

楼主:
引用 网友A:
Don't you have a amcnc-01?

不是哈 是一个电木板做的结构的雕刻机

网友B:
控制板先上电,然后打开mach3,正常的话mach3应该是紧急复位锁定的,然后解锁。切换到手动编程状态,按键盘的上下左右键,X Y轴应该会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制板先上电,然后打开mach3,正常的话mach3应该是紧急复位锁定的,然后解锁。切换到手动编程状态,按键盘 ...

恩 好的哈 谢谢 今天晚上回去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