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接外部存储器,SDRAM和SRAM

楼主(2015-01-27):
arm7接外部sram和sdram,两种方案。因为ATMEL的sam7se芯片,主频<50Mhz. 所以通过分析时序约束条件,时序余量不够。

SRAM和SDRAM,画pCB时不用考虑等长走线。

尤其是SRAM。

(1500mil的走线延迟<0.3ns),目前板子SDRAM走线间相差1400mil,板子已经打样。

不知这么分析,有没有问题?

大家进行布线时,如何处理此类问题?走线延迟布线前,有预估吗?

网友A:
35mm,50MHz,没有任何影响,100MHz会带来一点影响,200MHz就不能用鸟——窗口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35mm,50MHz,没有任何影响,100MHz会带来一点影响,200MHz就不能用鸟——窗口太小了。 ...

wye11083,100MHZ,之前有人告诉,至少要做到5mm,大约200mil以内。我觉得,这个应该是经验。

你在遇到类似问题时,是根据经验来判断呢?

还是按照信号流向,有驱动端到接收端,根据器件手册的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先估算一下。最大能接受的走线延迟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35mm,50MHz,没有任何影响,100MHz会带来一点影响,200MHz就不能用鸟——窗口太小了。 ...

wye11083  ,你说的窗口,是时序分析时,发送端时钟窗口大于接收端的时钟窗口的那个窗口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wye11083,100MHZ,之前有人告诉,至少要做到5mm,大约200mil以内。我觉得,这个应该是经验。

你在遇到 ...

有些确实是经验,但是更多的是用笔算出来的。FR4铜皮每10cm可以认为延时1ns左右,那么一来一回就是2ns。一个1Gbps系统,每bit时间为1ns,DLL之类以及线路jitter和skew加起来可能高达0.3ns,则在严格等长条件下你只有0.7ns的窗口——你又加了0.35ns的路径延时,信号就没有了。等长,只是尽量保证系统正常工作的必要条件而已。低速电路不用管,进入高速之后,你不得不去计算每个部分的长度。
5Gbps允许差分信号长度差:200ps bit时间,30% skew + jitter,再加上30% 对端skew + jitter,走线skew认为是15%,你的理论窗口只有30%左右——12.5Gbps系统的实际窗口只要在10%左右就能正确同步,时钟同步粒度差不多在1/32到1/64周期之间。可想而知,信号线差度差1mm,对最终信号都会带来5%的窗口缩小。所以,原则上,高速信号能等长就等长。低速的,谁在乎。

网友:
以前用AT91SAM9260 的片子,外部2片16位SDRAM ,还是双面板布线,频率只能80MHZ左右最大,还是画了等长的

网友:
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