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学四轴MWC,谈谈关于ARDUINO PRO MINI 与 CP2102的连接、下...

楼主(2015-01-27):
都说ARDUINO很火,就我最近的使用,确实一点都不好用!直接用C语言写不更好吗?搞得太麻烦!初学者学这个还不如直接学单片机,真的是会把人搞傻了!

继被FTDI坑后,今天到店家换了一个CP2102的转接板,一如既往的好用,但是问题又来了:

CP2102的接口标示如下:
3.3v
RST
5V
TXD
RXD
GND

ARDUINO PRO MINI的接口标示如下:
DTR
TXO
RXI
VCC
GND
GND

请问有朋友能够帮忙指导一下连接吗?另外,在ARDUINO IDE中TOOLS菜单下PROGRAMMER中到底要选哪一个呢?
我用的版本是ARDUINO 1.0.6 , 不胜感激!
最好能有个步骤,谢谢!

网友:
我刚升到中级会员。。。。。。

网友A:
以前玩过下Arduino,不过现在都玩STM32了。。刚刚拿FTDI给以前做的板子烧了个程序。。。还好能用。其实并不确定自己买的FTDI是否是正品,毕竟是某宝上的。可能是我木有更新驱动。。所以旧版本的驱动木有检测我用的FTDI是否为正品的功能。连线的话Arduino的AVR用的是5V电压
CP2102   ARDUINO PRO MINI
3.3v
5V   -------VCC
TXD--------RXI
RXD--------TXO
GND--------GND
PROGRAMMER选择AVRISP
RST------FTDI的DTR信号脚是经过一个0.1UF电容才连到主控芯片的RST引脚的。。而你的CP2102 木有DTR信号脚。。这个我也不懂。。
其实建议楼主到极客工坊或者Arduino中文社区问这个问题更好。。

网友B:
mwc和arduion关系不大了,现在mwc转到baseflight了啊

网友:
ARDUINO IDE中TOOLS菜单下PROGRAMMER应该只和写bootloader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mwc和arduion关系不大了,现在mwc转到baseflight了啊

如果是转向STM32我是非常高兴的,ARDUINO对我们来说就是个多余的东西,如果和AUDUINO无关,我现在就把刚买的扔掉!

可以稍微讲一下来龙去脉吗?是国外写的吗?

网友:
是的 还有一个cleanflight 更强大 楼主你的QQ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玩过下Arduino,不过现在都玩STM32了。。刚刚拿FTDI给以前做的板子烧了个程序。。。还好能用。其实并不 ...

虽然没有解决问题,但非常感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mwc和arduion关系不大了,现在mwc转到baseflight了啊

好消息!谢谢!
我刚刚到GITHUB上下了ZIP文件,非常棒,源代码和电路图,还有PCB都是全套的。
我还要确定是不是可靠的来源,如果是的,ARDUINO立马扔掉!我个人非常讨厌AVR的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消息!谢谢!
我刚刚到GITHUB上下了ZIP文件,非常棒,源代码和电路图,还有PCB都是全套的。
我还要确定 ...

是原来团队中转向STM32 Keil平台的,气压高度估计算法和控制环升级了不少。

网友:
cleanflight ,baseflight,还有 naze32 的几个版本 都是 stm32, 好像baseflight的硬件就是naze32 。。。

网友:
baseflight就是mwc的32bit的版本,cleanflight 跟baseflight算法差不多,主要一些功能强一些

网友(2015-03-08):
同感, Arduino如果是已经会单片机的人,没什么必要搞这个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消息!谢谢!
我刚刚到GITHUB上下了ZIP文件,非常棒,源代码和电路图,还有PCB都是全套的。
我还要确定 ...

奇怪怎么我下下来却没有硬件料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奇怪怎么我下下来却没有硬件料呢?

只是汇编代码,电路图要自己抠出来。
买个好硬电调吧,又不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是汇编代码,电路图要自己抠出来。
买个好硬电调吧,又不贵。

历害有耐心,不过也只有这样子才能沉得下去做好一件事这可能是你能写出很牛程序的原因吧。浮噪的工程师太多了(我也包括在内)向你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消息!谢谢!
我刚刚到GITHUB上下了ZIP文件,非常棒,源代码和电路图,还有PCB都是全套的。
我还要确定 ...

  海绵宝宝,没看到电路图和PCB啊。在哪呢

网友(2016-04-26):
baseflight里的代码有遥控控制电机的吗,表示刚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