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脑电源坏了怎么修?一般爱坏哪里?

楼主(2015-01-27):
一台老电脑,放了好久没管,今天发现开不开机了。插电后,只有机箱开关灯是亮的,其他没有任何响应。
我排查了一番,应该是电源坏了。
短接其开关绿线和地,电源不开机。
用万用表量每根线的电压,只有绿线为+5V,其它都没有输出。

电源打开看,没有烧黑的痕迹,没有爆浆的电容。

如标题所示,这个电源还能修吗?出现这种情况,一般是哪个地方爱坏?重点排查哪里?

网友:
到办公室废品堆重拆个旧电脑的电源就是了

网友:
沙发,一站一个,,,,

网友:
爱坏辅助电源的功率管

LZ的已经排除这一条了,该去检测TL494的供电了

网友:
放的久了的电源电容也可失效啊,

楼主:
还真是麻烦啊。  一台老电脑,想要处理掉的时候开不开机了。
不能开机的电脑就不值钱了。

网友:
这电脑是古董级别的?卖废品吧

网友:
那二个串联的250v耐压的电容先更换一下

网友:
我收了个杂牌形状电源,里面是TL494,换了两对1007就好了,这个多bing下。

网友:
没修过电源,用示波器查信号应该可以吧

网友(2015-04-15):
直接换个电源得了

网友:
台湾群光的电源,好东西呀,可惜放坏了。+5V standby 是好的,那就看看保险丝-》NTC-》全桥-》高压电解(一般两个串联)-》主开关管-》TL494及其周边

网友:
楼上正解,楼主还可以检查以下那个+5v短接某个脚,如果其它电压有输出那么电源就是正常的,坏的是开关按键。短接哪个脚楼主自行百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真是麻烦啊。  一台老电脑,想要处理掉的时候开不开机了。
不能开机的电脑就不值钱了。 ...

能开机也不值钱, 我一亲戚有一台09年的电脑,能开机正常使用, 去年拿去卖, 机箱75, 显示器100, 合计不超过200, 最后自己拿回家发挥余热了, 真不差这点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