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接口ALTERA的blaster调试成功

楼主(2015-01-28):
支持ALTERA全系列,使用原厂软件,驱动。支持AS,JTAG,NIOS调试。速度和原厂相当。由两个模块组成,先从USB转换成以太,再从以太转成JTAG。模块间使用以太网连接,支持1000M/100M,支持交换机穿越。
也就是说,USB侧,FPGA采集FT245芯片的并行数据,经过以太网传输到对端,对端解开数据,在做并行数据到JTAG的转换。JTAG采集到的数据转为并行数据后,经以太网传输到对端,对端FPGA解开数据,经FT245上送PC机,完成完整通信过程。

支持ARP,ICMP和UDP协议。目前是固定mac,固定IP.

网友:
只想问多少钱

网友A:
看起来不错,不喜欢用USB的
左边的以太网转USB?  还是上面的以太网只是供电?

网友:
这个东西很有必要

网友B:
图片挂了
想问下 中间转为以太网有什么作用?
官方也有同样的产品?

楼主:
900,18600399658,坛友800包邮,10天后有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不错,不喜欢用USB的
左边的以太网转USB?  还是上面的以太网只是供电?   ...

软件看起来,还是一个usb-blaster;使用官方软件和驱动。
(USB-以太)   -----  (以太--JTAG)由于我们内建FIFO,且JTAG速度慢,以太网快,所以该产品用起来速度和USB-BLASTER差别不大。
以太网不是用来供电的,是通信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片挂了
想问下 中间转为以太网有什么作用?
官方也有同样的产品?

官方有更高级的产品,纯以太的,不需要usb。大概几千美金吧;
中间转为以太网,就可以做远程的连接了,例如办公区到机房,100米的距离;或者通过交换机穿越不同楼层;后继还可以通过PC机端的软件,做异地的穿越,例如,开发人员在北京,设备在深圳,或者客户现场。

USB--以太-- PC机(北京)   --- 通信软件----    PC机(深圳)--以太--JTAG --目标板

以太网还可以做共模3000V的隔离,这样目标板和PC机可以不共地,可以有几千伏的电压差了。

网友:
不错,不错,就是价格有点小贵

网友:
图片看不到?看看是什么样子,不过价格是有些贵

楼主:
这个玩意儿不是用来替代USB-BLASTER的,所以量不大,我是按照一年卖100套计算的。这个成本在150元/套

网友:
图怎么挂了。。

网友C:
调试FPGA需要用到100米开外吗,属于高大上的工具啊。

网友:
貌似官方的非常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试FPGA需要用到100米开外吗,属于高大上的工具啊。

常见的用途有:
1,异地开发(需要PC机软件支持)
2,远程升级,给客户的设备升级新的FPGA版本
3,电气隔离,例如开发调试用的PC机和目标板不共地
4,大公司的远距离穿越,我就有这样的需求,我的实验室工位距离测试机房200多米,有时候还跨越楼层,FPGA在测试机房出问题,就可以用这个signaltap抓波形了。

官方的很贵,而且用过的人很少。未来,我还可以开发支持lattice和xilinx的版本,开发支持wifi的版本

网友:
高大上啊!~这是!

网友D:
能不能写个虚拟的驱动,把 usb-网络那块给省下来 有点多余的东西

网友:
也可以这样:在测试机房,放个电脑,这个电脑连usb jtag,然后在另外一个地方用另外一台电脑远程登录操作这台电脑。

网友:
这个很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不能写个虚拟的驱动,把 usb-网络那块给省下来 有点多余的东西

写虚拟驱动成本能下降一半,问题是我自己不会写虚拟驱动啊。驱动还要在多个不同的操作系统,厂家版本上测试,感觉挺麻烦啊。

我现在是用原厂驱动,非常方便。

网友:
应该有商用的usb-2-ethernet软件的

网友(2015-02-27):
Ethernet BLASTER有特定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