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有多 实时?

楼主(2015-01-28):
想入门操作系统了,在这之前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 如  μCOS-2 和 wince 都是标称 实时的,(也知道主要还是要显示界面才跑系统)
那么:

如果同样是取一个AD模拟量,切换一个I/O口状态等操作, 设寄存器、跑μCOS-2、跑wince
这3者之间 会有多少时间差别呢?

------------所谓实时操作系统,究竟处于怎样一个实时 程度?

网友:
楼主为什么要学习 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呢?

楼主应该关心的是操作系统,实时只是一个特征.

网友:
对事件的相应在一个限定的时间内

网友:
实时系统肯定没有高手的裸奔实时
但是如果你深入了解一款实时OS,你的收获远远大于讨论实时不实时的问题

网友:
楼上说的在理,我们要研究的是问题而不是问题本身。

网友:
和很多产品一样,操作系统也有参数,比如中断响应时间,任务切换原理,切换时间等

网友:
wince没有了解。前两者操作的时候没有时间差别。我觉得RTOS和裸奔的实时程度主要差在任务调度所花去的时间。

网友:
实时系统不实时

网友:
跑系统时,有些事做不起来,这时只好双核(ARM+MCU或ARM+FPGA)

网友:
任务应都是微妙级的吧

网友A:
取一个AD模拟量,切换一个I/O口状态 与实时操作系统无关。

所谓实时,是任务调度的一种策略,当事件发生导致高优先级任务就绪时,当前任务的时间片如果还没有用完,要不要让出CPU。

网友:
实时值执行任务有确定的时间,不一定是看多快,但所用去时间是确定的,不是随机的。

网友:
顶楼上,这个时间可以是1分钟,甚至1小时, 只要能保证得到响应就可以算实时系统, 而非实时系统是无法保证的,即便是用I7的win,也不能。

网友:
实时不仅仅是相应速度,而是说响应速度会稳定在一个较小的值内把

网友B:
uCos 属于硬实时,响应速度一般在1-10us级
wince 属于软实时,响应速度一般在10-100us级
与所用的单片机速度也有一定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uCos 属于硬实时,响应速度一般在1-10us级
wince 属于软实时,响应速度一般在10-100us级
与所用的单片机速 ...

谢谢 ,有这个大概的时间 大致有些概念了

网友:
vxworks   指令级实时

网友:
对RTOS 的 RT 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了。谢谢

网友:
中断什么的都可以照常使用,你说能有多实时?

网友:
看你想要多实时 ucos 一般系统里面看上下文切换  一般200ticks到500ticks 如果72M 主频率3us到9us
当然也可以用ISR  反映时间才几个ticks
实时系统主要在于代码好写   还要剔除delay_ms这样用CPU等待的延时函数  还有各种信号量和同步机制 增加整体执行和开发效率

网友:
实时是个相对概念 不是绝对概念 实时买票和实时导弹制导字面上都是实时,但是控制实时需求差了好几个数量级。所以究竟多快算实时需要根据项目需要来定。

网友:
这个实时是相对非实时操作系统来讲的。windows就是非实时操作系统,使用时间片调度,当一个线程等待一个事件挂起,事件产生后这个线程恢复的时间不是确定的,而抢占式实时操作系统中,如果没有优先级更高的线程在运行,这个线程将立即运行。操作系统下的多任务编程要使用事件触发的思维,大部分时间除系统的空闲任务外,所有任务都应因等待事件而挂起,当中断触发一个事件时,相应的任务才会运行。至于有多实时,取决操作系统的任务调度代码长度。对MCU,还要考虑硬件上中断的响应、进入中断函数的时间。非军工的很少关注实时性吧?觉得没必要。

网友:
同在学习实时操作系统,不知道用在哪个方面

网友:
实时是指对某个事情的相应速度,一般都拿最差情况衡量。

网友(2015-04-21):
引用 网友A:
取一个AD模拟量,切换一个I/O口状态 与实时操作系统无关。

所谓实时,是任务调度的一种策略,当事件发生导 ...

"不要让出CPU"--能不能给个例子?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