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软件可以直接修改hex文件

楼主(2015-01-28):
如题,我想编写一个。hex的文件,直接烧写到EEPROM里
有什么软件可以编写hex文件的吗

网友:
hex是给人看的bin才是给机器用的,你吧hex用jlink arm转换成bin,然后用任意16进制编辑器打开bin就能随你编辑,ue32或者winhex都可以

网友:
记事本就可以,拖放.

网友:
用UltraEdit吧,功能强大

网友:
BIN更方便编辑

网友A:
hex文件每一行末都存在Checksum的,你改了其中位元的值,那Checksum怎办?

网友:
txt记事本就能打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hex文件每一行末都存在Checksum的,你改了其中位元的值,那Checksum怎办?

CHECKSUM是可以计算的,改了某一值后,CHECKSUM跟着更新就行了.

网友:
>>CHECKSUM跟着更新就行了.

人脑计算? 那个修改软件能自动计算更新?

网友B:
都转成BIN操作,如果目标软件不认BIN再用工具转成HEX

网友:
winhex 或者 自己用vc写一个

hex只是文件名的后缀,内容还是一个一个字节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转成BIN操作,如果目标软件不认BIN再用工具转成HEX

嗯嗯,我试一下

网友:
J-Link工具里的J-Flash。

网友:
如果烧写最后用bin文件来修改,方便;UE就能打开

网友C:
发一个我以前写的hex修改程序,可以把bin文件插入到hex文件里,自动计算校检值
临时凑合写的,所以比较简单...

网友:
直接在烧录器中打开,比如STC的ISP,而后随便改,再保存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一个我以前写的hex修改程序,可以把bin文件插入到hex文件里,自动计算校检值
临时凑合写的,所以比较简单... ...

谢谢啦

网友:
用keil 51的汇编,写
ORG 0000
DB XX,XX, XX,
然后编译,方便快捷

网友:
winhex最好了

网友:
winhex 能自动生成 checksum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发一个我以前写的hex修改程序,可以把bin文件插入到hex文件里,自动计算校检值
临时凑合写的,所以比较简单... ...

这么不能下载?
说网页不存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么不能下载?
说网页不存在

我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