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超低功耗CPU

楼主(2015-01-28):
如题,我最近的一个项目上面需要超低功耗CPU,之前一直在用AVR、51、STM32之类的,对于MSP430这些超低功耗的U没怎么关注,在网上搜了一下看,MSP430貌似现在还是宝刀未老啊,大家有什么推荐的?
如果一个超低功耗的U开着AD的情况下有可能做到几十ua或者更小吗?

网友:
stm8l系列
瑞撒的H8/300 系列
silicon lab的zero系列

网友:
Freescale 好像也有8位 和32位的

楼主:
STM32有没有合适的?

网友:
大多数MCU睡眠时10u以下没问题,但只要高速晶振起振,不可能做到几十个u.

网友:
开AD是比较耗电的。

网友:
EFM32
FSL KL系列

网友:
STM32的ADC工作频率好像不可控,可能做不到几十ua

网友:
ST:STM8L,STM32L0/L1
NXP:LPC54100  LPC1XXX
FSL:KLXXX
ATMEL;SAMD20/21,SAM4L
TI:MSP430
MICROCHIP:XL系列
SILICON:EMF32
RENES: RL78

另外ADC单独工作+内核肯定不可能这么低,除非采样率低使得处理器的active模式时间比较长,平均电流还有可能几十ua~

网友:
一般开AD还需要电压基准开着,采样时钟要开着,所以功耗都会在数百ua甚至mA。低功耗u选个休眠或停机功耗几个uA或nA级,唤醒时间快的就行了。几大厂家的技术都差不多,更多的还是你休眠、唤醒程序的设计。IO口和外围的低功耗配置。

楼主:
我这里采样率低到1hz都可以,另外一个问题,怎样把3.3V降压到1.8V?使用LDO太费电,有没有什么无损降压的办法?

网友:
DCDC降压不就OK了~效率可以到95以上~

网友:
DC DC效率是可以,但是静态电流估计你又觉得大了

网友:
有的是微功耗的LDO  比如XC6206 吸收1uA

网友:
AD采样率是多少

网友:
骚年,除了430,天下无一,相信我,没错了,TI的低功耗实力还是独步天下的

网友:
小壁虎或者OTP的MCU都比较省

网友:
STM32L0系列如何?

网友:
开着AD的情况下做到几十ua?不太可能吧,开着个比较器倒是有可能。可以设置个阀值,高于或低于阀值比较器中断再打开ad。
stm8l系列的开着个比较器+内部基准,halt模式下可以低于5ua。

网友:
MSP430首选了!

网友:
低功耗,不全部在MCU。整个外围电路,合理的进入低功耗状态等等因素都对系统功耗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真正要说做的最好的单片机,个人观点还是MSP430 ,其他单片机从某一部分指标确实做到了媲美甚至号称超越MSp430,但是综合考虑到待机功耗,工作功耗还有唤醒时间等等技术指标,给出一个综合评价的话,还是MSP430.

网友:
msp430他的功耗最低

网友:
推荐430,身边用过的同学都说好~

网友:
据说STM32Z系列的功耗非常低。

网友:
为什么一直开AD,开个timer定时采下

网友:
低功耗的主要诀窍在于多睡少干,只要能满足要求,睡得越多越省电,MSP430突出的就是睡眠时功耗低,唤醒快。

网友:
低功耗首选还是430,然后你一直开着AD的话 功耗肯定做不了太低的,AD外设本身就很耗电,而且需要快的时钟支持,AD采样电路本身也耗电

网友:
CPU休眠,AD一直开着。。。不知道你这是要做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STM32有没有合适的?

STM32L05xx

网友:
as1360 1.5uA

网友(2015-05-07):
刚看了MPS430,AM模式下,用32.768Khz晶振,电流10ua下啊

网友:
高手云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