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C板子退款能不能不将已焊接的板子退回

楼主(2015-01-28):
一直在JLC做板子,最近一批板子出现了断线,跟客服沟通可以退款,但是板子必须退回去。其中焊接了一块,元件已经弄焊好好,退回去对JLC也没有多大的意义,毕竟元件也是需要钱的,拆一次估计后续也不用用了。是否可以考虑不用将焊好的板子不用退,只要将没焊接的退回去,钱上可以商量啊。

拆板子去了,飞针测试下板时选择全部测试。把值钱的拆了吧,呵呵呵。

以下内部嘉立创加入:
1)首先,嘉立创有最高的投诉电话,13724397630,就是因为公司无论是制度也好,员工也好,肯定有做得不到位的地方,你打电话给我,一定是没有问题的,如果都像楼主这样的话,我的电话可以撒掉:)
2)第二:这个问题,是工程资料的问题,工程资料错误,测试是测不出来的,这是工程品质问题,理由公司承担,不是生产问题,问题出在工程部!
3)第三:你的诉求完全正常,焊接的板还是没有焊接,无需退回,无条件退款!

最后汇报一下结果吧,板子投的是gerber文件,geber文件没有问题;生产的所有板子全部断线;板子是准备给客户的。板子上元件拆了就费了,给重新安排生产了。

结贴。

红色方框部分

红色方框部分

网友:
你这个不是应该问客服,客服说的才顶用不是~

网友:
如果不全部退回的话。一定会被很多恶心的人利用这个规则的。好比,我每次打样,只要一个PCB。其他退回去。省钱了

网友:
不全部退回怎么能确定质量问题?

网友A:
你要是就用一个 并且已经用上了 将剩余的说成不能用的退款了多恶心人啊
不是说你有这个意思
是按照你的要求有这种意思的事情就可能会发生。

网友B:
断线了怎么过测试的?
如果你做板的时候没有勾选飞针测试,那就不能全怪人家,出了问题自己承担。
如果你选了飞针测试,碰巧又通过了,那倒是不焊板子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这样的话既然问题是嘉力创那边我觉得退款额应该好商量。毕竟客户这边花了不少精力排查错误,这其中的损失是不能让客户承担的。双方沟通一下。

网友:
原来有X宝加工过1平方的板子,出现好几条线短路的差不多每80%都有发图片片过去确定是他们的问题,不用退回去直接重新加工再发给我的!

网友:
如果是我,能通过照片明显看出是质量问题的就不用退回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我是老板,我我只会给你两个选择: 要么全部退回,要么不提供退款的服务。

楼主你动一下脑袋就知道了。 ...

莫大,有时候没焊接出来也并不知道PCB断线啊,像批量板的话,如果是断线刚好抽到一块板是断线,也只有焊接材料才知道嘛。
至于楼主,真得动动脑了

网友:
每一个坏板子都是一个把柄,只有都退回去才能维护公司形象,要不你哪天又拿这些坏板子说事怎么办

网友D:
把你的pCB和断线的PCB照片都发上来看看,空口无凭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你的pCB和断线的PCB照片都发上来看看,空口无凭呀

更新到1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断线了怎么过测试的?
如果你做板的时候没有勾选飞针测试,那就不能全怪人家,出了问题自己承担。
如果你选 ...

下单时勾选了全部飞针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是就用一个 并且已经用上了 将剩余的说成不能用的退款了多恶心人啊
不是说你有这个意思
是按照你的要求 ...

谢谢,就是感觉焊板子花了老长时间,元件拆下来估计就报废了,工作白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我是老板,我我只会给你两个选择: 要么全部退回,要么不提供退款的服务。

楼主你动一下脑袋就知道了。 ...

谢谢老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就是感觉焊板子花了老长时间,元件拆下来估计就报废了,工作白费了。 ...

你这么想,人家不回这么想的。
人家会认为你吃白食,不是所有的老板都这么有魄力的。

网友E:
你这个断线头是圆的,是不是你自己漏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断线头是圆的,是不是你自己漏画了?

感觉有可能。。    LZ如果这个板子就这个瑕疵,且只是打样,  把阻焊刮掉  也可以焊接上去

网友:
线头是圆的,不像是加工问题,要么LZ自己没连上,要么LZ发的源文件,JLC输出gerber时出了问题。
我觉得这种小问题自己修修就算了,无谓浪费双方的时间和金钱。

网友:
真的不像断线

网友:
这个不是自己漏画就是转gerber出问题。

网友:
这明显是你自已的 PCB文件问题, 漏画线了, 或者 GERBER文件出问题,

网友:
看完一楼嘉立创的添加,越发觉得魄力还是强大,这应该就是更多人打样选择JLC而不是其他厂家的一个原因了。

网友:
骚年,以后发gerber吧,责任是谁的一目了然
我以前发PCB文件,JLC的工程MM专门打电话确认铺铜的网格的情况,后来就直接gerber了,节约双方的时间,还明确了责任,只要跟gerber一致就PCB厂家没责任

网友:
我不知道当初楼主是如何与嘉立创客服沟通的,1年多前我碰到过一次板子铜箔没弄好,不是在电路部分,而是四个固定螺丝装配的地方,对电路功能没任何影响,但是样板交付客户,太影响外观了,一共发来11个PCB,我拍了照片从QQ上发给客服,10分钟后收到客服MM电话,非常直接了当的二选一:1)退款或者下次免费打样一次;2)加急重做。至于废板,自行处理吧。
嘉立创客服不说其它的,就那个干脆利落,很爽快的,不像有的厂家客服,就是跟你说我们在查,我们在跟进,我们................不能解决客户问题的客服,就是耍无赖

网友:
支持全部退回,避免有些人钻空子。

网友:
个人观点:
      1,图片能确认问题的,就不用退回pcb,毕竟是做的有问题,运费也是钱,接收、处理都是人力和时间;
      2,像过孔类,无实物不好确认的,退回确认;
      3,对于某些楼层言论,表示不解。

网友:
有个原则;如果只是试验板子,(不给客户的)。 随便自己修修得了。

lz既然选择全测。应该是做好拿来卖钱的。 jlc 出这类问题。就重做吧!

话说jlc 现在样板优势殆尽,。ic这边却是红火!

网友:
JLC做的好!虽然事儿不大,但敢于承担责任这才是大厂风范,必须顶一个!!

网友:
头一回见有退板的,话说留着还有点用,退还板厂有球用,真能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