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mke02 程序能加密不

楼主(2015-01-28):
请问 mke02  程序能加密不?
就是防止别人把程序读出来。
在kds中没找到。jflash中加密选项也是灰色的。

楼主:
哈,找到了。在程序里设置的。

网友A:
楼主能否共享下加密方法

网友B:
d就是 吗,说一下啊,让我们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否共享下加密方法

不对。。。没解决呢。。刚才锁死了两个芯片。
真头疼。
unsecured 、backdoorkey 。。到底是干啥的,正在研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d就是 吗,说一下啊,让我们了解一下!

不对。。。没解决呢。。刚才锁了两个芯片。
真头疼。
unsecured 、backdoorkey 。。到底是干啥的,正在研究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对。。。没解决呢。。刚才锁了两个芯片。
真头疼。
unsecured 、backdoorkey 。。到底是干啥 ...

硬件手册研究下

楼主:
secured 之后,似乎是不能擦除了,但是能读。和我期望的不一样。那位知道咋设置,点拨一下?

楼主: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E5%90%8E%E9%97%A8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对。。。没解决呢。。刚才锁了两个芯片。
真头疼。
unsecured 、backdoorkey 。。到底是干啥 ...

backdoorkey是
你先设置好backdoorkey事一组密码,以后可以使用它,把芯片内部的机器码读出来。

楼主:
基本搞清楚了。是这样:
只需要 将 FTMRH_FSEC 寄存器 的 0、1位设置一下就行了。就可以防止直接读出flash中的程序了。
刚才搞的很郁闷。原因在于:
烧写程序之后要给CPU重新上一次电才行。否则是可以直接都出来的。
重新上电一次,就都不出来了。郁闷........

网友C:
引用 楼主:
基本搞清楚了。是这样:
只需要 将 FTMRH_FSEC 寄存器 的 0、1位设置一下就行了。就可以防止直接读出flash中 ...

这个不叫加密吧,充其量也就是个读保护,扒光了裤子看的一清二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叫加密吧,充其量也就是个读保护,扒光了裤子看的一清二楚

嘿嘿,那你希望扒光了裤子看到啥?

网友:
引用 楼主:
嘿嘿,那你希望扒光了裤子看到啥?

我希望扒光了裤子看到的是加秘后的代码

网友D:
如果不加密的话是怎么读出里边的程序的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如果不加密的话是怎么读出里边的程序的呢?

下载程序,然后反编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下载程序,然后反编释

你反编译的东西是怎么读出来的?根据什么反编译?

网友:
可以加密的
Kinetis MCU安全级别最高的(安全等级Ⅲ)只能用后门解锁方式(backdoor方式)解锁,即使全片擦除命令(mass erase命令)也无法解锁,所以程序中如果没有加入后门解锁功能,慎用锁定功能(secure)。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反编译的东西是怎么读出来的?根据什么反编译?

LZ说的这个只是加锁不让用户从MCU下载程序。

只要能从MCU将程序下载到电脑,自己写个程序反编译不行吗?   M0,M1,M2,M3 ,M4 其核心不是通用的吗? 用STM32的反编译来搞它行不?  办法多了去了。

当然如果程序本身加过密,可能反编译出来也是天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LZ说的这个只是加锁不让用户从MCU下载程序。

只要能从MCU将程序下载到电脑,自己写个程序反编译不行吗? ...

怎么从MCU下载程序?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怎么从MCU下载程序?

直接在KDS中看片子上的代码,直接在MDK中看片子上的代码,直接在CW中看片子上的代码,只要芯片没锁可以吗? 我也不知道。

如果能看到,粘贴下很简单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直接在KDS中看片子上的代码,直接在MDK中看片子上的代码,直接在CW中看片子上的代码,只要芯片没锁可以吗 ...

我以为你知道,呵呵。编译软件不可能直接看到片子上的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以为你知道,呵呵。编译软件不可能直接看到片子上的文件。

哪就自己写个去读,用官方的bootloader改一改应该可以吧,官方源代码都给出来了。

网友:
楼主找到方法了吗

网友:
据说有加密库。。。

网友:
这个,楼主是成功完成加密了吗

网友:
嗯。按照楼主11楼的办法实验了下,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