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一个传感器算法

楼主(2015-01-28):
这个传感器是需要预热的。每次开机都是传感器数据偏大,然后随着时间慢慢降下来。越降越慢,最后稳定。大概要等十分钟才能稳定。。很影响用户体验。图中给出6组数据(实际应用中有很多组数据。)。我想用算法在开机两分钟后就推算出最后稳定的传感器数据。我使用了多项式回归拟合,效果不好,3分钟后会下降变得很慢,多项式拟合不了。有谁能更好的办法。

网友A:
是要恒温的传感器?不说出何种东东来,不是太好猜。

网友B:
这传感器还不是最坑爹的。至少还是缓慢变化。原先用的水分传感器在预热后值都是阶梯状突变的

网友C:
用matlab做数据分析

网友:
气体的传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要恒温的传感器?不说出何种东东来,不是太好猜。

VOC传感器。传感器内部有加热的。。我们不能控制的。只用读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传感器还不是最坑爹的。至少还是缓慢变化。原先用的水分传感器在预热后值都是阶梯状突变的 ...

那种是国产的吧。。我的表便捷式的不能叫用户等个半小时再看。。

网友D:
引用 楼主:
VOC传感器。传感器内部有加热的。。我们不能控制的。只用读数据。。

有机物 有害气体(电化学)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matlab做数据分析

恩,好久没用了。搞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机物 有害气体(电化学)传感器?

是啊。应该是金属氧化物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应该是金属氧化物的

用的进口的还是国产的?国产的感觉稳定性不行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种是国产的吧。。我的表便捷式的不能叫用户等个半小时再看。。

进口货。

网友:
楼主翻我的帖子看看有没有可以帮到的,拟合相关的

网友E:
楼主提供足够的数据样本,应该可以给你搞得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提供足够的数据样本,应该可以给你搞得出来

图片里的数组是一组数据。。大神请看。。看看有没有思路

网友:
采集大量数据 找规律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图片里的数组是一组数据。。大神请看。。看看有没有思路

一组数据个数这么少啊?有难度
思路是有,看你处理器的计算能力和样本个数吧
你这个需求做多项式拟合明显不合适

网友F:
采集几组数据,然后随便用excel、matlab等软件进行拟合,拟合函数可以试试线性、多项式、指数、幂函数等,得出的相关系数R越接近1,说明拟合效果越好。另外注意可能传感器测得的值不仅仅是时间的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组数据个数这么少啊?有难度
思路是有,看你处理器的计算能力和样本个数吧
你这个需求做多项式拟合明显 ...

这么多还少啊。。再多单片机都存不下了。。有什么办法估算出最后稳定的值和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F:
采集几组数据,然后随便用excel、matlab等软件进行拟合,拟合函数可以试试线性、多项式、指数、幂函数等, ...

用EXCEL试过了,能拟合,但是拟合后没有极点。我没有办法得到最后稳定下来的值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么多还少啊。。再多单片机都存不下了。。有什么办法估算出最后稳定的值和时间 ...

我手机登的,看不到大图,以为你只有几个数据
1,你的需求是预测,最好是有传感器相关的资料才能有目标的选取一个目标函数去拟合,多项式拟合不是万能的,尤其是做预测的情况下。
2,听你的描述,这个值有温度的相关性,内部有加热装置,温度关于时间的变化具有指数函数的特性,光这一条指数拟合明显优于多项式拟合。
3,如果你试一下指数拟合,还是不行,你能提供传感器相关手册和数据样本的话,我可以帮你试下

以上的分析的前提是基于你的处理器计算能力还不错的条件下,反正这个思路运算量不小,最少有个stm32级别的单片机,运算时间不会短。如果是个51什么的就算了

网友G:
这种传感器把催化剂加热到反应温度,甲烷气体吸附在催化剂上燃烧,导致催化剂的温度比单纯用电加热的高,然后测量催化剂的热电阻获取温度,可以推算出环境里面甲烷的分压
=====
根据这个原理,拟合至少要从催化剂的活化温度开始,采集的数据才是和环境里面甲烷相关的,XX℃之前数据是无意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种传感器把催化剂加热到反应温度,甲烷气体吸附在催化剂上燃烧,导致催化剂的温度比单纯用电加热的高,然 ...

我这个是VOC 传感器哦,应该不一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手机登的,看不到大图,以为你只有几个数据
1,你的需求是预测,最好是有传感器相关的资料才能有目标的 ...

没什么思路,我的数据是慢慢下降,然后稳定。感觉跟指数函数联系不起来。。

网友:
VOC自加热的传感器本身特性就是这样的 要有个预热过程 我以前用过 用单片机加上电延迟 不到指定延迟时间读取的传感器数据不做处理 要是楼主要上电能快速的VOC传感器只有换其他类型传感器一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