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板式PLC,编程不能理解的现象

楼主(2015-01-28):
   电气逻辑上都连通了,可输出继电器就是没有,无论是GX-Works2模拟调试还是下载到PLC都是如此。
首次编PLC梯形图,不知道是我编写的T型图的问题还是PLC本身有问题,求高手指点。

图片怎么么老是消失?

网友A:
加点中间变量进去
比如单独一行t0后面输出中间变量,再用中间变量的触点去替代原t0的触点,那个t1和m0的也这样子,你试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点中间变量进去
比如单独一行t0后面输出中间变量,再用中间变量的触点去替代原t0的触点,那个t1和m0的也 ...

我试试,另T型图编程真折磨人啊,超大的图符写上几千行后怎么检查啊。

网友B:
贪便宜买的,只能怪自己。

网友B:
Y0输出点是否是双线圈了?

网友:
Y0是一直输出的,Y1的输出间隔是D0跟D1的数值差

网友:
gx works2可以折叠图块,可以用注释列表快速查找。可以分多个文件。慢慢学吧,新版本已经接近900M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Y0输出点是否是双线圈了?

高人,是在两个地方输出Y0、Y1线圈了,以为和单片机一样,结果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贪便宜买的,只能怪自己。

错怪板式PLC了,GX Works2模拟调试是一样的结果。
看来物理连接的输出只能将所有的输入控制逻辑综合在一起。

网友:
用stl结构也可以避免,尤其是手动,自动切换的

网友:
看不到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