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驱动直流电机正反转 有问题吗?

楼主(2015-01-28):
10A的继电器  电机24V 2A。(特意测了电机的堵转电流 6A左右)
正反转控制 担心会不会继电器触点会烧坏(特意加了二极管续流)
(没用电机驱动芯片是因为没发现 有电流比较大的驱动芯片,大家有什么好推荐的吗?)

网友:
LM298不够用吗 3A

网友:
开关频率不高吗?

网友:
用晶闸管可能会好一点

网友:
推荐用晶闸管的是高人。这种情况用MOSFET搭个H桥最好不过了

网友:
用MOS管吧

网友:
支持5楼的H桥驱动说法

网友:
英飞凌H桥芯片BTM7750G

网友:
楼主最好用两个三极管,对芯片也是一个保护。

网友A:
正转变为反转有没有时间限止呀,如果电机在正转,你马上切换到反转状态,电流会很大很大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转变为反转有没有时间限止呀,如果电机在正转,你马上切换到反转状态,电流会很大很大哦 ...

直流电机的话,可以考虑再加个继电器用于短路减速——不过要注意打火。

网友:
建议先测试,继电器连续开启关闭,看看能不能正常工作一天一夜
====
我认为不能

网友:
主要看切换周期和切换时间了。如果每1小时切换一次。每次切换时间30s。继电器一点问题也没有。简单可靠。
如果1分钟就搞一次,考虑H桥吧。而且三极管的耐压要足够高。

网友(2015-03-06):
正反转一个继电器就够了啊

网友:
没大电流的芯片?TB67H303  吧  ,单H桥,在8A以内、40V以下,插件封装, 带电流设定,可以限制堵转时的最大电流

网友:
如果是有刷 以下的都满足
Part Number        Categories        brush motor        stepping motor        brushless motor        VO(V)        IOUT(peak)(A)        Package name (Toshiba)
TB6640AFTG        Brush motor driver IC        1                        40        3        P-WQFN48-0707-0.50-001
TB6640FTG        Brush motor driver IC        1                        40        3        P-WQFN48-0707-0.50-001
TB6641FG        Brush motor driver IC        1                        50        4.5        HSOP16-P-300-1.00
TB6641FTG        Brush motor driver IC        1                        50        4.5        P-VQFN32-0505-0.50-002
TB6642FG        Brush motor driver IC        1                        50        4.5        HSOP16-P-300-1.00
TB6642FTG        Brush motor driver IC        1                        50        4.5        P-VQFN32-0505-0.50-002
TB6643KQ        Brush motor driver IC        1                        50        4.5        HSIP7-P-2.54A
TB67H301FTG        Brush motor driver IC        1                        40        3        P-WQFN24-0404-0.50-004
TB67H302HG        Brush motor driver IC        2                        42        5        HZIP25-P-1.00F
TB67H303HG        Brush motor driver IC        2                        42        8        HZIP25-P-1.00F
TB67H400AFNG        Brush motor driver IC        2                        50        4        HTSSOP48-P-300-0.50
TB67H400AFTG        Brush motor driver IC        2                        50        4        P-WQFN48-0707-0.50-003
TB67H400AHG        Brush motor driver IC        1                        50        8        HZIP25-P-1.00F

网友:
继电器驱动电机,挂得很惨

网友:
用继电器没法调速了

网友:
想简单用BTN7971之类的
要性能就mos管搭H桥啊
比继电器可靠多了而且电路也不是很复杂

网友(2015-10-30):
打算用楼主的电路也搭一个,电机的电源为12V,满负载电流为3A,打算用18V开关电源经TPS5450降为12V后给其供电,请教一下大家这样做可否?

网友:
楼上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这种情况还是用个H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