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用STM8+CC1101做的燃气热水器遥控器程序

楼主(2015-01-28):
本人业余水平,请大家多提意见
1、        本遥控器是用在万和12L平衡式燃气热水器上的,stm8s101通过读取HT1621总线获取热水器数据,因此用HT1621液晶驱动的热水器可以用,但数据译码需要根据实际情况修改。
2、        采用双向通信,从遥控器可以开关电源(我的实际使用取消了关电)、调节温度。同时遥控器可以显示热水器的故障码和工作状态(是否燃烧);
3、        遥控器自动关机:热水器不工作且未收到数据也未按键情况下,延时5分钟关机。未收到数据也未按键情况下延时40分钟关机。关机会使热水器恢复遥控控制前的温度设置。
4、        遥控器是用美的RN51C空调遥控器改的,只是用了它的按键和液晶屏。由于stm8l101没有LCD驱动,所以是采用模拟偏压,也没有做板子,全部是飞线,为省事只用了4个43K电阻,这样遥控器工作电流有点大。
5、        遥控器耗电实际测量: 无数据传输时400uA左右,关机电流<1uA。还是可以接收的。

编辑原因:重新传图片

网友A:
其实我也想做一个,话说热水器的厂商咋想不到做个遥控器呢

网友:
这个确实实用。

网友:
最喜欢这种和实际生活有关系的小制作。 感谢分享。

网友:
这个开源水平很高,帮顶

网友:
图片都到哪里去了?

网友:
圖都看不見

楼主:
重新传了

网友:
图片 看不到

网友B:
楼主牛的,这个液晶 的段码你是怎么摸出来的啊?看了你这个例子,是不是碰到随便什么这种段式液晶屏都可以驱动起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牛的,这个液晶 的段码你是怎么摸出来的啊?看了你这个例子,是不是碰到随便什么这种段式液晶屏都可以 ...

应该是这样的吧,自己加电测试一下就应该知道它的具体连接方式,stm8l101没有LCD驱动,所以偏压方式是用的最简单的1/2偏压,电压低的情况下显示还可以,略高就不太好

网友:
DIY的精神又一次被发扬光大了!

网友C:
我的CC1101休眠后还有55UA呢,和手册相差有点差,不接CC1101CPU休眠只有2UA

网友:
这个确实实用

网友:
楼主厉害,收下备用。

网友:
生活中很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CC1101休眠后还有55UA呢,和手册相差有点差,不接CC1101CPU休眠只有2UA

可能还是端口配置问题,我的实测休眠电流0.8uA(MCU+CC1101)电源电压2.8V,3.3V时候接近1uA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也想做一个,话说热水器的厂商咋想不到做个遥控器呢

热水器厂商早就有带遥控的燃气热水器在售的:有线控的,也有无线的。

我见到最多的是林内的,一个燃气热水器能配三只线控:分别用在厨房和两个卫生间。

网友D:
这个遥控器是不是还得在热水器所在的房间里才能用

网友:
读取HT1621总线获取热水器数据 ---  这个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遥控器是不是还得在热水器所在的房间里才能用

不是啊,CC1101是433MHz的无线通信模块,空旷距离大于50m,反正在我家里隔着几堵墙10多米没问题

网友(2015-04-03):
请教一下LZ,我不是很懂热水器控制原理。我想问一下在热水器端怎么控制热水器开关电源,调节温度等功能呢,这个和原来的控制面板的控制会有冲突吗?谢谢~

网友E:
看到你在另外一篇帖子写的内容了,原来是用模拟按键的方式来做,这个想法不错的。解码的话你是怎么做的?

网友:
这玩意儿,轻易不敢碰啊。

网友:
我家里用的天然气热水器,安装在室内,设置好温度后,如果不停电的话,基本不用再设置,用不用遥控器无所谓。

网友:
这个还是很实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到你在另外一篇帖子写的内容了,原来是用模拟按键的方式来做,这个想法不错的。解码的话你是怎么做的?{: ...

j呵呵,用了几个月,感觉不错,通过读热水器控制板总线上的数据,可以获得热水器温度设置和工作状态,通过EXTI中断读取,具体实现你看程序吧

网友:
感觉DIY家用的东西帅爆了

网友:
读取HT1621总线获取数据 楼主很有创意啊

网友(2015-07-23):
学习下,正在学习cc1101

网友:
你好楼主我先在遇到些cc1101的麻烦能帮助下 吗?先谢谢你了qq429711478

网友F:
万和的燃气热水器质量怎么样啊

网友:
顶一下顶一下顶一下顶一下顶一下

楼主(2015-09-01):
引用 网友F:
万和的燃气热水器质量怎么样啊

一般般吧,我还有一个美的的,也是恒温的,感觉比美的的好点吧,其它的没用过

网友G:
问一下楼主,cc1101长时间工作会不会出现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G:
问一下楼主,cc1101长时间工作会不会出现异常???

应该不会吧?我这个工作一年多没断电,工作都很正常啊。但发射接收很少,每天也就是洗澡那会

网友G(2015-10-06):
引用 楼主:
应该不会吧?我这个工作一年多没断电,工作都很正常啊。但发射接收很少,每天也就是洗澡那会 ...

晕,我的设备差不多1s通讯一次,通讯不到半个小时,就歇菜了,目前只能加了检测功能,长时间收不到,初始化一次~~~ 能看下楼主的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G:
晕,我的设备差不多1s通讯一次,通讯不到半个小时,就歇菜了,目前只能加了检测功能,长时间收不到,初始 ...

以前我试过连续24小时收发没有问题,当时只是想看看丢码率。上面不是有整个工程的代码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我试过连续24小时收发没有问题,当时只是想看看丢码率。上面不是有整个工程的代码吗? ...

好的,我参考一下您的工程,看看是不是配置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晕,我的设备差不多1s通讯一次,通讯不到半个小时,就歇菜了,目前只能加了检测功能,长时间收不到,初始 ...

这破玩意长时间处在接收状态会频偏,  间隔一段时间要做一次频率校准操作,一般设置成空闲进TX或RX校正频率,这样退出接收再进入接收就可以了。   还有接收带宽,频率纠正,位速纠正神马的设置不好,接收器可以被临近频率信号给拐跑,真信号来了找不到人接待。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晕,我的设备差不多1s通讯一次,通讯不到半个小时,就歇菜了,目前只能加了检测功能,长时间收不到,初始 ...

校正只需要清除缓冲,进入空闲,再进入接收。 不用初始化。

网友:
比较实用!帮忙定下!

网友:
引用 网友H:
校正只需要清除缓冲,进入空闲,再进入接收。 不用初始化。

恩,我试试~ 谢谢啊

网友(2017-05-20):
这个很实用,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