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模拟红外接收头发送数据怎么能做到实时呢?

楼主(2015-01-28):
NEC编码的红外 一帧数据要100多ms
其中的高低电平的变化都需要延时  模拟的红外发送部分就占了100多ms 就不能实时了
这个问题 怎么处理好呢?

网友A:
100多ms怎么就不能实时了?

网友:
PWM输出,根本不用管,定时到了就关掉

网友:
用定时器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00多ms怎么就不能实时了?

我碰到过好几个这样的客户

多个传感器走485通信,说要同时记录数据,我跟他说你100ms轮询一个好了,客户说那样不是同时,。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碰到过好几个这样的客户

多个传感器走485通信,说要同时记录数据,我跟他说你100ms轮询一个好了,客户 ...

那就分开走呗,就像上网用的交换机一样。
每个传感器通过485接到一个单独的MCU。
这些MCU将外中断引脚引到一起,同时触发。

网友:
我猜楼主的意思是从按键到发完码, 到接收解码完成要百多个ms的时间, 体验不实时, 对吗.?